用eQEP来测速,4个管脚该怎么使用

楼主(2014-11-14):
现在轮子上有个传感器,转一圈360个脉冲,需要通过记脉冲来计算走过的距离,同时还要控制转速保证2个轮子走的距离一样。轮子电机是DSP通过PWM控制的,因为负载可能不一样,所以2个轮子可能会PWM相同但转速不同

打算用28069的eQEP来实现脉冲的采样,请问画板时eQEP的4个管脚eQEPA、eQEPB、eQEPI、eQEPS要用那个脚?
eQEP模块的全英文手册在看,因为没用过(没有概念)所以看的效率很低,但板子最晚周一就要发。

请大家帮忙确认下,我只有2个脉冲要采,希望是先能得到脉冲与时间的关系,然后当脉冲数量到某个值时能有个中断。

绝不能一个脉冲一个中断,太频繁其它任务就没法执行了。

网友:
dsp啊A,B应该是AB相的输入,编码器才会用到。你的应该是单相脉冲,也就是说:方向无法知道。

网友(2015-03-12):
28069有两个EQEP 一个轮子用一个,A B使用1个即可 使用计数模式,设定POSMAX 为你需要的值,达到这个值后,设置响应中断。(一个脉冲无法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