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GOL仪器对NI软件及通信协议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2014-11-14):
1. DM3062使用NI Instrument Driver Finder,结果提示:Your search did not return any results.
2. DG1022使用NI Instrument Driver Finder可以搜索到驱动并能安装成功,但是在使用DG1022的IVI驱动程序中的Example时报错:

3. 早期的 DS5202CAE示波器不能被NI MAX识别,没有将与NI兼容的通信协议做进去。

网友:
在国产仪器里面,普源的支持算挺不错的。

网友:
这是驱动不匹配, 先看看普源官方自己有没有提供 LabVIEW 低层驱动,  如果没有自己根据普源的协议(如果他们提供的话) 进行修改即可。

网友:
以前用DG3000时也出现过。不过LABVEIW现在的应用广么

网友:
看说明书,有没有说协议。有就照着改(做)

网友:
三款都是停产的机型,示波器已经停产6年多了,示波器应该是没什么希望,那时候顾不上支持第三方驱动,DM3062和DG1022还是有可能的,DG1022支持NI VISAruntime,与普源客服联系试试,看是否可以通过更新固件来获得更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