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一个PCB天线

楼主(2014-11-14):
CC2430,CC2350用过的

网友A:
有个笑话,电工(不是说电子工程师)看到新买来一个不小的UHF天线(50*50cm)上千元,心想里面有啥特别器件呢,就拆开来,直骂,不就两块烂铁皮吗,凭啥卖好几千元

网友B:
板材, 工艺这些变了, 公开也没用

网友C:
是不是直接在PCB里面画的?做成封装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材, 工艺这些变了, 公开也没用

这个是在FR-4,1mm厚的板子上用过,实测信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直接在PCB里面画的?做成封装库吧

目前没有封装,这个直接拷贝就可以使用

网友D:
楼主 这个天线可以用在CC2541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个天线可以用在CC2541上吗?

可以,这个是参考TI官方文档做的

网友D:
多谢 周末准备画板了
以后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 周末准备画板了
以后多多交流

这是一个使用这个天线的2530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使用这个天线的2530模块

楼主,这个和那个倒F型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和那个倒F型的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尺寸更小,但是信号比倒F型略差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笑话,电工(不是说电子工程师)看到新买来一个不小的UHF天线(50*50cm)上千元,心想里面有啥特别器件 ...

这是说卖炭翁和戴梦得的区别吗? 我去,最好别过敏了。

网友:
重要的是讲讲原理

网友F:
这个天线之前用过
关键是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天线之前用过
关键是原理

你要原理可以去看《天线》上下册

网友G:
公开也只能参考,照搬等着傻眼,天线这玩意儿稍微不注意,驻波比毁掉一切

网友H:
我想要的是ti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要的是ti的手册…

好事做到底,TI的手册来了

网友:
谢谢楼主了,天线还是和板材有点关系,不过可以根据这封装做板,效果再自己慢慢调整

网友:
我有eagle的但不敢用,嘉力创打样不知行吗

网友:
谢谢啊  确实板材是个大问题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使用这个天线的2530模块

能共享上图2530模块的PCB吗???

网友:
蓝牙的,是把,铜厚度什么要求。

网友:
好东西,不过现在网上已经很多公开的资料了

网友:
收藏学习了  天线不好设计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使用这个天线的2530模块

天线RF连接板的地方有一大块没有敷铜,这个有讲究么?不可以敷铜加过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线RF连接板的地方有一大块没有敷铜,这个有讲究么?不可以敷铜加过孔么? ...

可以铺铜,但是要做好阻抗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事做到底,TI的手册来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铺铜,但是要做好阻抗控制

请教如何计算阻抗控制?

网友:
大大牛,一直没敢弄射频这块。改天真该试试了……

网友:
天线这东西太悬浮了,不知设计原理,有人能描述一下么

网友:
看不懂的飘过,只能下载支持下

网友:
TI官方数据,如果板子厚度没有明显变化,控制在1mm,一般这个天线是没有大的问题,之前有验证过。不过最好还是根据自己板子的形状来仿真一下,

网友:
啥也不懂,搬凳子坐等开堂授课

网友:
有点意思啊

网友J:
这个没什么用的  没做阻抗,没测驻波比,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没什么用的  没做阻抗,没测驻波比,

不要光讲理论,能用就行,CC2530 FR-4普通板子没做阻抗,室内能达到七八十米,已经够用了

网友:
理论不通就没做下去的必要, 肯定是理论通了 然后在实际测,

像这种天线一般先设计,再仿真,再找个能做阻抗板的厂做PCB,然后再用矢量网络分析测,或者简单点最少用个带跟踪源的频谱仪VSWR桥测新安

楼主:
这个天线TI已经根据理论计算好了,如果做好阻抗控制信号会更好。但是不做通常也能用

网友(2014-12-23):
虽然暂时用不着,仍然感谢分享

网友K:
不同的环境,差别很大,准确来说天线不具备通用性

网友:
天线设计,收藏了,谢谢

网友:
楼主给的TI资料,才是重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改天试试

网友:
这个,不玩的确实看不出特别的地方

网友:
还有这个秘密。

网友:
PCB天线设计必须顶

网友:
有没有想一起研究的?

网友(2015-03-17):
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
我随便画的也能用,没想到还有技术含量的手册,收了收了,哇哦。

网友:
不懂天线部分

网友:
坛里有搞GPRS的PCB天线的吗

网友:
目前正在研究天线,学习下

网友:
画板正好用上,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5-05-07):
可以用在CC250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FR-4,1mm厚的板子上用过,实测信号不错

不同厂家用的FR4板材介电常数差别很大,问好了厂家板材参数,然后再调整

网友:
来啊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材, 工艺这些变了, 公开也没用

没错,需要经过设计,并仿真 实测才能确定天线的s参数,苹果图和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同的环境,差别很大,准确来说天线不具备通用性

没错,需要经过设计,并仿真 实测才能确定天线的s参数,苹果图和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开也只能参考,照搬等着傻眼,天线这玩意儿稍微不注意,驻波比毁掉一切 ...

没错,需要经过设计,并仿真 实测才能确定天线的s参数,苹果图和效率

网友:
很好,感谢分享,最近做这个效果不好,学习一下

网友L:
最近在画天线,请问这个需要考虑净空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近在画天线,请问这个需要考虑净空区吗?

需要,天线需要在板子边缘,底部不能铺铜

网友(2015-07-30):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 周末准备画板了

网友:
一直以为天线的几根鱼骨是随便做的,,,曾经用铁丝做了了一个直径15cm左右的圈,接在电视上,能搜到几个附近的电视频道,不过有雪花。

网友M:
求说明下板材 板厚 馈线方向 天线级性  要不没用哈

往下翻的过程看到了
谢谢楼主

网友(2015-11-06):
引用 网友M:
求说明下板材 板厚 馈线方向 天线级性  要不没用哈

往下翻的过程看到了

学习了,阻抗匹配到底该怎么做?

网友(2016-03-25):
有没有5.8G的PCB板载天线呀。。。

网友:
电磁场专业路过,顶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天线设计。

网友:
没做过,讲讲原理,设计原则和方法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笑话,电工(不是说电子工程师)看到新买来一个不小的UHF天线(50*50cm)上千元,心想里面有啥特别器件 ...

结果装回去不能用了

网友(2016-08-26):
不懂,一般都是用成品模块

网友(2016-09-30):
感谢分享,研究研究

网友:
恩,这个哆啦A梦不错

网友(2017-02-10):
正要用, 感谢分享

网友(2017-03-14):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