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最简单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11-14):
我是个搞软件的,硬件比较欠缺。
我很想补硬件,经常自己搭个小电路做实验。
以前没弄过MOS管,就像搞一下玩玩。
我在公司找了个MOS管,型号是IRF4095。
我也不管什么电流啦,功率啦,只要能有现象就行。
我的电路如图所示,也是参考网上的一个电路。
我参考的电路是这样的:

我本来是打算用P1的第三脚控制灯亮灭的。
跳线帽短接23灯亮,短接34灯灭。
可是实际不是这样的。
电源和地接上以后,灯就亮了。
短接23、34灯一直亮。
灭不了了。
请高手给解释解释,我的电路哪里错了?

网友:
转个身子接

网友:
Q1是PMOS,里面有个“体二极管”。

网友:
你忘记pmos里边的寄生二极管了

网友:
网上画这个参考图的人也是半吊子。把S,D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pmos  s d反了

网友:
这样接的接法,VCC经过MOS管的体二极管导通,根本就不受g极控制的。

网友:
1.PMOS接反了
2.GS之间最好接个10k~100k的上拉电阻,防止误导通

网友:
n沟道差不多是NPN一样控制,P沟道差不多像PNP一样就好记了

网友:
这样接就是一个二极管了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管子上下转一下就好了,画反了

网友:
既然公司里能找到MOS管,那公司里也能找到人问,立马解决了,效率高多了。

网友:
楼主硬件非常欠缺,不是打击你哈,我几年前也是这水平。

楼主:
谢谢!我还找到一个IRFB3306,是NMOS,这样接可以吧?

楼主:
IRF4905是这样接吗?

楼主:
我又画了一个NMOS的接法,大家看看可有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画了一个NMOS的接法,大家看看可有问题?谢谢!

这个图木有问题

楼主:
谢谢!PMOS也没问题吧?

楼主:
顺便说几句:
我昨天同时在21ic和咱们这个论坛发这个帖子。
结果今天一看,21ic只有一个人回,而咱们一下子有10来个人回。

楼主:
有人说,NMOS那样接法有问题:MOS的G灌入太高的电压会出事。
我用的⑩V供电。如果有问题,3.3V会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NMOS那样接法有问题:MOS的G灌入太高的电压会出事。
我用的⑩V供电。如果有问题,3.3V会出问题吗? ...

不管是Pmos还是Nmos你用3.3V的电平都有可能会出问题的,主要还看你的Vgs的导通电压

楼主:
高手指教啊!

楼主:
这是NMOS的VGS参数:

楼主:
这是PMOS的参数:

大家看看到底有没问题。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NMOS的VGS参数:

这个Vgs是最大值,一般都是20V。

上面说你用3.3V控制可能会出问题,应该看导通电压参数。

不过现在低导通电压的MOS很多,3.3V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但是你这颗料3.3V正好跨在门限电压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所以不可靠。

楼主:
谢谢!那我应该如何修改电路呢?

楼主:
我忽然想到,用5V应该没问题吧?5V超过门限电压最大值了吧?

网友:
请看看MOS里面的二极管方向,MOS这样用等于是串了个二极管,PMOS是S接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