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控制单反相机拍照,而不使用继电器模拟快门...

楼主(2014-11-14):
如题,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需要用到单片在在某一个时间点,控制单反相机拍照。送的快门线我已经拆开了,如下所示,就两个开关,最下面的是地线,中间是对焦线,上面是拍照线。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两个继电器模拟这两个开关。但由于这个项目对体积要求高,所以不能采用继电器的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对单反相机不是很了解,个人觉得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TTL电平来触发。没资料不敢随便试。对相机是尼康D3100.谢谢了。

首先感谢各位网友帮我出主意,从不知如何下手到解决问题,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采用的方案是光耦或模拟开关这两种中的一种。各有优缺点。都可以实现对焦及拍照的功能,只是这是一个开环控制,时间只有自己估计,我测试过在黑暗环境拍不了照,这个在后面再改进。
我设置的最佳答案其实并不是我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我认为网友 dawanpi 提供资料才真正意义上对单反相机的控制,只是现在还有好多地方不太明白,也希望这方面的高手大概讲解一下。谢谢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回贴。
对了dawanpi 提供的资料能下载吧,如果能下载最好上传上来,连接是外网的不太安全。

网友A:
mos管或光耦都行,相机内部应该是有上拉,给个接地信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或光耦都行,相机内部应该是有上拉,给个接地信号就行

我明天试试   反正接电阻是试试过了,驱动不了。电阻10K。手里没合适的电阻

网友B:
现在的单反基本都有遥控拍摄的,一般主流是红外遥控,极少支持红外和2.4G。
比如这个,就可以控制尼康的单反。
http://www.bigmike.it/ircontrol/

网友:
好像是10mS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量一下电压,上拉或下拉试试

网友:
直接mos管

网友C:
以前做过,光耦可以。(控制相机定时开关机、对焦、反馈对焦OK信号、拍摄)

网友:
明明有红外遥控器还折腾

网友:
光藕继电器

网友:
光耦,我试过

网友:
光耦,小的贴片

网友:
有遥控器啊!!模拟一个就就行了

楼主:
别乱说哦,航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光耦可以。(控制相机定时开关机、对焦、反馈对焦OK信号、拍摄) ...

具体怎么做方便说吗?特别怎么反馈对焦信号。只有三根线是不是这个线不对?

网友:
红外是比较方便的,用带红外的手机装个APP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单反基本都有遥控拍摄的,一般主流是红外遥控,极少支持红外和2.4G。
比如这个,就可以控制尼康的单 ...

红外的不行,主要是结构上的原因。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快门那几个电极,直接短路就可以触发快门,试试用MOS开关

楼主:
最上面是白线 中间黑线 下面红线
白线 和 黑线电压为2.7V左右。黑线为正,白线为负。短路电流应该为0.5MA。这两根线是对焦线

网友:
红外控制只能按快门,无法对焦

网友:
先给对焦信号3秒左右,相机自动对上焦,然后给快门信号50MS,应该就可以照相了,对焦具体几秒可以实验实验。试试看吧,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
呵呵,什么都要自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天试试   反正接电阻是试试过了,驱动不了。电阻10K。手里没合适的电阻 ...

不需要用电阻,参考22楼电路,直接用mos或光耦控制。使用自动对焦的话对焦和快门之间的时间留的长一些

网友:
直接短接对焦和地或快门和地就行,参考果壳:http://www.guokr.com/article/10938/

网友D:
简单搜索了一下,Arduino通过USB控制佳能相机:
http://www.circuitsathome.com/ca ... library-description
代码:
https://github.com/felis/Arduino_Camera_Control
PTP协议:
http://www.circuitsathome.com/ptpusb-control-camera-data

网友:
X宝搜"蓝牙无线相机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做方便说吗?特别怎么反馈对焦信号。只有三根线是不是这个线不对? ...

我用的是一台三星数码相机,对焦ok时前面板LED会变绿色,这个信号反馈给单片机才能按下快门。

网友:
量下原机的电平,不就好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搜索了一下,Arduino通过USB控制佳能相机:
http://www.circuitsathome.com/canon-eos-cameras-princip ...

您好!您找得资料十分好,能否简单说明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找得资料十分好,能否简单说明下呢?

有一个同事玩单反的,以前听他提起过这个东西,然后根据记忆Google出来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USB线用PTP协议来操纵单反,要求单片机有USB host功能,或者通过硬件扩展来支持USB host。

网友D:
来上传一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上传一些资料。

谢谢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
使用mosfet,可以采用单片机口直驱,时间估计要自己估计了

网友:
如果用上面光耦的方案可以,那么直接把对焦线和拍照线连到单片机的IO口上,平时io口状态设为浮动输入,控制时输出低电平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有成品的无线遥控器,也有定时遥控器,内部是电子驱动,没拆开过,你可以买一个看看,
像永诺的定时遥控器好像80元左右

网友:
这个提议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