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电流采集问题

楼主(2014-11-15):
在做BLDC电流环时,采集过来总线电流,总线电流每次换相后,其值大小都是从小变到大的。那么做电流环闭环控制的话,要用的是这个电流的平均值,还是实时值?电流环和速度环的处理周期大概多少合适呢?

楼主:
求高手指导

网友:
去平均值就能达到很好的控制效果

网友A:
平均值好处理一些,电流环周期短,速度环要跟你实际情况判断

网友B(2014-12-28):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均值好处理一些,电流环周期短,速度环要跟你实际情况判断

取平均值的话,一般取多少个点做平均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取平均值后数据也不怎么稳定,暂时还没有处理耶。。。

网友:
现在你做的是有霍尔的还是无霍尔的?

网友C:
你知道滑动滤波采集电流吗?与求平均值类似,具体效果怎么样我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滑动滤波采集电流吗?与求平均值类似,具体效果怎么样我还没试过。 ...

有霍尔的,如果滤波就会延迟很多啊,我是一个脉冲采集一次电流,一个换向周期采集了好多电流值。这样再求平均值,再滤波,还能达到好的效果嘛。。。我感觉达不到了哈
兄弟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还请多多赐教

网友D:
硬件采集电路加一个RC滤波,滤过后的值接放大后接到AD口采样,至于RC如何选取,运放的放大倍数如何配置,看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采集电路加一个RC滤波,滤过后的值接放大后接到AD口采样,至于RC如何选取,运放的放大倍数如何配置,看 ...

恩,已经加了滤波了,并且感觉滤波效果也还可以。我感觉这里电流不稳定问题是由于换相后,到一个新的绕组,电流开始从小变大引起的。

网友:
电流换相后,刚开始那个阶段,你用满占空比去调。过了那个过渡期再换成正常的占空比去做。

网友:
可以设置在pwm的上升沿同步采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霍尔的,如果滤波就会延迟很多啊,我是一个脉冲采集一次电流,一个换向周期采集了好多电流值。这样再求 ...

目前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电流环控制的问题吗?能否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平均值的话,一般取多少个点做平均处理?

均值不太好吧,均值的话要多次取样实时性较差吧,一般都是用一阶低通滤波+二阶低通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霍尔的,如果滤波就会延迟很多啊,我是一个脉冲采集一次电流,一个换向周期采集了好多电流值。这样再求 ...

均值滤波的直接影响就是实时性,干扰不大的话一阶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2015-01-28):
个人认为硬件部分加一阶RC滤波,加上软件上的均值滤波+低通滤波效果应该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已经加了滤波了,并且感觉滤波效果也还可以。我感觉这里电流不稳定问题是由于换相后,到一个新的绕组 ...

楼主你遇到的困惑和我一模一样,感觉这个已经和滤不滤波没有关系了,就算滤得再干净,一点杂波也没有,电机换相后电流波形的总体趋势也是由小增大的(我的是先减少后增大),这是一个总趋势的问题,和杂波无关。
我现在的处理方式是不管这种大小变化了,反正我设定一个最大值,电流超过这个最大值后就限死占空比,不让占空比继续增大。

网友E(2015-03-09):
因为总线电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换相,续流,反电动势等等进行控制不太准确,有这方面的相关论文,如果要进行转矩控制,最好采用相电流采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总线电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换相,续流,反电动势等等进行控制不太准确,有这方面的相关论文,如果 ...

用六步换向的BLDC,总电流和相电流得出的结果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2016-09-14):
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案啊^_^

网友(2018-05-01):
楼主现在有好的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