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极限速度测试,才6.7M的速度啊,上图

楼主(2014-11-15):
之前因为硬件设计的原因,导致W5500出来的网口只能在10M模式下正常通行,对端设置成100M之后,基本无法正常通行。

重新画板,倒是解决了。现在100M跑起来也爽爽的。几乎没有任何丢包。

写了个小程序测试极限速度,不停的往外发送数据。测出来才6.7M,甚至连10M都不到啊。虽然用的SPI扩展出来的,但是也不至于啊。STM32的SPI1,我设置的频率是36M。

不知道是不是我测试程序不够完善导致的,还是其他原因。

有没有坛友使用过,最高能跑出多少的速度?

贴个图,这是我的测试结果:

楼主:
每秒837281个字节,换成bit是837281*8=6698248

然后再除以1000 000 得6.698 MHZ

是这样算滴吧?

网友A:
你用DMA了吗?用了会快些

另外,你之前的硬件设计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DMA了吗?用了会快些

另外,你之前的硬件设计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确实还没有开启DMA,还不会使用DMA呢。另外对w5500也采用的查询的方式。硬件中断设计了,也没有使用。先把简单的搞出来。

等有空了,试试DMA能提升多少。其实这个速度跑MODBUS TCP我已经很满意了。

之前的硬件问题,我准备明天上班了再仔细说说,分享我的经验。

网友B:
stm32的 spi是有点偏慢,如果楼主对速度有要求,直接上 W5300, FSMC 驱动。我测试的最高能到 5.5M字节/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 spi是有点偏慢,如果楼主对速度有要求,直接上 W5300, FSMC 驱动。我测试的最高能到 5.5M字节/S

这么牛逼?算下来你的速度是44Mhz啊。

FSMC的驱动好搞吗?有没有官方例程参考?

网友C:
你用这个软件测带宽严重不准,要在任务管理器里面去看。我200多M的速度,这里显示只有1000000多字节每秒

网友:
他那个芯片,发送数据还需要多发三个字节,每次就一个有效字节过去,你想能有多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牛逼?算下来你的速度是44Mhz啊。

FSMC的驱动好搞吗?有没有官方例程参考? ...

野火有一个详细介绍,fsmc还是比较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这个软件测带宽严重不准,要在任务管理器里面去看。我200多M的速度,这里显示只有1000000多字节每秒 ...

你的意思是看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牛逼?算下来你的速度是44Mhz啊。

FSMC的驱动好搞吗?有没有官方例程参考? ...

下位机一直发图片上去,自己算的出来的网速。

网友:
包内容太少, ETH和TCP包头占掉了一大部分数据, 导致你实际测试不会有很高速度.

真的想测纯速率的话, 建议你用UDP做发送, 一次性直接发1k的包. 不要发短包, 会比较有效测试发送端性能

网友:
每秒50帧,这个历害呀

网友:
大量数据复制,DMA能轻松秒掉memcp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的 spi是有点偏慢,如果楼主对速度有要求,直接上 W5300, FSMC 驱动。我测试的最高能到 5.5M字节/S

5.5M字节/s 是 fsmc的速度极限么?

网友D:
W5500 SPI的最高速度是80M,加上SPI传输开销,能做到8MB/S已经是理论上的极限了
问题是STM32的SPI能达到80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W5500 SPI的最高速度是80M,加上SPI传输开销,能做到8MB/S已经是理论上的极限了
问题是STM32的SPI能达到80M ...

你算的不对吧。
103的SPI最多36MHZ,除以8即4MB/s。

网友E:
楼主关于之前在10M模式下正常通行,对端设置成100M之后,基本无法正常通行。这个硬件问题是咋解决的,我刚打了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关于之前在10M模式下正常通行,对端设置成100M之后,基本无法正常通行。这个硬件问题是咋解决的,我刚 ...

你是否遇到跟我同样的问题?

如果是的话,我肯定的告诉你,是因为差分线没有处理好,导致在100M模式下,信号传输出现失真、异常、畸变等,都会导致10M下OK,100M下通信严重丢包或者压根连不上。

网友:
可以尝试利用总线

网友F(2015-03-17):
引用 网友B:
stm32的 spi是有点偏慢,如果楼主对速度有要求,直接上 W5300, FSMC 驱动。我测试的最高能到 5.5M字节/S

老王看看这个

野火W5500网络模块 【 例程+教程+视频 】访问微博 云端例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736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王看看这个

野火W5500网络模块 【 例程+教程+视频 】访问微博 云端例程

好的,我也已经开始用 5500 了

网友(2018-11-24):
引用 网友B:
stm32的 spi是有点偏慢,如果楼主对速度有要求,直接上 W5300, FSMC 驱动。我测试的最高能到 5.5M字节/S

你这个是发送的速率还是接收的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