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用来做mp3解码有人试过?

楼主(2014-11-15):
stm8s103好便宜,不知道有人有用他来做mp3解码行不行?16M应该是处理的过来

网友:
至少得M0

楼主:
不用一次把文件加载完吧,可以分块解码,读完一块解码一块再读一块

网友:
首先,即使是STM32, 16M也未必处理得来; STM8是8位机, 需要更高的运行速度

其次, 即使是STM32, 也至少要103VCT6级别的才可以解, RAM和ROM都是有要求的

解MP2或许可以胜任,但便宜的型号也是不行的

楼主:
软件算法优化应该可以把

网友:
能用也会做到极致的。

网友:
直接挂个外部的MP3解码芯片,串口控制,省时省力

网友:
MP3解码,LZ太看不起STM8了
视频解码妥妥的

网友:
楼主先看看mp3的算法在来臆测一下  不过呢最便宜的mp3解码芯片是低于1元人民币的 即使stm8性能没问题也是没有任何成本优势可言的

网友:
MP3解码,LZ太看不起STM8了
4K高清压缩妥妥的

网友A:
贴一个不到一块钱的mp3芯片框图让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算法优化应该可以把

算法再怎么优化,也必须在mp3算法的框架下做
没仔细研究过具体的算法,但下面两部分是必须的:
imdct的计算结果缓存:18*32*2=1152
多相合成滤波器的工作缓存:16*32=512

如果考虑两个声道,32位中间变量,就要x8,这就超过11k了。即使牺牲音质,部分采用16位中间变量,也要8k吧,加上别的中间变量,怎么优化也要十几k,stm8里面有这么多ram的型号可不便宜

不过,话说回来,这么折腾,真不如用个便宜的mp3解码芯片或用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一个不到一块钱的mp3芯片框图让楼主参考一下

哥你怎么也得说个型号吧

楼主:
你说的啥型号这么便宜。

网友:
楼主,8K的flash和1K的ram,你要咋整啊。你肯定没有用过mp3解码的芯片。

网友:
可以啊,将“MP3”解码成为‘M','P','3'妥妥的。

网友:
楼上说得好

网友(2017-11-19):
我记得坛子里 有个大神用  N年之前   AT89C2051弄过一个解码    但是貌似 不是MP3格式的 好像

网友:
山景AU7860,不过超过了1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