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Flash Automation Tool

楼主(2014-11-15):
There are too many steps to burn one MCU with J-Flash.
This tool can simplify many clicks as just one click.

1. Setup 'Auto' actions what you want in the J-Flash software.
   Option menu --> Project settings --> Production --> Actions performed by 'Auto'

2. Click 'Run' button on JlinkAuto.exe.

3. If newer version of J-Flash came out, change "AppTitle=" item in JlinkAuto.ini file.
   Or delete JlinkAuto.ini file to detect it automatically.

网友:
下来试用一下

网友:
量产好用。。。THX.

网友:
下来试试,谢谢

网友:
批量烧写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啊,怎么实现的功能?能开源就好了

网友:
好东西,下来用下

网友:
JLINK当烧写器用........好工具

网友(2015-11-06):
直接按F7不行吗?不就是auto?

网友:
下来试用一下!!!!

网友(2017-02-09):
就是 定时将 目标窗口置顶,  发送F7 键消息到 目标窗口句柄

网友:
还不如自己直接调用DLL写一个上位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