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机器人照片

楼主(2014-11-15):
发些机器人照片

网友:
这是什么 机器人?

楼主:
德国的库卡6轴机器人

网友:
看到机器了,没看都人

楼主:
人在这里

网友A:
楼主在哪里混?是抓取还是焊接的机器人

网友B:
最近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像这种大型的金属外壳的设备,里面的电路板是不是直接接地的(接金属外壳)?

网友:
像汽车生产线上的焊接的机械臂

网友:
照片的像素和楼主的头像一样模糊不清!  DSP的型号都看不到

网友:
这个很贵吧

网友:
    好大的机器,  没看到人

网友:
德国货, 是给速腾焊接后悬挂的机器人吗

网友:
用在哪里的

网友:
没看出个人样

网友:
没看到本体啊

网友:
高大上。看起来载荷设计蛮大

网友:
上面用到TI的哪款芯片啊?

网友C:
看不太清楚这个是TI的哪个DSP

网友D:
控制板是你们自己做的?线怎么这么乱?DSP是TI的C2000哪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是你们自己做的?线怎么这么乱?DSP是TI的C2000哪款?

控制板肯定是kuka配套的,不然也就不用买这个机械手了
我们学校有个焊接实验室去年买了个,外观和此楼主差不多,价格几十万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控制板肯定是kuka配套的,不然也就不用买这个机械手了
我们学校有个焊接实验室去年买了个,外观和此楼主 ...

你是哪个学校的,贵校很舍得投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哪个学校的,贵校很舍得投入啊

学校不入流,我说的那个实验室叫做“别人的实验室”

网友F:
没看出人样

网友:
你们都在找人在哪,人在拍照啊!

网友:
牛B啊,都能干什么?

网友:
机器人是相当的火啊

网友:
是焊接机器人吧

网友:
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出人样

机器人后部大约100m不是有个人吗

网友:
机电一体化集大成之代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像这种大型的金属外壳的设备,里面的电路板是不是直接接地的(接金属外壳)? ...

你的头像太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里混?是抓取还是焊接的机器人

是抓取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是你们自己做的?线怎么这么乱?DSP是TI的C2000哪款?

控制板是库卡的原装的

网友:
期待,多点图片

网友:
说好的机器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清楚这个是TI的哪个DSP

这个电路是处理6个轴编码器信号的,用的是ti的dsp

楼主:
DSP型号是tms320vc33pge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处理6个轴编码器信号的,用的是ti的dsp

这个DSP核心部分目测是外国人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DSP核心部分目测是外国人设计的。

应该是老外设计的

网友:
人长的很抽象

网友:
没看到人
这是自己研发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处理6个轴编码器信号的,用的是ti的dsp

走线很有意思啊

网友:
多年之前和他们的销售联系过,看到过一些宣传材料,酷卡主要是做汽车组装、焊接的机器人手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老外设计的

呵呵,老外布线一般不像国内工程师一样,老外布线貌似有些乱,国内高手布线一般都布的整齐。

网友G:
产品稳定不出问题是王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产品稳定不出问题是王道啊

我个人觉得库卡的比ABB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