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误插220v 开关电源烧毁,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小弟虚心请教

楼主(2014-11-15):
110v误插220v,现在问题是,mos管事600v耐压,10a电流 ,整流桥也是600a,4a电流,什么机制导致管子烧毁,请大神从原理分析一下.

第二,开关电源初级用的就是直流.
用220v半波整流是不是可以用在110v全波整流开关电源.

第三,如图

是不是用其他24v直接输入这个次级,就可以跳过原来的初级.

网友:
把烧的器件全换了,或者把二三极管都换了,试试。

楼主:
因为是误插,所以下一步.就是换管子,加变压器,现在我作为工程师,我是想学习一下,烧管的原因和以后的电源改造问题.

网友:
电压高了所以烧管子啊。

网友:
第二,开关电源初级用的就是直流.
用220v半波整流是不是可以用在110v全波整流开关电源.
你这个算也可以?????服了!

网友:
管子坏了换管子,线炸了补线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坏了啊  加了那么高的电压,次级的vd13,vd14都有可能坏掉

网友:
所以得清楚是什么器件被烧了

网友:
整流管应该扩大过电流能力。 FET,被烧了,耐压不行

网友:
楼主的图是用什么标示的啊 挺好的 呵呵

网友:
模电没学好。开关电源的频率是50hz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