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矩阵键盘程序中的一点不明白的地方,求解释

楼主(2014-11-15):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ragma data:code
const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FF};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show(uchar j,uchar k)
{
        PORTA|=BIT(3);
        PORTB=table[j];
        PORTA&=~BIT(3);

        PORTB=0XFF;
        PORTB&=~BIT(k);
        PORTA|=BIT(4);
        PORTA&=~BIT(4);
        delay(1);
}
uchar key_press()
{
     uchar i;
     DDRD=0XFF;
         PORTD=0XF0;

         DDRD=0X0F;

         i=PIND;
         if(i==0XF0)
         {
           DDRD=0XFF;
           return 0;
         }
         else
         {
           DDRD=0XFF;
           return 1;
         }
}

uchar key_scan()
{
     uchar key,i=0X7F,j;
     delay(10);
         if(key_press())
         {
            do
                {
                 i=(i<<1|i>>7);
                 PORTD=i;
                 DDRD=0X0F;

                 key=PIND;
                 j=key&0XF0;

            }while(j==0XF0);

                while(key_press());
                switch(key)
                {
       case 0xEE:
                           key=0x0;
                        break;
           case 0xDE:
                           key=0x1;
                        break;
           case 0xBE:
                           key=0x2;
                        break;
           case 0x7E:
                           key=0x3;
                        break;
           case 0xED:
                           key=0x4;
                        break;
           case 0xDD:
                           key=0x5;
                        break;
           case 0xBD:
                           key=0x6;
                        break;
           case 0x7D:
                           key=0x7;
                        break;
           case 0xEB:
                           key=0x8;
                        break;
           case 0xDB:
                           key=0x9;
                        break;
           case 0xBB:
                           key=0xA;
                        break;
           case 0x7B:
                           key=0xB;
                        break;
           case 0xE7:
                           key=0xC;
                        break;
           case 0xD7:
                           key=0xD;
                        break;
           case 0xB7:
                           key=0xE;
                        break;
           case 0x77:
                           key=0xF;
                        break;
           default:
                key=16;
                }
         }
         else
         {
            key=16;
         }
         return key;
}
void main()
{
     uchar l;
     DDRA|=0X18;// 0001 1000
         DDRB=0XFF;
         while(1)
         {
           if(key_press())
           {
              l=key_scan();
                  show(l,0);
           }
         }

}

while(key_press());在程序中加这个是干什么的啊 ???有没有人跟我讲一下哈,关于矩阵键盘程序还有没有更加简便一点的写法啊?非常感谢

网友:
检测有没键按下再处理!!!
这样可以省点检测时间!

网友A:
程序这么写的话,系统啥也不用干了,一直在等待按键!正常的思路是每隔一段时间比如10ms,读一次按键的值,然后前后两次之间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这么写的话,系统啥也不用干了,一直在等待按键!正常的思路是每隔一段时间比如10ms,读一次按键的值, ...

不是啊,LZ用的是查询法,一般key_press() 都是返回0 所以不会占用多长时间,当然如果在main中有很耗时函数,则检测按键效果就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