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简单开关级描述无法综合 请大神赐教!

楼主(2014-11-15):
开关级电路如图1所示,描述代码如图2所示,quartus错误截图如图3所示.不明白为什么会错误。

网友A:
Verilog是硬件描述语言,描述的内容不仅仅包含FPGA内部的硬件。

开关级的语言在FPGA上没法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是硬件描述语言,描述的内容不仅仅包含FPGA内部的硬件。

开关级的语言在FPGA上没法综合。 ...

假如我要实现上述功能,如何用门级电路实现了,大神谢谢

网友:
FPGA内部没有这种结构。
顶多也就是一个三态门。

网友B:
楼主是要描述一个 3输入或门,带开漏输出的?
out = a | b | c;
assignment editor 指定 out 开漏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描述一个 3输入或门,带开漏输出的?
out = a | b | c;
assignment editor 指定 out 开漏不就行了 ...

此方法确实行,需要在外面加一个上拉电阻。多谢。weak pull up能提供多达电流?1mA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方法确实行,需要在外面加一个上拉电阻。多谢。weak pull up能提供多达电流?1mA有没有 ...

电流的看你的外部上拉电阻啊,一般IO口自带的上拉,都是等效于几十K电阻的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方法确实行,需要在外面加一个上拉电阻。多谢。weak pull up能提供多达电流?1mA有没有 ...

这还真没试过,我只试过配外部上拉的。

还有,外部上拉多半是需要与其他器件IO电平匹配,上拉还要看手册声明的电压范围(我当时是驱动小MOS,偷懒直接兼容开漏的,性能没测试过),此外好一点的CPLD/FPGA可以支持多电源轨的IO,与内核分离——比如建立一个1.8/3.3/5V都有的复杂IO系统。
这种模式往往是限制了IO区域,一个IO区域只有一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