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如何获取被线条划分各个块的信息?

楼主(2014-11-15):
如图:

图中黑色线条为分界线,用什么算法提取出分割出来的块,并且知道各个块4个顶点的坐标?
求提供思路!
编辑更改:已知黑色线条的起始坐标。已知整个板的大小。

网友A:
数字图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图像处理。。。。。。

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已知黑色线条的起始坐标终点坐标。已知整个板的大小。

网友:
数字图像处理,霍夫变换检测直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已知黑色线条的起始坐标终点坐标。已知整个板的大小。 ...

那些数字也是图像的一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数字也是图像的一部分吗?

不是,我只知道哪些直线的起点和终点。
只要提取各个块的4个顶点,要把各个块编号。
PS:这个不是一张图像,是一个文件,文件只描述有黑色实线的起点和终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只知道哪些直线的起点和终点。
只要提取各个块的4个顶点,要把各个块编号。
PS:这个不是一张图 ...

不是一个图像,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图像,反正能得到你要的结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个图像,你可以反它变成一个图像,反正能得到你要的结果就行了.

我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图像,并且把每一个区域划分出来,并且编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图像,并且把每一个区域划分出来,并且编号 ...

如果图片是规则的,即直线就是直线,不是倾斜的,线宽是固定的不是很好出来吗?不需要什么图像处理算法,直接搜索矩形特征就是了,我没看到图中有干扰判断元素啊。如果是摄像头实时捕获的图片或不是规则图片则另说

网友A:
如果矩形的大小和位置不是固定的,没有图像处理技术弄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图片是规则的,即直线就是直线,不是倾斜的,线宽是固定的不是很好出来吗?不需要什么图像处理算法, ...

怎么去扫描矩形特征?
我的想法是,先把线条从纵坐标由小到大排列,y方向线条也由横坐标由小到大排列。排列好之后,用x轴第一条和y轴检查是否有交点.和y方向第二条检查交点。都遍历完了之后获得的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矩形的大小和位置不是固定的,没有图像处理技术弄不出来的。。。。

这个图就是其他的排版软件上排出来的。实在没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矩形的大小和位置不是固定的,没有图像处理技术弄不出来的。。。。

大小和位置无所谓, 关键是没有变形, 和干扰. 就和图像处理没关系的. 相当于原始图就是经过处理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就是其他的排版软件上排出来的。实在没办法吗?

排版出来的图还怕啊. 就像你11楼的自己说的方法就行了啊. 你的难点在哪? 搜索矩形? 还是把矩形图片切割出来? 这都不难啊, 难道是我理解错你的需求了吗?

网友:
已知所有黑色线条坐标吗? 遍历所有黑色线条坐标 找到哪4个坐标构成的是封闭矩形

网友:
假定从线条1坐标对开始 遍历剩余所有线条坐标对 找到其余线条里任意坐标是线条1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