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CGS的屏连接几个MODBUS-RTU单元,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15):
发现MCGS在访问完一个设备,也就是收到一个设备的数据后,立即发送读第二个设备的帧,会导致第二个RTU没有反应,接收到不完整的帧,从而不返回;

而两个设备的访问间隔不知道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2014-12-16):
好像是要有时间间隔才行

网友:
我记得MCGS的端口设置里有参数可以调整的,你仔细找找

网友:
modbus-rtu有个帧间隔,要3.5个字节以上的间隔时间

网友(2015-01-27):
应该是你底下设备的问题,我都是连续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