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放大幅值为5mv、脉宽为10ns、周期为1000ns的脉冲信号

楼主(2014-11-15):
请问下大家,如何放大幅值为5mv、脉宽为10ns、周期为1000ns的脉冲信号,放大到大概500mv到1v之间?请问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没?我想参考下。我看了很多资料,网上也有不少资料和模块可以放大小信号,比如电子设计竞赛的射频宽带放大器,但这一类放大器大多是放大正弦信号,我也用TI的运放做过仿真,基本都是放大正弦信号没有问题,但是要放大脉冲信号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信号畸变很严重。所以想问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放大不到这个电压,可以放大到200mv。谢谢各位。

网友:
考虑高速运放,去ti选一下,有很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A:
找个好点的耳放电路就解决了,比如OPA637+BUF634或者AD815都能解决,或者LME系列有些超高速电流反馈运放。

但一定要多级放大,单独一级放大,问题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好点的耳放电路就解决了,比如OPA637+BUF634或者AD815都能解决,或者LME系列有些超高速电流反馈运放。

谢谢!那放大过程中造成了脉冲变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买个几十万的10G模拟带宽安捷伦示波器,拆了前端用

网友:
楼上思路开阔,是个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