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boards里的例程源码上有标记,源文件修改不了(已解决)

楼主(2014-11-15):
如题,keil下boards里的例程源码上有个圆心标记,看图

楼主:
没有标记的stdint.h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A:
修改文件的可读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文件的可读属性

能否讲的详细点了,先谢了!

网友B:
找到文件夹,右键+属性,把只读选项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文件夹,右键+属性,把只读选项去掉

在度娘那里找到答案了,我还以为要在keil下修改呢,改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度娘那里找到答案了,我还以为要在keil下修改呢,改好了,谢谢!

这是防止你乱动人家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一般我作好的框架或底层代码,一般也会这么干!

楼主:
是啊,直接在文件夹里改了属性,在keil里就动不了了,方便查看程序!

网友:
表示文件只读,学习了!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C:
是的,那个标志其实是钥匙,锁了。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在问题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那个标志其实是钥匙,锁了。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

话说如何修改标题?我试了下没有改的地方!

网友:
修改文件的只读属性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如何修改标题?我试了下没有改的地方!

编辑一楼,已经帮你修改了。

网友:
很简单的,吧文件属性修改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