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传感器或陀螺仪的选择

楼主(2014-11-15):
各位,现在有个车载的项目,需要应用到震动传感器或者是陀螺仪,目地是在车发动以后,能够知道车已经启动了,请教下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案实现?如果用陀螺仪,单轴的可否实现此功能?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压电片,或MPU6050

网友:
用陀螺仪,如果只是这一个目的,好像有点浪费。

楼主:
对,用陀螺仪价格比较高,不知道有没有高灵敏度的振动传感器能胜任

网友:
陀螺仪太耗电了 系统也没办法待机。我是去检测电源电压掉电来实现的。振动传感器有德国的sensolute 价格比较高,五块钱一个,台湾有大日科技可以做,价格只有德国的一半。实测大日科技的有时点火会感性不到。不过1车车!跑起来肯定可以感应得到。

网友:
刚好有一些陀螺仪库存,模拟的idg650,贱价出售,陀螺仪简单直接,电流才几毫安,li有大理陀螺仪

网友A:
我觉得要么检测车载蓄电池的电压,12V->14V说明启动了,要么通过OBD诊断口获得发动机运行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么检测车载蓄电池的电压,12V->14V说明启动了,要么通过OBD诊断口获得发动机运行状态 ...

诊断的话系统就不能待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的话系统就不能待机了

可以读KL15信号当做唤醒的

网友C:
adxl345是加速度计,测角度才有用,瞬时值它测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xl345是加速度计,测角度才有用,瞬时值它测不了

设置好触发条件,用中断!谁说瞬时值测不了?!

网友:
推荐使用测量电池电压的方法,汽车发动时强大的电压跌落与汽车发动后的充电电压回升
顺便说明一点,在实际测试中发现,丰田、本田、日产都是浮充的,这种方法很好用
大众途观是通过停充电机来测量电池电压的,发动后的电池的电压会出来跌落几秒的情况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感觉用电压的方式无法实现,因为设备是放在仪表台上,不可能接线到OBD接口或者发动机仓,其实这个检测不需要特别精准,只要车动起来能检测到就好了,

网友:
车载门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置好触发条件,用中断!谁说瞬时值测不了?!

不是说不可以,要搞清楚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