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类OS的调度器

楼主(2014-11-15):
此调度器,结合本论坛各位高手的代码,及Protothreads,加上自己的理解,及实际在项目中的使用情况不断修改而成,
在这里要感谢各位坛友的代码;
本调度器共3个文件
schedule.h
schedule.c
sch_cfg.h

本调度器特点:
1,仿OS编程方式
2,代码优化等级不能过高
3,适用于前后台及OS的系统中
4,占用一个CPU一个定时器
5,支持信号量
6,支持邮箱

代码如下:
schedule.h
#ifndef _SCH_H
#define _SCH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                                       schedule 版本号
**********************************************************************************************************/

#define  SCH_VERSION                 02100u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ch_cfg.h>

#ifndef  SCH_GLOBALS
#define  SCH_EXT  extern
#else
#define  SCH_EXT
#endif

/**********************************************************************************************************
*                                        数据结构定义
**********************************************************************************************************/
typedef struct {                                        //任务TCB数据类型定义
        SCH_TICKS                TaskDly;
        INT8U                        SpawnExitFlag;
} SCH_TCB;

typedef SCH_TICKS        SEM;                        //信号量数据类型定义
typedef struct {                                        //邮箱数据类型定义
        SCH_TICKS Dly;
        void *pMbox;
} MBOX;

/**********************************************************************************************************
*                                       全局变量定义
**********************************************************************************************************/
SCH_EXT SCH_TCB         TaskTcb[SCH_MAX_TASKS];                        //任务状态数据结构
SCH_EXT INT8U                CurRunTaskId;                                        //当前运行任务的ID号

/**********************************************************************************************************
*                                       系统状态定义
**********************************************************************************************************/
#define SCH_ERR_NONE                     0u
#define SCH_ERR_TIMEOUT                 10u

/**************************************************************************************************************
************任务相关宏
【1】任务创建按实例创建:
void Task_xxx(void)
{
        SCH_TaskBegin();
        while(1) {
                //用户代码
                SCH_TimeDly(SCH_TICKS_PER_SEC/100);                //根据任务实际周期进行延时
        }
        SCH_TaskEnd();
}
【注意】
        1,任务必须是无限循环,不能返回;
        2,任务中必须有延时函数或等待信号量,便于任务出让CPU使用权;
        3,任务函数中使用的非静态局部变量会在任务出让CPU后,变量消失,因此要想某个变量不消失,则要使用静态变量

【2】任务调度,按以下实例
SCH_TaskRun(Task_xxx,0);
【注意】
        1,各任务的ID不能相同
**************************************************************************************************************/

//@任务开始宏,在任务函数的变量声明后引用
#define SCH_TaskBegin()        static INT16U _lc=0u; switch(_lc){case 0:

//@任务结束宏,在任务尾引用
#define SCH_TaskEnd() }

//@任务调用宏,在主循环中调用
//@ TaskName:任务名
//@ TaskID:任务ID,最大值不能超过"SCH_MAX_TASKS"值,且每个任务的ID不能相同
#define SCH_TaskRun(TaskName,TaskID) \
    do { \
                CurRunTaskId = TaskID; \
        if(TaskTcb[CurRunTaskId].TaskDly==0) { \
            TaskName(); \
        } \
    } while(0);

/**************************************************************************************************************
************子任务相关宏
【1】子任务创建按实例创建:
void SubTask_xxx(void)
{
        SCH_SubTaskBegin();
        //用户代码
        SCH_TimeDly(SCH_TICKS_PER_SEC/100);                //根据任务实际周期进行延时
        SCH_SubTaskEnd();
}
【注意】
        1,子任务不可以是无限循环,否则子任务后面程序无法执行;
        2,子任务可以带参数;
        3,子任务中必须有延时函数或等待信号量,便于任务出让CPU使用权;
        4,子任务函数中使用的非静态局部变量会在任务出让CPU后,变量消失,因此要想某个变量不消失,则要使用静态变量

【2】子任务调度,按以下实例
        SCH_CallSubTask(SubTask_xxx());
**************************************************************************************************************/

//@子任务开始宏,在子任务函数的变量声明后引用
#define SCH_SubTaskBegin() static INT16U _lc=0u;TaskTcb[CurRunTaskId].SpawnExitFlag=1u;switch(_lc){case 0u:

//@子任务结束宏,在子任务函数尾引用
#define SCH_SubTaskEnd() }_lc=0;TaskTcb[CurRunTaskId].SpawnExitFlag=0u;return

//@子任务调用宏,在任务中调用,允许多层嵌套
//@ SubTaskName:子任务名
//@ p_arg:子线程函数输入参数
#define SCH_CallSubTask(SubTaskFun)        \
        while(1) { \
                _lc=(__LINE__%65535);return;case(__LINE__%65535): { \
                        SubTaskFun; \
                } \
                if(TaskTcb[CurRunTaskId].SpawnExitFlag==0u) { \
                        break; \
                } \
        }

/**************************************************************************************************************
************延时宏定义
**************************************************************************************************************/

//@延时宏,在任务开始宏和结束宏之间的任意位置引用;
//@【注】由于此调度器运用了C语言的行号的宏代码,因此此宏定义最好放在一行代码中,不能拆分此宏定义,防止行号返回出错
//@ ticks:延时时间
#define SCH_TimeDly(ticks)         do{_lc=(__LINE__%65535);TaskTcb[CurRunTaskId].TaskDly=ticks;return;}while(0);case (__LINE__%65535):

/**************************************************************************************************************
************信号量相关调用宏定义
**************************************************************************************************************/
//@信号量创建
#define SCH_SemCreate(Sem) Sem = 1

//@w信号量等待
//@        sem--等待信号量;
//@        timeout--等待超时时间,0--直到成功等待信号量;
//@        err--等待信号状态,SCH_ERR_NONE-等待成功,SCH_ERR_TIMEOUT-等待超时
#define SCH_SemPend(sem,timeout,err) \
    do { \
                if(sem==0) { \
                        sem = 1; \
                        err = SCH_ERR_NONE; \
                } else { \
                        sem = timeout + 1; \
                        SCH_TimeDly(0); \
                        if(timeout==0) { \
                                if(sem>0) { \
                                        TaskTcb[CurRunTaskId].TaskDly = 0; \
                                        return; \
                                } \
                                sem = 1; \
                                err = SCH_ERR_NONE; \
                        } else { \
                                if(sem>1) { \
                                        sem --; \
                                        TaskTcb[CurRunTaskId].TaskDly = 1; \
                                        return; \
                                } else if(sem==1) { \
                                        err = SCH_ERR_TIMEOUT; \
                                } else { \
                                        sem = 1; \
                                        err = SCH_ERR_NONE; \
                                } \
                        } \
                } \
    } while(0)

//@ 发出一个信号量
#define SCH_SemPost(Sem) \
    do { \
        Sem = 0; \
    } while(0)

/**************************************************************************************************************
************邮箱相关调用宏定义
**************************************************************************************************************/
#if SCH_MBOX_EN > 0u

//@创建邮箱
#define SCH_MboxCreate(mbox) do{mbox.Dly = 1;mbox.pMbox = (void*)0;}while(0)

//@ 邮箱等待
//@        mbox--等待邮箱;
//@ pmsg--等待成功后接收邮箱数据指针;
//@        timeout--等待邮箱超时时间,0--直到成功等待邮箱;
//@        err--等待邮箱状态,SCH_ERR_NONE-等待成功,SCH_ERR_TIMEOUT-等待超时
#define SCH_MboxPend(mbox,pmsg,timeout,err) \
    do { \
                if(mbox.pMbox!=(void*)0) { \
                        pmsg = mbox.pMbox; \
                        mbox.pMbox = (void*)0; \
                        err = SCH_ERR_NONE; \
                } else { \
                        mbox.Dly = timeout + 1; \
                        SCH_TimeDly(0); \
                        if(timeout==0) { \
                                if(mbox.pMbox==(void*)0) { \
                                        TaskTcb[CurRunTaskId].TaskDly = 0; \
                                        return; \
                                } \
                                pmsg = mbox.pMbox; \
                                mbox.pMbox = (void*)0; \
                                err = SCH_ERR_NONE; \
                        } else { \
                                if(mbox.pMbox!=(void*)0) { \
                                        pmsg = mbox.pMbox; \
                                        mbox.pMbox = (void*)0; \
                                        err = SCH_ERR_NONE; \
                                } else { \
                                        if(mbox.Dly>1) { \
                                                mbox.Dly --; \
                                                TaskTcb[CurRunTaskId].TaskDly = 1; \
                                                return; \
                                        } else if(mbox.Dly==1) { \
                                                pmsg = (void*)0; \
                                                mbox.pMbox = (void*)0; \
                                                err = SCH_ERR_TIMEOUT; \
                                        } \
                                } \
                        } \
                } \
    } while(0)

//@ 发出一个邮箱
#define SCH_MobxPost(mbox,pmsg) \
    do { \
        mbox.Dly = 0; \
                mbox.pMbox = (void*)pmsg; \
    } while(0)

#endif

/*************************************
                        函数申明
*************************************/
void SCH_Init(void);
void SCH_TimeTick(void);

#endif

schedule.c
#define  SCH_GLOBALS
#include  <schedule.h>

/********************************************************************************************************
** 函数名:        SCH_Init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功能说明:调度器初始化函数,任务运行前调用
*********************************************************************************************************/
void SCH_Init(void)
{
        INT8U i;

        CurRunTaskId = 0;
        for(i=SCH_MAX_TASKS;i>0;i--) {
                TaskTcb[i-1].TaskDly = 0;
                TaskTcb[i-1].SpawnExitFlag = 0;
        }
}

/********************************************************************************************************
** 函数名:        SCH_TimeTick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功能说明:调度器时钟节拍函数,在定时中断中调用
*********************************************************************************************************/
void SCH_TimeTick(void)
{
        INT8U i;
        for(i=SCH_MAX_TASKS;i>0;i--) {
        if(TaskTcb[i-1].TaskDly>0) {      //任务延时时间处理
            TaskTcb[i-1].TaskDly --;
        }
        }
}

sch_cfg.h
#ifndef SCH_CFG_H
#define SCH_CFG_H

#define SCH_MAX_TASKS           10                  //最大任务数量,可以增加,最大255个
#define SCH_MBOX_EN             1                            // Enable (1) or Disable (0) 邮箱

#define SCH_TICKS_PER_SEC       1000                //1秒钟多少个系统时钟数

/**********************************************************************************************************
*                                              与编译器相关数据类型定义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EAN;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 Unsigned  8 bit quantity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S;                    /* Signed    8 bit quantity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16U;                   /* Unsigned 16 bit quantity                           */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S;                   /* Signed   16 bit quantity                           */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32U;                   /* Unsigned 32 bit quantity                           */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S;                   /* Signed   32 bit quantity                           */
typedef float          FP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
typedef double         FP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

typedef unsigned int   SCH_TICKS;                //定义延时时钟数据类型

#endif

测试代码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app_cfg.h"

SEM Sem1,Sem2;                                        //
MBOX mbox1,mbox2;

/********************************************************************************************************
** 函数名:        App_FunSemCreate
** 输  入:
** 输  出:
** 功能说明:信号量创建函数
*********************************************************************************************************/
static void App_FunSemCreate (void)
{
        INT8U                os_err;

        SCH_SemCreate(Sem1);
        SCH_SemCreate(Sem2);
        SCH_MboxCreate(mbox1);
        SCH_MboxCreate(mbox2);
}

void Ledred(void)
{
        SCH_TaskBegin();
        while(1) {
                LEDOn(RED_LED);
                SCH_TimeDly(SCH_TICKS_PER_SEC/2);
                LEDOff(RED_LED);
                SCH_TimeDly(SCH_TICKS_PER_SEC/2);
        }
        SCH_TaskEnd();

}

void Ledgreen(void)
{
        SCH_TaskBegin();
        while(1) {
                LEDOff(GREEN_LED);
                SCH_TimeDly(SCH_TICKS_PER_SEC/2);
                LEDOn(GREEN_LED);
                SCH_TimeDly(SCH_TICKS_PER_SEC/2);
        }
        SCH_TaskEnd();
}

void Delay(void)
{
        static uint8_t        i;

        SCH_TaskBegin();
        while(1) {
                for(i=0;i<5;i++) {
                        printf("Delay Cnt = %d\r\n",i);
                        SCH_TimeDly(SCH_TICKS_PER_SEC/2);
                }
                printf("Delay exit\r\n");
        }
        SCH_TaskEnd();
}

void Task_Sem1Test(void)
{
        uint8_t        err;

        SCH_TaskBegin();
        while(1) {
                printf("Sem1 等待置位...\r\n");
                SCH_SemPend(Sem1,0,err);
                printf("Sem1 等待成功...\r\n");
        }
        SCH_TaskEnd();
}

void Task_Sem2Test(void)
{
        uint8_t        err;

        SCH_TaskBegin();
        while(1) {
                printf("Sem2 等待置位,1秒钟超时...\r\n");
                SCH_SemPend(Sem2,SCH_TICKS_PER_SEC*10,err);
                if(err==SCH_ERR_TIMEOUT) {
                        printf("【Sem2】 等待超时...\r\n");
                } else {
                        printf("Sem2 等待成功...\r\n");
                }
        }
        SCH_TaskEnd();
}

void Task_Mbox1Test(void)
{
        uint8_t        err;
        char         *p;

        SCH_TaskBegin();
        while(1) {
                printf("mbox1 等待置位,1秒超时...\r\n");
                SCH_MboxPend(mbox1,p,SCH_TICKS_PER_SEC*5,err);
                if(err==SCH_ERR_TIMEOUT) {
                        printf("【mbox1】 等待超时...\r\n");
                } else {
                        printf("mbox1 等待成功...\r\n");
                        printf("mbox=[%s]\r\n",p);
                }
        }
        SCH_TaskEnd();
}

void Task_Swap(void *p_arg)
{
        static uint8_t         i;

        SCH_SubTaskBegin();

        for(i=0;i<5;i++) {
                printf("swap cnt = %d\r\n",i);
                SCH_TimeDly(SCH_TICKS_PER_SEC*2);
        }

        printf("Task_Swap Exit\r\n");
        SCH_SubTaskEnd();

}

void Task_Swap1(void *p_arg)
{
        static uint8_t         i;
        uint8_t                xx;

        SCH_SubTaskBegin();

        //SCH_CallSubTask(Task_Swap(NULL));

        printf("swap exit \r\n");
        for(i=0;i<5;i++) {
                printf("swap1 cnt = %d\r\n",i);
                SCH_TimeDly(SCH_TICKS_PER_SEC*2);
        }

        printf("Task_Swap1 Exit\r\n");
        SCH_SubTaskEnd();
}

void Task_SwapTest(void)
{
        uint8_t        err;
        void         *p;

        int                test;

        SCH_TaskBegin();
        while(1) {
                printf("子任务调用测试...\r\n");
                SCH_CallSubTask(Task_Swap1(NULL));

                printf("子任务调用测试完成,延时2秒...\r\n");
                SCH_TimeDly(SCH_TICKS_PER_SEC*2);
        }
        SCH_TaskEnd();
}

/********************************************************************************************************
** 函数名:main
** 输  入:
** 输  出:
** 功能说明:main函数
*********************************************************************************************************/
int main (void)
{

        uint32_t        i = 0;
        uint32_t        ConnectTime;

        uint8_t                AppDownload = FALSE;
        uint8_t                buf[256];

        uint32_t        Test = 0,Test2 = 0;

        uint8_t                ConnectStatus = FALSE;
        char            GetKey;

        /*=========初始化核心代码=========*/
        SCH_Init();                                                                //调度器初始化

        //初始化全局应用变量
        GlobalTime = 998;                                //计数器

        App_FunSemCreate();

    BSP_GPIOConfiguration();                               //GPIO配置
        BSP_CpuPeriphInit();                                         //CPU相关硬件初始化

        BSP_WDT_HardInit();                                                //看门狗初始化

        LEDOff(GREEN_LED);
        LEDOff(RED_LED);

        BSP_WDTHardReset();

        while(1) {

                SCH_TaskRun(Ledred,0);
                //SCH_TaskRun(Delay,1);

                //SCH_TaskRun(Task_Sem1Test,2);
                //SCH_TaskRun(Task_Sem2Test,3);
                //SCH_TaskRun(Task_Mbox1Test,4);
                Task_Swap(NULL);
                SCH_TaskRun(Task_SwapTest,4);

                GetKey = _getkey();
        if(GetKey!=-1) {
                        if(GetKey=='x') {
                                printf("Test Sem1\r\n");
                                SCH_SemPost(Sem1);
                        } else if(GetKey=='y') {
                                printf("Test Sem2\r\n");
                                SCH_SemPost(Sem2);
                        } else if(GetKey=='m') {
                                printf("Test mobx1\r\n");
                                sprintf((char*)buf,"Test mobx1\r\n");
                                SCH_MobxPost(mbox1,buf);
                        }
        }
        }
}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static char str1[256];
        static uint32_t temp;

        memcpy((void*)str1,(const void*)file,strlen((const char*)file));
        temp = line;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my_printf("Worng parameters value:file%s on line %d\r\n",file,line);

        /*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endif
/*************************************************end of file********************************************/

使用说明:
1,定时器中调用函数:SCH_TimeTick()
2,main函数开关调用SCH_Init()

=========================分割线==========================================

错误不合理之处,望大家指正,修改,一起完善。

网友:
顶起,楼主能否解释下思路?

网友:
这个宏用的,飞起啊~~~

网友:
也不能使用 switch语句?

网友:
mark!!!楼主讲一讲思路嘛....

网友:
支持LZ不断改进,造福坛友.

网友:
支持一下,好像是Protothreads修改的。

网友:
解说一下呗,

网友:
能否提供完整的工程文件啊,谢谢了啊

网友:
太复杂了,看到这么多宏,头大了!

网友:
这个OS很适用,顶顶顶!

网友:
一个思路,学习了.............

网友(2015-02-05):
很牛!!!试用一下看看

楼主(2015-05-18):
不知道,1楼的帖子怎么编辑,现将最新版本的程序给出

app.c为测试例子

网友(2015-06-28):
引用 楼主:
不知道,1楼的帖子怎么编辑,现将最新版本的程序给出

LZ升级扩展得不错, 感谢分享, 有时间试试

网友:
研究一下调度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调度器是不是没有优先级了,哪位明白的,给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调度器是不是没有优先级了,哪位明白的,给说一下,谢谢。 ...

还是有优先级的,而且任务的优先级不允许相同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复,有穵试月子,感觉很不错。

网友B:
2015最新版  SCH_TimeDly(Ticks) MPLAB X + XC8  环境 编译报错: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5最新版  SCH_TimeDly(Ticks) MPLAB X + XC8  环境 编译报错: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我这没有这种编译器,无法测试,你在仔细研究一下,如果问题解决,希望你说下解决方法

网友B(2015-07-28):
经测试:
#define SCH_TimeDly(ticks)         do{_lc=(__LINE__%65535);TaskTcb[CurRunTaskId].TaskDly=ticks;TaskTcb[CurRunTaskId].SubExitFlag=1u;return;}while(0);case (__LINE__%65535):
中的case (__LINE__%65535):  这一语句编译不过,错误提示:case 语句需要常量;
临时解决办法:
#define SCH_TimeDly(ticks)         do{_lc=(__LINE__);TaskTcb[CurRunTaskId].TaskDly=ticks;TaskTcb[CurRunTaskId].SubExitFlag=1u;return;}while(0);case (__LINE__):

网友C:
楼主,这个调度器不支持高优先级抢占,这样高优先级的任务实时性不能保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测试:
#define SCH_TimeDly(ticks)         do{_lc=(__LINE__%65535);TaskTcb[CurRunTaskId].TaskDly=ticks;Tas ...

可能是编译器不一样,应该这种表达示是在预编译时处理的,可能你的编译器是将此类表达示放在程序运行中处理的,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调度器不支持高优先级抢占,这样高优先级的任务实时性不能保证吧~ ...

这种调度器与RTOS是有区别的,不能进行抢占,只能说任务编号越小,提前执行而已

网友D:
这个调度器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调度器很好用。

谢谢使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指出

网友:
mark,又是一个关于timer定时器的

网友:
有时间了再来验证,谢谢分享~

网友E:
已经经过修改用在小产品上了!谢谢楼主的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经过修改用在小产品上了!谢谢楼主的开源!

能否分开修改部分的代码,一起将此代码修改得更加完善。。。。。

网友F(2015-08-30):
楼主,求一个stm8完整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求一个stm8完整工程。

前面的例子,不用CPU的,直接可以使用

网友(2016-08-11):
借用楼主的思想,已用在好多工程中了。

网友:
好好学习楼主的思想试试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知道,1楼的帖子怎么编辑,现将最新版本的程序给出

能否将getkey()函数发上来,学习你是怎么写的。
我以前都是状态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将getkey()函数发上来,学习你是怎么写的。
我以前都是状态机方式。 ...

我理解错了,getkey()只是一个串口数据接收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错了,getkey()只是一个串口数据接收函数

哦,谢谢

网友(2016-10-21):
学习一个,纯C的调度器太巧妙了,使用调度器管理可以极大地减少阻塞

网友H:
该类OS还有维护吗,可否用于产品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该类OS还有维护吗,可否用于产品上?

无维护,喜欢可以用于产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无维护,喜欢可以用于产品上。

大神,最近有用你的那个类OS做产品,有遇到问题,可以跟你沟通吗?VX:stm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