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啦!STM8S003F3 0.56寸数码管 迷你时钟 带定时输出

楼主(2014-11-15):
开源啦!STM8S003F3 0.56寸数码管 迷你时钟  给各位喜欢的朋友  不喜勿喷!

特色说明:
        1.0.56英寸数码管显示 全板体积只有2X5CM
        2.室温显示 温度范围-10到60度
        3.1路定时器 8段定时输出
        4.精简设计 只有两按键调整设置
        5.多显示模式 自由切换
        6.温度校正  时间校正
        7. ... ...  等你去发现哦...

上图啦!

定时器输出功能 只是输出一个信号 需控制其他电器 设备还另需加电路 板载电路如下:

为了感谢莫坛清静开源环境 特别说明 本制作无版权  欢迎仿制 转载
懒得动手的朋友 也可移步到X宝 http://liustudio.taobao.com/(莫大 能这样发链接不 不行就删了 呵呵!)
以下是 原理图

源程序 IAR平台 STM8

还有设定说明书  两按键调整 比较烦锁 要耐心看说明。

以学习为前提条件下 PCB文件就不发了!!
烧录程序 时别忘了一起烧EEP文件哦!

网友A:
支持开源~~
我前段时间正好看到淘宝有卖类似的,自己正在做个,使用STM8L051F3P6,内置RTC可以省掉DS1302,还支持闹钟功能,只有电池时也可以打开数码管显示时间。
楼主使用TL431和三极管稳压是为了提高最大供电电压吧,能达到多少呢?HT75xx系列最大24V我觉得够用了。
做这东西单片机IO很紧张啊,楼主把DS1302和数码管复用腾出了几个,留出控制信号输出这点比较实用~

网友:
看起来蛮好看的。不知道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电池应该只是RTC后备电源

网友B:
想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怎样测温的?好像没有看到有测温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怎样测温的?好像没有看到有测温电路?

R8,10K3590NTC

网友C:
为什么数码管不加限流电阻?这样不好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开源~~
我前段时间正好看到淘宝有卖类似的,自己正在做个,使用STM8L051F3P6,内置RTC可以省掉DS1302, ...

用电池带数码管显示太耗电了  电池也用不了多久的    这个431稳压电路  12V内直接加载  大于12V需串一颗 几百欧1W电阻  2N5551功率限制       整体电流在2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数码管不加限流电阻?这样不好的哦!!!

数码管 扫描方式是  逐段扫描方式   这样在短时间内点亮与  关闭   既可以降低功耗  又保证数码的亮度

网友:
驱动LED的公共端可以用三极管,亮度可调范围会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管 扫描方式是  逐段扫描方式   这样在短时间内点亮与  关闭   既可以降低功耗  又保证数码的亮度 ...

你是说数码管每个段是单独点亮的。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非常感觉楼主的无私,谢谢分享!

网友D:
数码管的型号是什么?我看到你那里的是sma41056,但是不是很不对的,带时钟和4个小数点的为什么是12个引脚的?

网友:
用cr电池,数码管是不是太耗电了一点呀

网友:
不错,感觉绿色的数码管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网友:
一直有这个想法,做个大型的,替代家里的石英钟。等有空着吧。做个记号,有空来查。

网友:
貌似没有使用驱动,也没有限流,不知道电流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的型号是什么?我看到你那里的是sma41056,但是不是很不对的,带时钟和4个小数点的为什么是12个引脚的 ...

这种  时钟数码管只有  中间的3点会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池带数码管显示太耗电了  电池也用不了多久的    这个431稳压电路  12V内直接加载  大于12V需串一颗  ...

嗯用电池一直显示的话用不了多久,只按键时点亮几秒钟应该不是太耗电。软件上我做了数码管多级亮度设置,使用定时器控制点亮时间,室内耗电5mA左右就比较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支持开源~~
我前段时间正好看到淘宝有卖类似的,自己正在做个,使用STM8L051F3P6,内置RTC可以省掉DS1302, ...

你好你们用的ht75xx是那个公司的电源芯片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开源,做一个样

网友:
支持一下   不错   谢谢分享  有机会弄弄

网友:
掉电后的RTC功耗如何?

网友:
这个东东时间不准是个问题,没校时的,时间不准比较讨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们用的ht75xx是那个公司的电源芯片 谢谢

合泰 Holtek

网友:
谢谢你  呵呵  我这里的pdf都没写厂家

网友:
感觉两按键接在uart的端口则可以增加扩展功能,譬如通过串口增加gps校时功能等

网友:
哇!好棒的设计啊!

网友:
支持开源,非常好的设计。

网友:
看起来很好看,楼主能否说下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这种数字钟的瓶颈都在于晶振精度…勒紧误差太大…老式那种钟控收音机非常好,从市电采样的,正负误差累积消除

网友F:
是如何消除误差?
难道是累计走多长时间,自动校正一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如何消除误差?
难道是累计走多长时间,自动校正一次的

每天  自动校正一次   调整范围±9秒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很好

网友:
开源不错啊
DS1302误差大

网友:
用NTC作温度检测,检测室温是否准确?

网友:
支持开源,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不错呀,挻精致小巧的!

网友:
好,以前在网上买了板,觉得时间不准,有时间换个精度好的晶振

网友G:
谢谢分享,原理图 PDF 打不开。
是不是 Protel 画的。若是可以,能不能发一份到我的 xiaoguo_nihao@163.com,谢谢

网友:
有创意,支持下。

网友:
编程口在哪?

网友:
软件是IAR版的,有RVMDK版本的么

网友:
放个USB接口就好了,直接插到usb供电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原理图 PDF 打不开。
是不是 Protel 画的。若是可以,能不能发一份到我的 ,谢谢 ...

你下载一个pdf阅读器就好了  兄弟平常怎么看器件文档的呢?电工必备的工具Adobe Reader

随便在上传一个PDF虚拟打印机  有了这货就可以把你想要的文档图片转成PDF文件啦!
使用简单就当一打印机用就好了!

楼主:
各位看官都比较关心走时准确的问题
的确DS1302走时是不怎么准
但说回来了 2毛钱的东西 我们也不能要求它太多是吧!所以就改变自己吧 程序中加了每天自动校正偏移时间功能  尽量把误差减到最小!

热敏电阻测温 还是可以的  放眼望去 市面上要求不高有测温的 产品中 有几个不是用热敏电阻呢!

关于资料说明  除了PCB文件没有上传  其他的都以上传完成!所有资料仅供学习参考 用做其他用途 产生后果概不负责!

楼主:
下载口说明:
SWIM 是数码管的12脚  也就是PD1
NRST 是数码管的12脚右边上的孔!(B按键外引线孔的左边)

网友:
RTC  改成DS3231吧
高精度,自带温控的,+-3度的温度,连10K的热敏电阻都省了

网友:
正是,用DS3231,精准,还有温度功能,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下载一个pdf阅读器就好了  兄弟平常怎么看器件文档的呢?电工必备的工具Adobe Reader

随便在上传一个 ...

我点 原理图下载时,是显示    223137nnp3pafzedfshf7e.attach
换了 两个 浏览器也一样。

后面己经解决了。我直接 把这个改名为 原理图.pdf

谢谢你

网友H(2015-06-27):
引用 楼主:
各位看官都比较关心走时准确的问题
的确DS1302走时是不怎么准
但说回来了 2毛钱的东西 我们也不能要求它 ...

楼主  你好   看过你的分享之后  在你的淘宝店买了两套使用    用得还不错
为了解决走时不准的问题  我买了几片贵点的ds1302  现在给其中一套换上了新的ds1302
换上后发现时钟的秒不走了
然后重新下载程序
结果重新下载程序后   时钟依然不走
时间显示界面冒号在跳动
秒钟显示界面时钟保持00显示
时间一直不变化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我该从哪个方向去找原因呢

另附:没换过ds1302的那一套 重新下载程序 时钟没有问题

网友:
有时间也仿一个,谢谢楼主的无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怎样测温的?好像没有看到有测温电路?

电池座旁边的热敏电阻这么大你都没看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看官都比较关心走时准确的问题
的确DS1302走时是不怎么准
但说回来了 2毛钱的东西 我们也不能要求它 ...

两毛钱的DS1302就还不如直接软件定时了,差别就在与一个断电了还能考电池继续跑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池座旁边的热敏电阻这么大你都没看见?

可能我的眼睛没你那么好吧。
刚开始没注意,但在原理图上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你好   看过你的分享之后  在你的淘宝店买了两套使用    用得还不错
为了解决走时不准的问题   ...

1.你确定你的DS1302是正常的
2.确认没有焊接不良
3.软件如果 你要修改 就找到DS1302驱动中的 延时适当 调整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  你好   看过你的分享之后  在你的淘宝店买了两套使用    用得还不错
为了解决走时不准的问题   ...

我记得DS1302有一个寄存器位控制时钟启动的,第一次使用都要做这个初始化,你看一下手册,时钟精度差是晶振问题,跟芯片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1.你确定你的DS1302是正常的
2.确认没有焊接不良
3.软件如果 你要修改 就找到DS1302驱动中的 延时适当 调 ...

焊接应该没问题
芯片应该也没大问题  因为可以修改年月日时分的信息

回头试试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记得DS1302有一个寄存器位控制时钟启动的,第一次使用都要做这个初始化,你看一下手册,时钟精度差是晶 ...

嗯  回头试试   谢谢

网友:
支持开源,谢谢共享!!

网友K(2016-02-26):
请教楼主EEP文件是怎么生成的一直不会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楼主EEP文件是怎么生成的一直不会这样用。

在下载软件里 手动输入 保存就好了

网友:
先谢谢楼主,最近也要用stm8s,我看了您的代码和原理图,并没有用到外部晶振。在这想问下,我买了一块stm8smini板子,班上外部晶振接口流出来了,我需要用到串口,PWM,定时器之类的,总之工程量要大一些,所以希望主频高点最好,我想问下,这个外部晶振应该选多大的合适。

网友(2016-04-21):
引用 网友H:
楼主  你好   看过你的分享之后  在你的淘宝店买了两套使用    用得还不错
为了解决走时不准的问题   ...

看下是不是得需要设置一下  时钟才能开始运行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DS3231SN,多少钱啊

网友:
看起来很精致,

网友(2016-06-16):
嗯,很好的资料,谢谢提供

网友:
uint tempRT[80]={
  923,918,913,907,901,895,888,882,875,868, //-19--10
  861,853,845,837,829,821,812,803,794,785, //-9-0
  775,766,755,746,735,725,715,704,693,682, //1-10
  671,660,649,637,626,615,603,592,580,569, //11-20
  557,546,534,523,512,500,489,478,467,456, //21-30
楼主,请问下,这个温度表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多谢
  445,435,424,414,403,393,383,373,364,354, //31-40
  345,336,327,318,310,301,293,285,277,269, //41-50
  262,255,247,240,234,227,221,214,208,198, //51-60
};

网友(2017-03-31):
备注一下看看 以后用了 在看谢谢了 楼主

网友(2017-05-14):
耗电太厉害了,用个断码液晶能实用了

网友(2019-02-18):
备注一下,楼主做的很好

网友:
  数码管+CR锂电,不切实际的设计,玩玩可以。。。。产品肯定要LCD+干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