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分立的boost,1.2V转16V15mA

楼主(2014-11-15):
别人发的图,我把反馈加上了。改了一些值,下面是负载分别为1K,3K,5K,10K,100K的输出波形,1K满载时为15V,其他负载均能稳定在16V左右。。。。
电路只做了仿真并没有实际搭建,有时间的可以试试作为参考:

有高手改进能把1K时也稳定在16V就更好了

网友:
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
效率会比较低吧。

网友:
很经典的互补振荡器,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用这个电路做门铃了

以前做过使用稳压管反馈的,LZ的电路Q2集电极应该串电阻才对

楼主:
这么小的功率就不看效率了,可以适当的串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