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遥控器电位器怎么替换。

楼主(2014-11-15):
天地飞6Ⅱ,电位器好像是四十五度的,查变TB也没有找到一样的,如果替换用什么,它本身连接是三个引脚连接,如果是两脚连接就不头疼了。

网友:
有图片吗?手里有,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难道不是直接搜【航模 遥控器 总成】

楼主:
标的是B5K-60,60应该就是它的角度,我上这个度数的都少见,别说5K的了。回3楼我只是电位器的碳膜坏了,换总成,成本高点,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的是B5K-60,60应该就是它的角度,我上这个度数的都少见,别说5K的了。回3楼我只是电位器的碳膜坏了,换 ...

不想多花钱想折腾你可以买导电银浆(还是要花钱)找外形一样电位器270度,5*27/6=220k的,然后保留中间60度其他涂上导电银浆

楼主:
谢谢五楼,这个注意好

网友(2016-09-08):
5楼的建议不错,必须是线性电位器。

楼主(2020-03-07):
但是整体的阻值会有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