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用的AutoHotKey脚本,各种快捷键你想怎么用。

楼主(2014-11-16):
之前一直有用按键精灵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可以录制键盘鼠标操作,脚本编程,挺方便。
后来接触了AutoHotKey这个软件,主要是做快捷键设置的(当然也有大牛脚本编程做些别的),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个人觉得非常方便,分享给大家使用。

程序使用脚本语言,相对比较简单,用的过程主要就是需要用什么功能就上网查查,然后还有chm的帮助文档比较有用,写简单应用完全够了。

我自己使用主要就是键盘快捷方式操作了,用的大部分都是Win的组合键方式,用来启动/激活/最小化应用程序。
然后就是粘贴板的读取/修改/粘贴等操作,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人用呀,在此抛砖引玉一下。
当然很多也是从网上获得的参考,修改满足自己的需求,也希望能提供感兴趣的大家一个参考。

废话不多说,上代码前说点AutoHotKey的脚本语言说明(帮助文档里其实都有啦):

1. 按键说明(功能键可以组合,比如^+c就表示Ctrl+Shift+c了):
        ^                 表示Ctrl键
        +                表示Shift键
        !                表示Alt键
        #                表示Win键
        Up                表示上箭头键
        Down                表示下箭头键
        Left                表示左箭头键
        Right                表示右箭头键
        PgUp                表示PageUp键
        PgDn                表示PageDn键
        F1-F12        表示功能键
        a-z                表示a-z键
        LButton        表示鼠标左键
        RButton        表示鼠标右键
        MButton        表示鼠标中键
        WheelUp        表示鼠标滑轮向上
        WheelDown 表示鼠标滑轮向下
        Del                表示Del删除
        Enter                表示Enter回车
        Tab                表示Table制表符
        Space        表示Space空格
        ....
        (一般这些就够用了,当然还有很多,可以直接到帮助文档chm中搜索引key list查看即可了)

2. AutoHotKey程序包说明:
        AutoHotKey就不介绍了,感兴趣的直接搜一下就行,一个热键脚本运行软件,软件比较小,也不占资源,使用讨论的人应该也比较多。
        运行后,默认运行AutoHotKey.exe同目录下的AutoHotKey.ini内的脚本程序,本文中后续涉及到程序就在这个ini文件里面。
        在最后提供我自己用的程序压缩包,当然也是网上下的,忘在哪下的了,应该不是最新版,不过够用就行。
        程序包里的文件如下图:

        我认为比较有用的是以下的:
        AutoHotkey.exe        主程序,不多说,不过功能这么强大,但是程序竟然只有250KB,膜拜啊,吐槽一下现在的软件越做越臃肿!!!
        AutoHotKey.ini        默认执行的脚本语言文件(AutoHotKey脚本语言的默认文件后缀是.ahk,在“文中脚本”文件夹里可以看到一些例程)。
        nircmd.exe                是我下载的一个扩展cmd程序,好像也比较强大,脚本里用到音量调节及关屏用到了这个程序,有chm帮助文档。
        AU3_Spy.exe          提供的一个Windows程序ahk_class抓取的工具,后面脚本里程序的ahk_class就是通过这个软件抓取的,打开就知道怎么用了。
        下面是用AU3_Spy抓取FoxMail程序的ahk_class截图,显示ahk_class为TFoxmail_Main.UnicodeClass,只要打开AU3_Spy,然后再打开Foxmail程序即可:

3. 粘贴板使用说明:
        脚本语言里有一个全局变量Clipboard,就可以当粘贴板用,可以从里面取数据,也可以往里面存数据。
        Clipboard变量是文本型,ClipboardAll变量则是全部粘贴板多媒体型的,要具体了解到chm文档里查就行,里面的基本示例:
        Clipboard = my text         ;给予剪贴板全新的内容。
        Clipboard =         ;清空剪贴板。
        Clipboard = %clipboard%         ;将任何复制的文件、HTML 或者其它带格式的文本转换为纯文本。
        Clipboard = %clipboard% 添加的文本。         ;在剪贴板中追加些文本。
        StringReplace, Clipboard, Clipboard, ABC, DEF, All ;将剪贴板中所有的 ABC 替换为 DEF (同时也将剪贴板中的内容转换为纯文本)。
        看到这几个示例大家应该就能想法了,粘贴板还是相当方便的,要是能随意操作它,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4. 脚本赋值语句说明:
        脚本语言里的变量是泛变量,不用声明定义,直接在要用的时候赋值就行了,而且根据赋值自动满足变量类型,之后就可以使用同样的变量名使用了。
        赋值语句有以下几种:
        Var := expression  -> ":=" 赋值跟Dephi挺象,将表达式expression的的值赋给变量Var,表达式可以是函数,变量,运算等。
        Var .= expression  -> ".=" 赋值为附加赋值,常用于字符串,把expression附加都原Var的后面。
        Var = expression        -> “=” 赋值跟":=" 类似,后面跟赋的值
        变量的引用,直接变量名加2个%即可:%expression%。

5. 针对某个应用程序定制快捷键操作:
        使用#ifWinActive语句实现,如:
        #ifWinActive, ahk_class AutoHotkeyGUI
        ; AutoHotkeyGUI:Esc -> Exit this GUI
        Esc::
                send !{F4}
                Return
        #ifWinActive

        表示在ahk_class值为AutoHotkeyGUI的程序里,ESC键的作用就是发送虚拟按键Alt+F4,即退出该程序。
        此处最后要再加一个#ifWinActive,否则后面的程序语句都会被认为是该AutoHotkeyGUI程序下的快捷键操作。

6. ahk_group使用说明:
        脚本语句里大量使用ahk_class作为程序识别的主要依据,但对于某些程序,不只有一个程序窗口,比如Windows Media Player,有多个形态的窗口,但由于他们同属一个应用程序,可以共享一套快捷键操作,因此可以用ahk_group作为识别依据。
        ahk_group使用前需要定义并添加程序到组,和变量一样,不用定义直接使用GroupAdd语句添加即可,如:
        GroupAdd, WinMediaApp, ahk_class WMPlayerApp
        GroupAdd, WinMediaApp, ahk_class WMP Skin Host
        GroupAdd, WinMediaApp, ahk_class CWmpControlCntr
        GroupAdd, WinMediaApp, ahk_class WMPTransition

        此处ahk_class值为WMPlayerApp/WMP Skin Host/CWmpControlCntr/WMPTransition的都是Windows Media Player的程序窗口,而在后续使用中则可以直接用ahk_group WinMediaApp来识别所有组内的Windows Media Player程序了。
        注:GroupAdd语句必须在#ifWinActive定义并设置好,否则会无效,直接放在脚本程序最前面就可以了。

7. 脚本语言简单说明,直接上一小段看看就大体明白了,简单易用(脚本语言不区分大小写,个人习惯首字母大写):
        ; Win+f -> Firefox (Run/Activate/Minimize)
        ; ---------------------------------------------------------
        #f::
        {
                DetectHiddenWindows, on
                ifWinNotExist ahk_class TFoxmail_Main.UnicodeClass
                        Run D:\Program Files\Foxmail 7.0\Foxmail.exe
                else
                {
                        ifWinNotActive ahk_class TFoxmail_Main.UnicodeClass
                                WinActivate
                        else
                                WinMinimize
                }
                Return
        }
        ; ---------------------------------------------------------

        稍稍解释一下,整小段的意思就是:按Win+f键可以打开或激活或最小化foxmail,如果foxmail没运行,就运行,如果已运行但没激活(不是最前窗口)就激活,如果已经激活就最小化。
         ";"        -> 分号表示注释,跟着后面的整行都注释了,跟C的“//”一个意思。
        #f::        -> 表Win+f组合键触发执行之后的脚步程序运行,直到return。
        {}        -> 跟C语言一样,表示多行语句块,对于if-else等语句,若后面只一句可以不用{},多行则应该加上。
        DetectHiddenWindows, on         ->检测隐藏窗户,因为foxmai被设置成最小化后到托盘了,所以需要加上这句。
        ifWinNotExist ahk_class TFoxmail_Main.UnicodeClass        -> 检测ahk_class值为TFoxmail_Main.UnicodeClass的程序是否存在。
        Run D:\Program Files\Foxmail 7.0\Foxmail.exe                -> 程序不存在则Run运行程序,写上foxmail的绝对路径。
        ifWinNotActive ahk_class TFoxmail_Main.UnicodeClass -> 若程序已存在,则检测程序是否已激活,是不是处于最前窗口。
        WinActivate                -> 如果未激活状态,则激活程序。
        WinMinimize        -> 如果出现已激活,则最小化程序。

罗嗦了一大堆,其实论坛里的都应该有语言基础,一看就明白,以上这一小段脚本就实现了Win+f的快捷启动/激活/最小化foxmail的操作了。

以上这一小段加以小修改,就能创造一堆的程序快捷启动操作了,附上我自己写的AutoHotKey.ini脚本文件,实现以下的快捷操作方式(感觉还挺方便,全凭习惯了):
1. Ctrl+Alt+c         -> 复制文本并附加到原粘贴板文本后
2. Ctrl+Alt+i -        > 复制文本,并处理,对文本中最后的数值(十进制或十六进制0x)自动+1,然后粘贴;分别对末尾的“:”和";"进行了处理,回车再粘贴,便于C语言的自增复制(之前这种重复性工作很苦恼啊),对于case语句也挺有用,如选中“case 0:”,然后一直按Ctrl+Alt+i,就自动出来“case 1:”,“case 2:”等行。
3. Ctrl+Alt+d         -> 和Ctrl+Alt+i类似,不过是自动-1。
4. Ctrl+Alt+Up/WheelUp        -> 复制文本,自动数字+1,粘贴并重新选中刚粘贴的文本内容,连续使用一直往上加,支持10/16进制,16进制以0x开头。
5. Ctrl+Alt+Down/WheelDown -> 复制文本,自动数字-1,粘贴并重新选中刚粘贴的文本内容,连续使用一直往下减。
6. Ctrl+Alt+t        -> 十进制/十六进制自动转换,如选中10,按快捷键,弹出转换窗口,并自动将十六进制数0x0A放到粘贴板里,反过来一样。
7. Ctrl+Alt+x        -> 复制并自动交换==,<=,>=,=,<,>,!=等符号两边的变量,对于<=等则同时交换为>=等,如"a == 0",变为"0 == a","intx[0] < 1"变为“1 > intx[0]",对于C编程中条件语句的变化十分方便(个人习惯,数值放前面,变量放后面,如if(1 == a)这样,经常有要改的情况,so...)。
8. Ctrl+Alt+o        -> 复制文本并打开Lingoes程序,自动粘贴(进行翻译)。
9. Win+F1                -> 静音/打开声音(使用nircmd.exe实现)。
10. Win+F2        -> 降低音量。
11. Win+F3        -> 增加音量。
12. Win+F4        -> 关屏。
13. Win+Esc        -> 打开任务管理器。
14. Win+~                -> 显示运行窗口程序列表。
15. Win+l                -> 锁定计算机(系统默认的),并自动关屏幕。
16. Win+c                -> 打开/激活/最小化 Total Command文件管理器(很强大,推荐使用!),该应用程序下的快捷键:
        16.1 Alt+滑轮上        -> 转到上一个标签
        16.2 Alt+滑轮下        -> 转到下一个标签
        16.3 Ctrl+滑轮上        -> 切换左/右窗口
        16.4 Ctrl+滑轮下 -> 切换左/右窗口
        16.4 滑轮上         -> 光标移到上一文件
        16.5 滑轮下         -> 光标移到下一文件
        16.6 ~                 -> 打开开始标签栏
        16.7 鼠标中键        -> 回车打开文件/文件夹
        16.8 Ctrl+右键        -> 打开右键菜单
        16.9 鼠标右键手势操作,提供两个手势组合识别,如“上左”,"右下"等,共16个手势,不一一赘述了,有兴趣可以试。
17. Win+s                -> 打开/激活/最小化 Secure*C*R*T终端程序。
18. Win+f                -> 打开/激活/最小化 Foxmail程序。
19. Win+e                -> 打开/激活/最小化 Slic*k*E*dit程序(强大的编辑器)。
20. Win+v                -> 打开/激活/最小化 gVim程序(Vim的Windows版)。
21. Win+h                -> 使用Notepad++打开Hosts文件/保存退出,为上google经常要改hosts,so you know...
22. Win+m                -> 打开/激活/最小化 MediaPlayer程序,没装播放器,直接系统自带的,安装了一个解码包Win7Coders。
        22.1 Space空格        -> 开始/暂停
        22.2 Enter回车        -> 全屏播放
        22.3 滑轮上/上键        -> 音量+
        22.4 滑轮下/下键        -> 音量-
        22.5 左键                -> 快退
        22.6 右键                -> 快进
        22.7 PageUp键        -> 上一曲/集
        22.8 PageDn键        -> 下一曲/集
        22.9 F1键                -> 打开
        22.10 F2键                -> 上一曲/集
        22.11 F3键                -> 下一曲/集
        22.12 F4键                -> 关闭
23. Win+n                -> 打开/激活/最小化 Notepad++程序(替代Notepad使用)。
        23.1 Alt+滑轮上        -> 转到上一个标签
        23.2 Alt+滑轮下        -> 转到下一个标签
        23.3 鼠标右键手势操作,可共设置16个手势,不一一赘述了,根据个人习惯设置了,有兴趣可以试试。
24. Win+g                -> 打开/激活/最小化 Chrome程序(强大的浏览器,不过竟然装在AppData目录下,还跟用户名绑定...)。
        24.1 F1        -> 新建标签页
        24.2 F2        -> 转到左标签页
        24.3 F3        -> 转到右标签页
        24.4 F4        -> 关闭当前标签页
        24.5 F5        -> 刷新当前标签页(默认)
        24.6 F6        -> 焦点到浏览器网址栏(默认)
        24.7 F7        -> 撤销,重新打开刚关闭的页面
        24.8 F8        -> 打开下载页面
        24.9 Alt+滑轮上        -> 转到左标签页
        24.10 Alt+滑轮下-> 转到右标签页
        24.11 鼠标右键手势操作,Chrome内有CrxMouse插件使用,就没做了。
25. Win+q                -> 打开/激活/最小化 Lync程序。
26. Win+a                 -> 打开/激活/最小化 Al*tiu*m De*sign*er程序。
        27.1 Alt+滑轮上        -> 转到上一个标签
        27.2 Alt+滑轮下        -> 转到下一个标签
27. Win+o                 -> 打开/激活/最小化 Lin*go*es程序(翻译软件)。
28. Win+t                 -> 打开/激活/最小化 On*eN*ote程序(笔记软件,自动保存,比较好用)。
        28.1 ~        -> 正常视图/全页面视图切换
        28.2 F2        -> 格式复制
        28.3 F3        -> 格式粘贴(格式化刷)
29. Win+z                -> 打开/激活/最小化 OneCal程序(OneNote的一个管理小插件)。
30. Win+b                -> 打开/激活/最小化 PC*M*as*ter程序(系统管理软件,用习惯了)。
31. Win+w                -> 打开/激活/最小化 Ma*gic*W*ifi小程序(PC*M*as*ter的一个小工具,wifi共享的,较常用)。
32. Win+PrtSc        -> 打开/激活/最小化 F*SCa*ptu*re程序(一个强大的截图软件)。
        32.1 F1        -> Alt+PrtSc 当前程序窗体截图
        32.2 F2        -> Shift+PrtSc 自动窗体选择截图
        32.3 F3        -> Ctrl+PrtSc 矩形框截图
        32.4 F4        -> Ctrl+Shift+PrtSc 自定义形状截图
        32.5 F5         -> Ctrl+Alt+PrtSc 自动滚动窗体截图
        32.6 F6         -> Ctrl+Alt+Shift+PrtSc 自定义尺寸矩形截图
        32.7 1         -> Ctrl+[ 放大镜小工具(Ctrl+[等快捷键需要在F*SCa*ptu*re程序里先设置了才行)
        32.8 2         -> Ctrl+] 拾色器小工具
        32.9 3         -> Alt+[ 屏幕十字线小工具
        32.10 4         -> Alt+] 屏幕标尺小工具

感觉还是罗嗦了好多,以上这些其实也没必要写,不过脚本没写太多注释,就权当注释了。
以上都是根据个人习惯定的,有相应不同需求的根据自己习惯改就行,相信大家的能力想做绝对没有问题。

AutoHotKey程序包(包含AutoHotKey.ini)附件:

实现以上快捷AutoHotKey.ini脚本文件单独打包:

全手打,发帖真心累呀。感觉AutoHotKey这个软件太强大了,发掘潜力还很大,抛砖引玉,分享分享希望能对大家有些用处呀。。。

编辑修改原因:修改错别字跟格式。

网友A:
写得真不错.
终于找到我想的东东.
之前看到 Excel 里输入日期很方便, 直接按快捷键 Ctrl+; 就可以输入日期.
希望可以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输入日期.
看到你推荐的这个软件, 感觉就是我的救星.
马上做了一个快捷输入日期的脚本.
分享一下.

^+;:: ;快捷键为 Ctrl+Shift+;
d = %A_YYYY%-%A_MM%-%A_DD%
Send %d%
return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写得真不错.
终于找到我想的东东.
之前看到 Excel 里输入日期很方便, 直接按快捷键 Ctrl+; 就可以输入日期. ...

整理一下直接和 Excel 的快捷键一样, 再加上可以输入 日期时间的快捷键.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 快捷键: Ctrl+;
; 描述: 快捷输入当前日期
^;::
  d = %A_YYYY%-%A_MM%-%A_DD%
  Send %d%
return

; 快捷键: Ctrl+Shift+;
; 描述: 快捷输入当前日期时间
^+;::
  dt = %A_YYYY%-%A_MM%-%A_DD% %A_Hour%:%A_Min%
  Send %dt%
return

网友B:
凡是知道用自动化软件工具的人都值得鼓励.  都会加速进步,远远的甩开不懂得与电脑合作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理一下直接和 Excel 的快捷键一样, 再加上可以输入 日期时间的快捷键.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啊哈哈~  我就说抛砖引玉嘛,这个简单易用,但是功能强大,根据需要可以定制自己需要的功能和操作习惯。
像我现在就习惯快捷方式打开软件,不用去桌面或者开始菜单里找了,反正常用软件也就那几种,再加上Total Command,完全不需要桌面了都。
你这刚接触就能找到内部变量A_YYYY,A_MM,A_DD使用,比我当时强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是知道用自动化软件工具的人都值得鼓励.  都会加速进步,远远的甩开不懂得与电脑合作的人 ...

哈~ 说的是啊,电脑就是为人服务的嘛,也是一个工具,怎么合手怎么来。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学习。有时候没有快捷键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哈哈~  我就说抛砖引玉嘛,这个简单易用,但是功能强大,根据需要可以定制自己需要的功能和操作习惯。 ...

我也是,我的桌面一个图标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是知道用自动化软件工具的人都值得鼓励.  都会加速进步,远远的甩开不懂得与电脑合作的人 ...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喜欢。

网友C:
目前正在学习中

网友:
AutoHotKey 对中文有时处理不够好。 有另外一帮人开发了 AutoHotKey的 Unicode 版本。   度娘“autohotkey unicode"有更多信息。

Unicode版本的AutoHotKey在这里:
hxxp://ahkscript.org/down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正在学习中

共同学习,互相促进。
感觉对于重复性工作还是很有用处的。

网友D:
原先有个街机网战的平台,里面的街霸系列很古典怀旧,浓厚的读书时候的记忆,但我用不习惯键盘操作,于是,就自己做个HotKey,快捷发大招,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先有个街机网战的平台,里面的街霸系列很古典怀旧,浓厚的读书时候的记忆,但我用不习惯键盘操作,于是, ...

这忒淫荡了吧,谁能打得过啊

网友E:
不知道可以做外挂吗?

网友:
感觉这东西不错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可以做外挂吗?

一般用按键精灵这种外挂好像会被查,以前玩游戏的时候做过自动钓鱼练技能的,也不算外挂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用按键精灵这种外挂好像会被查,以前玩游戏的时候做过自动钓鱼练技能的,也不算外挂吧.... ...

脚本是什么语法结构啊,有c就好了!

楼主(2015-01-01):
引用 网友F:
脚本是什么语法结构啊,有c就好了!

脚本,也不知道是啥语法结构,可能是这个软件自创的也说不定,反正有说明,就看着使啦~~

网友G:
选择的关键是杀毒软件报不报毒啊,否则随便编译一下就叫半天烦躁死人了。

楼主(2015-01-31):
引用 网友G:
选择的关键是杀毒软件报不报毒啊,否则随便编译一下就叫半天烦躁死人了。 ...

一般都不会乱报毒的吧,而且好像这个还是开源来的,报毒也是乱报啊,不要随便相信流氓软件的瞎报啊,人心惶惶... 哈

网友H:
这个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非常,谢谢!

哈,希望对需要的人有些用处~~~

网友I(2019-02-04):
楼主向你请教:如何用相同的按键实现两种动作,比如我按下CapsLock键,执行了键盘上面ctrl+s的组合键,再次按下CapsLock,执行了键盘上面Enter的按键

网友J:
问题…冲突如何处理的?楼上应该可以加一个标志位解决……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向你请教:如何用相同的按键实现两种动作,比如我按下CapsLock键,执行了键盘上面ctrl+s的组合键,再次 ...

LS说的对,加个标志就好了,代码如下:
CapsLock::
        if (CapsLockFun == 0) {
                CapsLockFun = 1
                ;TrayTip,, send Ctrl+s,
                Send ^s
        }
        else {
                CapsLockFun = 0
                ;TrayTip,, send Enter,
                Send {Enter}
        }
        Return

如果吧标志变量CapsLockFun的含义扩展,再加else if (=2,=3,=4,=...),可以扩按更多次都有不同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题…冲突如何处理的?楼上应该可以加一个标志位解决……瞎猜的

是的,我一般就是这么处理的,和一般编程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一般就是这么处理的,和一般编程一样....

Win+g                -> 打开/激活/最小化 Chrome程序(强大的浏览器,不过竟然装在AppData目录下,还跟用户名绑定...)。
        24.1 F1        -> 新建标签页

我在chrome里面按F1,怎么好像不是创建标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