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3制作的单端反激式电源,输出滤波电解电容发热

楼主(2014-11-16):
     采用UC3843做的单端反激式电源,2路输出,1路15V,1路5V,小功率的,用的EE13的高频变压器,发现输出滤波的电解电容有点发热,感觉不太正常,
但是输出的电源都很正常,示波器看看也没有什么干扰什么的。一般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选高频铝电解电容或钽电容。若用一般的铝电解电容,由于ESR 太大,在高频下自损耗大,容易发热。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电解电容漏电太大。

楼主:
这个板子做了2次板,4层板,第一次的PCB正反面没有覆铜,电解电容不发热,第二次的覆铜了,走线稍有差异,电解电容就发热,同样的元器件跟布线也有关系吗

网友:
上个图看下

网友:
3843反激做4层板?土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