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段程序中的意思!

楼主(2014-11-16):
case 0:{Now_Display.DisBuf[Pin_A]|=((0x01<<0)|(0x01<<1)|(0x01<<2)|(0x01<<3));\
                Now_Display.DisBuf[Pin_B]|=((0x01<<2)|(0x01<<0));}break;

其中\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位操作,自己摆一下吧

网友A:
二楼正解?
但是写与不写有啥区别?

网友:
续行符,在这里加不加 \ 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楼正解?
但是写与不写有啥区别?

我遇到两次必须要加:
1.define不加\,显然define不对;
2.字符串换行不加\,就会当做空格,
这段程序,应该无所谓,提醒看得人。

网友:
因为一行写不下,换行

网友:
在这里纯属多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两次必须要加:
1.define不加\,显然define不对;
2.字符串换行不加\,就会当做空格,

之前也遇到过第一个,当时时间急就没仔细去了解,现在又什么比较准确的解释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也遇到过第一个,当时时间急就没仔细去了解,现在又什么比较准确的解释么? ...

没有\,define不认为第二行的是紧接着第一行的。
在其他地方是有;的,define不能加;。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define不认为第二行的是紧接着第一行的。
在其他地方是有;的,define不能加;。

受教了,谢谢

网友:
\续行应该是用在宏定义里的吧

网友:
明显是 续行符 ,  不过在这里有没有都一样

网友:
续航符,表示下一行程序和这一行在一起是一行。宏定义的时候用的多,一般代码里面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