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2实现3G语音

楼主(2014-11-16):
处理器用的三星4412,已经实现3G语音,WCDMA的,但是想换掉声卡芯片,目前用的是WM8994,这个芯片不错,只是封装太小了,布线有点困难!请大家推荐一个和4412搭配的audio,一定要2路PCM接口以上的,谢谢!

楼主:
没人搞过吗,只要是两个或两个以上PCM接口的AUDIO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SGLT5000,飞思卡尔的

网友A:
SGTL5000,飞思卡尔的

网友B:
搭车问楼主,4412 如何从3G网卡上获取语音信号,使用虚拟串口? ,收,发是一路串口吗? 3G 上网卡型号?我们一直想实现,没有参考方案。

网友C:
两路PCM   一路接4412,一路接3G module?     那3G module 与4412呢?  最近这块也比较迷糊

楼主(2014-12-18):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楼主,4412 如何从3G网卡上获取语音信号,使用虚拟串口? ,收,发是一路串口吗? 3G 上网卡型号?我 ...

语音信号直接给audio就可以了,处理器负责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路PCM   一路接4412,一路接3G module?     那3G module 与4412呢?  最近这块也比较迷糊 ...

3G的PCM不需要连接到4412,只需要连接到声卡芯片就行了,但是处理器一定要能控制声卡芯片的路由,明白了吧

楼主(2015-01-28):
引用 网友A:
SGTL5000,飞思卡尔的

研究了一下,这个芯片应该是1路PCM吧,3G模块搞语音最少要两路啊

楼主(2015-03-13):
引用 网友A:
SGTL5000,飞思卡尔的

看了下这个资料,仍然是一路PCM接口啊,哪位知道两个PCM以上接口的audio芯片呢

楼主:
顶啊,请大侠们给点指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