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Server 2000 + IIS V5.1 + ASP.NET 2.0老系统迁移

楼主(2014-11-16):
公司有一套老的系统,底层数据库为SQL Server 2000,中间层为IIS V5.1,网页端主要为ASP.NET 2.0及少量的JavaScript组成,客户端为VB,还有用到微软OWC组件。运行此系统的电脑操作系统为Windows XP。现准备将此系统迁移至较新的操作系统及数据库,但由于IIS V5.1和后续版本差别较大,需改代码,且又对IIS不熟悉。大家提下建议。

此系统经常会在重启后报错,如下,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数据执行保护 — Microsoft Corporation
为了帮助保护您的计算机,Windows已经关闭了此程序。
名称:COM Surrogate
发行者:Microsoft Corporation

网友:
去CSDN问问。那边专业点吧。

网友:
估计迁移到IIS6.0上应该没问题,IIS7.0就很难说了。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Win2003或Win2008,winxp不是用于企业服务器的,默认设置会受限制
另外楼主可以考虑用apache dotnet解析器,代替IIS,可以避开IIS各种意外麻烦

网友A: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性能,有个数据执行保护,改一下试试,好久没用xp,记不太清了,不行就网上搜搜,用win2003就不会有这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性能,有个数据执行保护,改一下试试,好久没用xp,记不太清了,不行就网上搜 ...

谢谢!已将原数据执行保护设置由第一项更改为第二项(如下图),之前的报错已不再会出现。

但却会偶尔弹出如下报错。

网友:
如果不想那么麻烦,还不如在新服务器装虚拟机

网友:
Win2003应该可以,内核和WinXP是一个系列的,或者用楼上说用虚拟机来跑。

网友:
我就是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12-23):
来学习了,最近公司有个项目用到sql,但是一窍不通,泪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