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是移动的无线AP,两个网口,怎么玩啊?没CONSOLE?

楼主(2014-11-16):
(图片)

楼主:
型号是MB24N2

网友:
这货,要用一个POE电源,也就是一个48V的电源,叠加一个有线网络,然后产生一个POE电源网络信号,接入这个东东的网口,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仔细找肯定有

网友:
只有网口的话八成是poe供电了

楼主:
这东东,应该仅是一个普通AP,只起着把有线网变成远距离无线的作用。

原因有:
1、网管AP一般有CONSOLE口,9针串口,上面没提供。
2、此东东PCB板上貌似只看到一片RAM,并没有FLASH芯片,是否可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AP

如有熟悉此AP的朋友,请给点指示或者说明书?

网友A:
是应该是个室外网桥。

网友:
我们这里的室外网桥是15V POE 供电的,楼主在使用的时候注意一下电源。先使用12V,不行再15V,再不行24V,最后才使用48V的POE,这样保险一些。

楼主:
谢楼上的,貌似没发成功啊?

楼主:
在楼上朋友的支持下,找到了这个文件,48VPOE供电。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东东只有一个,如何用起来呢?上电做了测试,POWER指示灯亮了,紧挨着的信号灯闪了几下后,不亮了,只有POWER灯一直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应该是个室外网桥。

求室外网桥的工作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室外网桥的工作方式?

网桥是需要两个两个一起工作的,顾名思义,就是点到点的桥接。一般称为WDS,实际很多厂家都是AP+STA的模式,少数是AP+WDS模式,操作的时候,需要两个设备在相同信道,在WDS设置的时候需要填对方的MAC地址即可。(其他配置最好要一样)

网友:
看样子比较复杂,不知道有什么用

楼主(2015-12-08):
这东东不复杂的,试了一下,找到了一个WIFI,开始还没设置密码,尼玛过了一会,居然还设了一个密码了去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