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铺铜问题

楼主(2014-11-16):
我用protel铺铜时如图所示,铜线都是呈十字架的形式和引脚链接,这种连接方式在功率器件上怕不能满足电流的需要,请大家指点如何设置使铺铜像过孔一样是包在一起的

网友:
普通前先用线路将GND引脚都连起来,根据电流要求设置线宽,后铺通

网友:
在AD里面可以设置,99 SE试试可不可以

网友:
不会发图片

网友:
AD6.9里面是设置 --plane---power plane connect style ----里面的关联类型

楼主:
没关系,你可以用QQ截图,然后在把图片传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关系,你可以用QQ截图,然后在把图片传上来

就是和6楼说的一样了

网友B:
protel可以设置 并联gnd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和6楼说的一样了

你用的是AD6.9版本的吧,我的软件没有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l可以设置 并联gnd 的

如果操作呢?

网友:
8楼的图,关联类型哪一项选第二项direct connect

网友:
直接补一块铜来的最快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那个是默认热焊盘,你敷块儿静态铜就行了

网友:
设置规则,建议LZ找度娘,我曾经试过

楼主:
您的办法可行,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