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 BLE4.0 CC2541蓝牙板 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4-11-16):
画的是CC2541 最小系统板

网友A:
咨询下,这个天线该怎么画?有什么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下,这个天线该怎么画?有什么要求不?

天线参数是按照TI官方给的数据来画的

天线画法就是简单意义上的覆铜开窗,具体可以看我另外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36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参数是按照TI官方给的数据来画的

天线画法就是简单意义上的覆铜开窗,具体可以看我另外一个帖子

网友B:
楼主能否提供一份B1这颗物料的规格书,谢谢

网友:
仔细欣赏下

网友C:
射频部分走线的跨度可能没有计算,你可以大概算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提供一份B1这颗物料的规格书,谢谢

2450BM15A0002。
http://www.digikey.com.cn/search ... words=2450BM15A0002

网友E:
电源线加粗些
正面和背面覆铜多弄些通孔,渐少电容效应

网友:
感觉下边的铺铜过大了。又下角挖掉一块铜。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50BM15A0002。
http://www.digikey.com.cn/search/zh?x=10&y=14&lang=zh&site=cn&keywords=2450BM15A00 ...

谢谢啦

网友:
  太空了!还可以紧凑些!

网友F:
两层的地过孔少了些

网友G:
玩的话淘宝25四层板的,有画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射频部分走线的跨度可能没有计算,你可以大概算一下。

走线的跨度?具体是指什么?这个还真没计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线加粗些
正面和背面覆铜多弄些通孔,渐少电容效应

多谢提醒  通孔还真忘记了考虑了

电源VCC走线用的是10mil,其它信号是6mil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层的地过孔少了些

这个还真忽略了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的话淘宝25四层板的,有画的必要

现在是学习一下画PCB
怕今后实际项目需要重新layout

网友:
天线布的太长了,能短尽量短,最好和pin等粗,否则反射的信号回淹没正常信号

网友:
不错,可以更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  通孔还真忘记了考虑了

电源VCC走线用的是10mil,其它信号是6mil ...

如果嘉立创制板,最好能做到7mil

网友H:
感觉电源线应该先经过滤波电容,再到芯片VCC管脚哒,,,我也是新手,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I:
楼主的板子,做出来了没! 调试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电源线应该先经过滤波电容,再到芯片VCC管脚哒,,,我也是新手,说的不对请指正

这个有考虑的  芯片有大概6个接VCC脚 ,电容都在旁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板子,做出来了没! 调试的怎么样了!

还没呢,争取这周修改好发去打样。

公司买了TI的板

网友:
建议排针用1.27 或者2.0 的,布局还需要个紧凑一些

网友:
射频线拐来拐去的做什么啊,最好直来直去
根据板厚再算下50欧的射频线宽
用B1挺简洁的,我做的可以有10来米的通讯距离

网友:
这个资料参考下

网友:
射频走线建议不要这样弯来弯去,保持线宽,一般板厚和板子尺寸会影响天线性能,估计你这个板子的距离也就十来米,不会超过五十米

网友:
1、阻抗需要计算:线宽线距、板厚铜厚、介电常数、寄生电容等
2、天线不只要有形状,还要注意净空要求,与地平面的距离
3、板子大小无所谓,有钱可以任性

网友:
学习了,最近正在看CC2540

网友J(2014-12-29):
楼主蛇形天线是怎么仿真的?有仿过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蛇形天线是怎么仿真的?有仿过吗?

天线是TI官网现成设计的,可以直接用在2.4G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天线是TI官网现成设计的,可以直接用在2.4G

哦……你是直接使用的TI提供的天线吗?还是按照它的尺寸画的?前面的巴伦是如何设计的呢?

网友:
无线通讯的应该已经属于高频板了吧。。

网友:
1. 射频线到天线的尺寸太长 2. 射频线应依据PCB参数计算以尽可能达到50欧阻抗 3.元器件尽可能布得紧凑点4.多打地过孔

网友:
对地过孔少,到时候干扰严重,而且有些材料的摆放也不合理。

网友(2015-12-26):
引用 网友C:
射频部分走线的跨度可能没有计算,你可以大概算一下。

正在做学习,很好,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2.4G高频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咨询下,这个天线该怎么画?有什么要求不?

可以从TI 板子上提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天线是TI官网现成设计的,可以直接用在2.4G

能否发个Ti官网这个的链接?

网友:
楼主能告诉你的CC2541资料那些在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
输出阻抗50欧姆这是最基本的。
板子的叠构,用SI9000好好算算。

网友L:
其实PCB天线这块,拿着原厂的PCB直接改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PCB天线这块,拿着原厂的PCB直接改是最好的

有些需求 原厂的指标四不够的

网友:
留着有用!!!

网友(2016-11-07):
这个主要是程序有点难吧

网友M(2017-05-26):
请教!这种单模还是双模的?能兼容蓝牙2.0吗?普通手机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教!这种单模还是双模的?能兼容蓝牙2.0吗?普通手机用吗?

CC2541  低功耗蓝牙 (BLE),不支持经典蓝牙,要和手机连接,手机必须是蓝牙4.0以上,有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