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高手请看看这对讲机电路哪一块算是天线开关电路

楼主(2014-11-16):
对讲机原理图如附件,里面RDA1845芯片的RFOUT是信号输出,输出的信号经过一系列的功率放大后从天线辐射出去,但是对讲机的接收电路和发射电路是用同一根天线的,怎么保证发射的大功率信号不进入接收电路呢?这就需要一个天线开关,可以在发射和接收环节进行切换。今天看了个高频电路的资料,里面讲到,开关可以是机械的也可以是电子的,但现在对讲机肯定都是用电子的啊,于是我就想找出对讲机原理图中哪一块电路是起到这个“天线开关”的作用,可惜本人是电气专业出身,对高频了解甚少,没有看出门道,在这希望高频高手指出,在下学习了!

网友A:
就是两个PIN二极管,做的开关

网友B:
一般对讲机是半双工的,就是发射的时候接受不工作,接收的时候发射不工作,这样天线是一副,但是开关靠三极管把发射和接受的电路屏蔽。不知道这样讲,楼主清楚吗,另外,电路图画的很一般啊,呵呵,

网友B:
电路图一般把信号标出,不需要全部连起来,一般初学者是这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两个PIN二极管,做的开关

天线开关如图中连个二极管所示,那么RFOUT输出的被放大后的信号,会不会沿我红色箭头的标示方向流入RFIN接收电路中呢?也就是信号经过电感L211,流入信号接收放大电路。
还有,D212和D211两个二极管的存在,会不会由于RFOUT的信号而导通,信号流入GN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一般把信号标出,不需要全部连起来,一般初学者是这样画的

图纸是网上找的,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

网友C:
首先要确认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
如果全双工,则不存在切换之说,所以估计是半双工
然后半双工的话,是同频半双工还是异频半双工,异频半双工相对也比较方便,切换器也就是一个双工器了,是一个区分频率的器件,窄带滤波器的效果,各走各的道,理论上可以完全隔离
同频半双工的话,就是切换了,由于是电子的,这个切换不能全部做到断开和接通,发射的时候,信号肯定会从你说的通路灌倒接收电路的,但是因为发射机的时候不会处理接收部分,所以即使收进来也无所谓的了,只是需要注意信号不能太大将接收通道的器件损坏(D211,D212做了限幅保护),还有就是不能让发射通道过多的‘分流’信号(我估计C212右边的线条往下应该还有一个控制,主要是起阻抗匹配,在接收的时候将此通道达到对发射频率高阻的目的,来降低发射时候避免过多‘分流’),
同时,接收状态的话R123这个控制信号没有高电平,2个PIN二极管处于截至状态,避免接收输入的信号通过二极管往发射的功率管方向灌入,发射的时候处于正向偏置,二极管导通

网友:
接收和发射应该是不同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对讲机是半双工的,就是发射的时候接受不工作,接收的时候发射不工作,这样天线是一副,但是开关靠三极 ...

按照你的提示,我又看了这个图纸,并且把我的理解标注在图片上了,你看我说的对吗?
我还有个疑问,如本帖5楼我的回帖内容,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确认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
如果全双工,则不存在切换之说,所以估计是半双工
然后半双工的话,是同频 ...

你说的那个电容下边的部分。
模电好复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确认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
如果全双工,则不存在切换之说,所以估计是半双工
然后半双工的话,是同频 ...

我查了下原理图中D211和D212两个二极管的资料,如图所示,他的正向电压只有1V,也就是高于1V他俩就导通了,这样,会不会降低发射功率呢?因为发射电压大于1V太正常了,都被二极管导通了流入GND了,还会发射出去吗?

网友C:
即使导通,你没有看到L211 ?
导通后,可能会改变了这个支路的LC参数,导致没有谐振在发射频率上,因此L211这条支路对发射频率来说就是高阻,通俗讲法就是高频扼流圈,理论上和你平时看到的完全开路一个效果!
高频不是直流逻辑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导通,你没有看到L211 ?
导通后,可能会改变了这个支路的LC参数,导致没有谐振在发射频率上,因此L211 ...

哦,谢谢指点

网友D:
t217 t218的作用是打开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t217 t218的作用是打开接收

哎呦!你说的好在理啊

网友:
pin管对RF来说相当于可调电阻 根据流过pin管电流的大小来调节阻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呦!你说的好在理啊

T161 硬件 控制发射 不过这个芯片可能有软件发送寄存器

上传点RDA1846的资料 ,

网友:
D212  D211 做限幅处理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T161 硬件 控制发射 不过这个芯片可能有软件发送寄存器

上传点RDA1846的资料 ,

仁兄是做这方面产品的?

网友(2015-04-17):
对讲机都是单工的,发的时候不收,收的时候不发,简单点处理可以控制喇叭的开关啊,管你发的时候接收电路有没有被影响,单片机控制发的时候喇叭不要发生就是了,不懂高频,胡乱发表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