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l无法弄bootloader

楼主(2014-11-16):
sck,mosi,reset,miso都接好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是MR-C3024 ROBOT的 CONTROLLER)

楼主:
电也供了的

网友A:
线接错了吧, 再检查检查.
这与bootloader什么关系.

网友:
嗯,一般是线错了

网友:
检测接线问题,还有m128的isp的mosi,miso和spi的引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错了吧, 再检查检查.
这与bootloader什么关系.

线没接错,isp线接上后读不出id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下载程序是接PDI,PDO而不是接MOSI,MI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程序是接PDI,PDO而不是接MOSI,MISO

我是在读id。再下一个bootloader

网友:
仔细看datasheet,isp口用的是PE0和PE1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在读id。再下一个bootloader

果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