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s调压的问题,第一次画,焊好后发热甚至爆炸

楼主(2014-11-16):
我画了一个lm2596调压电路,pcb打出来以后焊好电路发现lm2596发热很厉害,根本没法工作,检查后发现电路各元件连接与原理图一致,找不到原因,希望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原理图有问题,还是pcb布线要求很严格,谢谢

网友A:
楼主用的二极管不对吧,D1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PCB布线的问题,肯定是自激了!

网友A:
如果二极管频率不够也会导致芯片发热严重的

网友C:
真的是懒得没话说了,芯片的图被你直接化成这样,叫人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二极管不对吧,D1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用的是ss34,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懒得没话说了,芯片的图被你直接化成这样,叫人怎么看

对不起啦,前辈,头一次画,您将就看看可以吗,晚上我看看改一下原理图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布线的问题,肯定是自激了!

谢谢前辈,我查查自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二极管频率不够也会导致芯片发热严重的

谢谢前辈,没有电位计,调压啊

网友A:
ss34 肖特基二极管3A;70V;反向峰值100V足够使用了 ,调压电阻放在我的电路的R2上就是了 ,你这电路自激的可能性不大,极可能是二极管的问题,你换一下二极管,如果不是二极管的问题算是我指导错误我们再讨论

网友:
国产芯片

网友:
国产芯片也有用得挺好的,估计楼主PCB布线很有问题的。

网友:
放PCB 上来呀。

网友:
你那可变电阻不能这样用吧,应该是还要串一个小点阻值的电阻的,不然调到头时等于直接接电源了。。

还有就是并在可调电阻上的104.。为什么不是接地那一头?自激不懂和这有没有关。

网友:
L4参照4楼。

网友D:
发pcb图,最好实物图

网友E:
这芯片原理图符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34 肖特基二极管3A;70V;反向峰值100V足够使用了 ,调压电阻放在我的电路的R2上就是了 ,你这电路自激的 ...

非常感谢

网友F:
直接上PCB不就得了,坛友们看图对比一下PCB,比啥都直接方便;
你说你不上PCB也罢了,完了搞一个原理图,画成这德性,直接吐血了;

楼主:
画的很烂,多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PCB不就得了,坛友们看图对比一下PCB,比啥都直接方便;
你说你不上PCB也罢了,完了搞一个原理图,画 ...

对不起,下次一定注意,第一次发,是我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原理图符号画的…

对不起,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pcb图,最好实物图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下次一定注意,第一次发,是我不对

你这PCB画的时候,估计你是只顾自己爽了,没有对着PDF看吧;不管是电容的位置还是电感的位置,还是你的走线,都有问题;
建议你去看看PDF里面的布局,只看它们的器件布局就OK了;哎。。。。

网友:
C7去掉,二极管用SS34

网友:
把C7去掉,或者换成103以下的,血的教训

网友:
照着 参考的layout布局,打印后再试

网友:
可调电阻用的有问题   电感略大   布局不合理  细线用飞线加粗下  应该不是自激的问题

网友:
开关电源电感和二极管连接处尽量靠近,且远离其他部件,这个点是的电流变化切换点,干扰比较厉害。

网友:
这种芯片最好参考数据手册画PCB

网友:
你照着手册的典型图做就可以了,料还好买,

网友G(2015-10-05):
求个lm2596spcb封装,要贴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求个lm2596spcb封装,要贴片的

http://www.szlcsc.com/search/glo ... g=&search_type=
现成的,直接去下就好了

网友:
同意26楼,C7要不得,除非你真懂得如何补偿相位,你以为分压以后滤波,却不知道那反馈速度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www.szlcsc.com/search/global.html&global_search_keyword=2596S&global_current_catalog=&searc ...

下载成功,谢谢

网友(2018-05-05):
谢谢,最近一直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I:
地线一定要画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地线一定要画好

看了很多贴子都说地线很重要,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地线的画法吗?比如铺铜,过孔这类的,是因为回路太长的问题吗?

网友:
PCB布线一团乱

网友:
后来咋样啦,楼主

网友:
用示波器上圖吧!

网友:
几年的帖子都挖出来了,罪魁祸首是C7,换100P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