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JlinkV9的pcb,有感兴趣的吗?

楼主(2014-11-16):
当前只能提供不能升级的固件.........
以后有升级的时候定期提供固件就行啦.....
坚决把js的利润降低..........................

楼主:
从隔壁论坛花钱买的资料,基本确认能够使用..............

楼主:
先上原理图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有一下小的地方设计不合理,估计抄的是山寨货..........

网友:
这个必须顶,之前在论坛看到有大神可以提取不可升级的固件,先自己用不能升级的,着以后出来在刷~

网友:
感兴趣的, mark加

网友:
隔壁论坛是哪个论坛?

网友:
真要这样,还是把如何制作可用固件也说了吧

网友:
表示感兴趣 v9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速度最大多少?

网友:
最好能做的小巧点。

网友:
用山寨V7的飘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上原理图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有一下小的地方设计不合理,估计抄的是山寨货.......... ...

感谢楼主,能分享下 哪个地方设计不合理吗?

网友:
用山寨v8的飘过

网友:
有什么优势

网友:
下载速度应该会快一些,呵呵。

支持楼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隔壁论坛花钱买的资料,基本确认能够使用..............

怎么确认,看原理图?

网友:
有兴趣,预定一个

网友:
同问 V9有什么优势

网友:
             被 SEGGER 公司封锁的序列码

             1.11111117
             2.20100214
             3.50331647
             4.20090626
             5.20080696
             6.20064001
             7.20101001
             8.24446459
             9.805306163
            10.377001345
            11.17892859
            12.270676280
            以上的序列码将无法升级

网友C:
问题大把,放此图出来的人,哎。。。

网友:
V9 现在贼贵啊

网友:
请问是什么问题,不能坑大家的啊?

网友:
没看到固件啊

网友D:
V9的优势在哪?V8还能服务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大把,放此图出来的人,哎。。。

大哥 , 能分享下哪儿错误吗?谢谢啦:)

网友:
不错,。。。,这个可以用串口?

网友:
不错,用的就是V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能分享下 哪个地方设计不合理吗?

三极管 B驱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确认,看原理图?

pcb测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大把,放此图出来的人,哎。。。

用pcb测试过了,但是抄板的电路图是在不是太好,估计还要再来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 B驱动信号

B少电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pcb测试过了,但是抄板的电路图是在不是太好,估计还要再来一次.....

你能测试出来哪里不同?使用什么test case?

网友E:
v9目前象是个过度产品,V8应该还能升级到2016年的样子,还是用V8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大把,放此图出来的人,哎。。。

JLINK界的大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大把,放此图出来的人,哎。。。

taoist  目前发现2个问题
1、boot0应该接地
2、短环线,具体什么作用,我也没有搞清楚
短接 51脚和 26脚 请大师不吝赐教啊

网友:
没用过V9, 现在用的是山寨的V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测试出来哪里不同?使用什么test case?

报告前辈:
不是测试出那里不同,是测试能不能用,功能是否正确....
现在是,按照图纸,出了板子,飞了线,stm32的flash下载,keil调试正常了,所以估计问题不是太大。
三极管驱动也飞了线,能控制输出电压,电流检测正常

但是据说v9有cdc,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出来.....

网友F:
我也有兴趣,不过提2点建议
1、尺寸要做小,最好跟u盘差不多大
2、非调试状态的变量读取功能,无限制变量数的版本,我觉得这个功能最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V9的优势在哪?V8还能服务一段时间

v9比v8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我的pid整定,使用V9 + JScope.exe 可以直接显示波形,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v9目前象是个过度产品,V8应该还能升级到2016年的样子,还是用V8划算

过度版本?从哪里来的消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1.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的测试板子人工飞线了。
2.短环线 是那里?
有些引脚是没有用得到的,

这个图纸明显是抄的现在Taobao的所谓的“V9.3”,但事实是这个V9.3根本就是假的,是拼凑V9.1和V9.2而成,根本没有体现出V9.3的改进。

前面有人怀疑V9是过渡产品,我不同意。V9从V9.1至今已经快2年了,它的改进是一步一步的。

从V9.1到V9.2主要改进了供电方式,让仿真器大部分的供电使用USB接口,这样就可以调试超低功耗的产品;
从V9.2到V9.3主要改进了向外供电方式,保证了被测板有外部供电时,打开向外5V供电,不会有漏电流反供仿真器,导致仿真器损坏;

V9.1到V9.2和V9.3是有硬件识别的,V9.2和V9.3没有硬件识别。

如果你只是用来调试个cortex-Mx的单片机,那么确实V8/V9区别不大,甚至用个OB就行了。
但如果你需要调个MIPS,调个RX,调个cortex-Ax,调个低功耗,对于个人用户而言,一个正版的V9 EDU是个不错的选择。

有人问EDU版可以变成全功能版的不,答案也是肯定的,现在也是可以的,不用拆壳,不用自己写程序,Se99er提供了新的指令可以搞定这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明显是抄的现在Taobao的所谓的“V9.3”,但事实是这个V9.3根本就是假的,是拼凑V9.1和V9.2而成, ...

楼上大仙,EDU版本的多少钱?从哪里能买到?
本来想买几个正版的,但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
我也是用的V8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大仙,EDU版本的多少钱?从哪里能买到?
本来想买几个正版的,但是价格太贵了。 ...

mouser, digikey.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兴趣,不过提2点建议
1、尺寸要做小,最好跟u盘差不多大
2、非调试状态的变量读取功能,无限制变量数 ...

估计尺寸不会太小,那么多元件,摆放下来也要不少空间啦。用v9就是为的性能,如果要小,ob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F:
电平转换芯片其实可以不用,大多数人都是用3.3V的
没有什么器件占地方的了

网友:
严重关注中,v9仿出来后是吊丝之福。

网友:
希望价格与V8差不多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平转换芯片其实可以不用,大多数人都是用3.3V的
没有什么器件占地方的了 ...

2T45可不仅仅是用来做Level shift,同时还起到开关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明显是抄的现在Taobao的所谓的“V9.3”,但事实是这个V9.3根本就是假的,是拼凑V9.1和V9.2而成, ...

请教下OB是否支持 JScope?
除了V9,还有没有其他版本支持 JScop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OB是否支持 JScope?
除了V9,还有没有其他版本支持 JScope的?

https://www.segger.com/j-link-j-scope.html 看最底下。

要用这个功能还是用ultra+和Pro比较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尺寸不会太小,那么多元件,摆放下来也要不少空间啦。用v9就是为的性能,如果要小,ob应该是最好的 ...

呵呵,V9确实大了点,需要性能的话,这个尺寸做J1ink Pro和F1asher Pro都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明显是抄的现在Taobao的所谓的“V9.3”,但事实是这个V9.3根本就是假的,是拼凑V9.1和V9.2而成, ...

大仙V5,我决定去买一个EDU,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为了证实我的话,贴些图供大家识别:

请看上图,原厂用了2颗管子来实现5V输出的保护,这是V9.2到V9.3的最大改进,但假V9.3依然使用单管来控制输出

网友:
1ohm的电阻都不舍得用。 。 。

网友:
生产出来,不用升级的也可以。。。V8太容易掉FW了。。。

网友:
5V输出控制用个USB开关

网友:
V9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
老版本还够用

网友:
不错。 看了下好像不支持Cortex A15,可惜了呀

楼主:
哈,才发帖子出来不久,x宝上jlink就开始降价啦..............不错

网友:
顶,看来X宝卖家看到帖子啦,希望更多的看到~

网友:
J-Scope 的变量不能选择,比较挫,不知道是否iar故意的
即使最高也是支持100个变量,如果超过一百个,则超出的变量不能选择

网友:
V9 比 V8 多了那些 功能?

网友:
等待楼主大作!~

网友:
哈哈 隔壁论坛

网友:
必须顶一下

网友:
还会掉固件吗?
不掉的话我也预约一个

网友:
对,自己做就要做得更小巧

网友:
v8用着还行,支持楼主深入研究

网友:
楼主做的怎样了啊?有固件了吗?

网友:
没有芯片啊,不然自己都可以设计了

网友:
关注。还在使用山在的V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明显是抄的现在Taobao的所谓的“V9.3”,但事实是这个V9.3根本就是假的,是拼凑V9.1和V9.2而成, ...

有人问EDU版可以变成全功能版的不,答案也是肯定的,现在也是可以的,不用拆壳,不用自己写程序,Se99er提供了新的指令可以搞定这个。。。

请问前辈,这个指令哪里可以获取?

网友(2014-12-24):
关注,不管结果如何都为楼主的精神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隔壁论坛花钱买的资料,基本确认能够使用..............

你好朋友,我是自己用的,也是参加活动,麻烦你给我下可以升级的固件,谢谢了。我现在的那个板了还没法正常使用,老是提供升级,真的很麻烦的。我的邮箱:iwqt1983@163.com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从隔壁论坛花钱买的资料,基本确认能够使用..............

隔壁论坛是哪? 21吗?还是38度?
话说,你的可升级固件是否再转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隔壁论坛是哪? 21吗?还是38度?
话说,你的可升级固件是否再转售呢?

搜索一下就知道了,资料已经开源了,包括原理图和不能升级的rom,(最新的是V4.96)。

那边论坛的也不是自动升级的,我只是买了获得了原理图和不能升级的老版本rom。

开源的资料进行了部分bug的修正,升级到最新的rom了

网友:
亲,附件原理图下载不了

网友(2015-11-22):
很好的东东,下来学习一下也不错.楼主要发固件的话,估计会有很多仿制的..

网友:
这个硬件和以前的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