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一个带usb的手持万用表

楼主(2014-11-16):
价位别太高就行

网友A:
为什么要带USB?想不明白。

网友B:
胜利的,价格便宜量又足~~~国产的,运气好,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带USB?想不明白。

记录数据啊,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胜利的,价格便宜量又足~~~国产的,运气好,应该没问题~~~~

有没有不考运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记录数据啊,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万用表一般用串口输出的,因为速度不快.

网友C:
高大上就买FLUKE 287/289,

网友:
287/289也是USB转串口用的。带原生USB口基本都是近些年出的台表,测量速度快,用USB口传输才有意义。手持表一般测量速度3-5次每秒,用9600速率的串口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一般用串口输出的,因为速度不快.

串口不太方便,还是us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大上就买FLUKE 287/289,

有没有不高大上的,500以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不高大上的,500以下的

国产便宜的,VC86E、UT71C

网友:
万用表考虑安全的问题,一般都用光耦输出串口数据,usb转串口线10块钱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