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裸开源了!远程(rs485)控制雨刷开关

楼主(2014-11-16):
离开原来的行业已经有好多年了,做过的小项目分享出来,大家互相学习一下,借鉴一下思路。可以变通的别的控制项目上

楼主:
如何选ic型号,是与肩负的使命和成本为第一要素的。现在好像是新唐的51 ,价格还行吧!这是在线编程软件,送给需要的人

楼主:
protel  格式的原理图 和pcb 图,需要的小伙伴拿去。  有网友需要dc-dc资料也来了,热乎乎啊

楼主:
已经103楼了,工程源码 pcb protel格式的已经全部开源,且置顶,需要的小伙伴快来下载吧!弄明白了,水平能提高一大截幺!!!

楼主:
这个项目可以学习一下自动识别pp.pd协议,且解析执行相关的动作。硬件设备原理包含一个dc-dc 模块 输入电压比较宽,可以变成5v电压,为5v负载供电。方便交流ac24v的场合下驱动一个小步进电机和板子供电,一点温升都没有。

网友:
前排,观摩一下,貌似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呵呵!俺是新手幺,如果能到100楼,俺就在找找,如果能找到以前的protel格式,也分享出来!现在资料的管理是个问题,好多年的资料,记得有,就是找起来很费劲。现在的记性太差。

网友:
瞄了一眼,华邦的片子真是爱不起来啊;

网友:
留作备用!!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

监控探头

网友:
下载了  来顶贴了

网友B:
你这个雨刷  怎么不是H桥控制的,不要反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雨刷  怎么不是H桥控制的,不要反转吗?

这个是单极性步进电机,不是直流电机。靠软件正反转,程序是完整的。可以看出来的幺,做的好的还可以变速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单极性步进电机,不是直流电机。靠软件正反转,程序是完整的。可以看出来的幺,做的好的还可以变速 ...

看到了  用步进电机做的   ,原来雨刷 也可以用步进电机。

网友:
应该顶顶哈!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下来看一下
是不是用的着

楼主:
如果大家有兴趣,再挖掘一下,和智能家居,ip网络摄像头联动一下,既能看见图像又能看到实际联动的效果。

网友:
新鲜的东西,一定要看看

网友:
mark一下,或许用的到!

楼主:
顶到100楼公布pcb图,给需要的人做验证用。再到库里拔一下。看有没有剩余的空pcb。

网友:
w78e54,,,现在都改名了

网友C:
正在学485,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学485,非常感谢。

不客气!互相学习嘛!

楼主:
pcb , sch  , code   ,isp编程软件 ,全部上传齐全 !如有需要的朋友 拿去自行研究,需要ic资料的也可发帖询问,我再找找看看。

楼主:
资料在1楼 和10楼 26楼

网友:
看看,应该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D:
感谢分享,看看你说的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看看你说的dcdc

dc-dc 资料 传至26楼  ,感兴趣自行下载研究

网友:
留着备用吧。。

网友E:
楼主原来是做云台摄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原来是做云台摄像机的?

视频监控产品开发呀

网友:
谢谢LZ 的分享,正在学习485 的东西,非常有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俺是新手幺,如果能到100楼,俺就在找找,如果能找到以前的protel格式,也分享出来!现在资料的管理 ...

用 everything 之类的就方便找了,但文件名还是要记得一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 everything 之类的就方便找了,但文件名还是要记得一部分的

用过,以前没安规矩走。现在好多了。资料多了,归类,名字很总要了

楼主:
全部资料上传,今天到库里,扒了裸pcb板,希望找到,给需要的人,做个51验证板子也不错!

网友:
楼主太无私了

楼主:
互相学习 进步!

网友:
果断收藏   三克油楼主

网友:
太谢谢lz,正需要

网友:
珍贵的东西,感谢!

网友:
为100楼添砖加瓦

楼主:
如果做安防监控,就不需要费周折,工程文件也有,直接用,也是没有问题的。商业化程序里也有其中的一部分,用了10多年,都不出问题的。

网友:
很不错,非常感谢

网友:
开源必须支持。

网友:
谢谢楼主开源,有参考意义

楼主:
承蒙大家捧场!O(∩_∩)O哈哈~

网友:
观摩一下

网友G:
做出来也是花点功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出来也是花点功夫的。

同道中人,慢慢积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做安防监控,就不需要费周折,工程文件也有,直接用,也是没有问题的。商业化程序里也有其中的一部分 ...

谢谢lz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向lz学习,下来看看

网友:
楼主,我看好你

网友H:
485稳定性咋样,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485稳定性咋样,来学习一下

485电路成熟稳定,主要在串口接受的代码质量。

网友I:
不实用,还用DELAY ;另外如果第一次发的码如果是发一个或者是两个,比如就发一个0XA2,程序中RxBuf[rr++]=SBUF; 判断为正确后退出,此时rr=1,后面假如串口发出一段有效的数据后,楼主得串口还能解析成功吗?我看是不行,因为此时进去后rr是从1开始加,不是0开始加,所以出错(实际不应该出错);请楼主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实用,还用DELAY ;另外如果第一次发的码如果是发一个或者是两个,比如就发一个0XA2,程序中RxBuf[rr++]=S ...

好多年的程序了,串口接收哪里有delay了?这个是配合协议做的,还带校验 ,地址判断 ,首字节判断,包含了排除误码,如果有一个条件不符合,数据就是不正确的(包含硬件通讯干扰造成数据),就舍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实用,还用DELAY ;另外如果第一次发的码如果是发一个或者是两个,比如就发一个0XA2,程序中RxBuf[rr++]=S ...

这个的首先了解协议的内容,和发码的速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排除你说的误码,或者不符合协议的码,或者其它硬件干扰造成的无效数据,这段程序看似简单,实际排除了好多无效数据,不用麻烦后面解析数据,不符合条件就舍弃了。且rr=0已经置0了,方便接受下次来的数据,直到接收到符合条件(对应协议)的有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实用,还用DELAY ;另外如果第一次发的码如果是发一个或者是两个,比如就发一个0XA2,程序中RxBuf[rr++]=S ...

你说的这种情况,你觉得符合pp pd  协议 吗?  如果不符合协议的首字节,rr 已经置为0,再下来判断地址,地址不对,数据也不能要啊,就算碰巧对了,还有最后一步 校验接收数据 呢?  做到这3步骤,才能算1次有效的数据。

网友I:
不是说接收有DELAY,而是说接收和发射转换的时候有,如果有按键等其它操作那就不好了;另外如果串口第一次只发了个0xA0,接收当然是认为成功的,case:
             if  (RxBuf[0]== 0xA0)
                       AutoSpot=1;        //P
            else if  (RxBuf[0]== 0xFF)
                    AutoSpot=2;        //D
          else
            {
             rr = 0;                                    //清0
            }
         break;
此时是不是RR= 1呢?
如果我等再发一串数据0xa0......,当然这串数据是符合楼主的协议的,既然符合是否应该动作呢?但是因为没有清RR,所以接收错误。当然了,一般也不会这么去发数据了,如果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说接收有DELAY,而是说接收和发射转换的时候有,如果有按键等其它操作那就不好了;另外如果串口第一次只 ...

为啥说要的就是有效数据呢? 就算碰巧对了。后面还要校验呢?校验值不对,也要置rr=0的

楼主:
在一个如果不按照协议发数据,作为被控设备是没有动作的幺,否则乱套了,还要协议干啥。你这种假设,是躲不开校验这一关的,校验值是错的,首先rr=0,在一个数据不能用

网友I:
呵呵,要是在我这里测试是过不了的,各种奇葩的测试都有,尤其是协议一个个的输各个命令

网友I:
接收处理最好放主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要是在我这里测试是过不了的,各种奇葩的测试都有,尤其是协议一个个的输各个命令 ...

那就是测试手段有问题,不符合协议规范的,首先大家做的东西很难兼容,再一个,好多年的程序了,我共享出来,让大家借鉴一下,只是提供一下思路,实用不实用,大家自己选择,你有更好的办法,也可以共享出来呀,拓展大家的思路水平,不能随便给开源的人贴标签,要不谁,没事情在这里开源,也没拿谁的一分钱,这是论坛,不是公司内部的RD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收处理最好放主程序

一般串口接受,main 解析,这个简单,好像就放到定时器里,其它向红外高速球,osd 那些复杂的都是main处理的,这只是很小很小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要是在我这里测试是过不了的,各种奇葩的测试都有,尤其是协议一个个的输各个命令 ...

一般是200-300ms 控制器 发一串码 ,你测试码咋发呢?

网友I:
截图截不了,简单说一下,用一个串口助手,填入各种数据(包括错误的和正确的),一串数据有和协议个别数据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发不一样的肯定时不会动作,但是发正确的一定要动作不能是无发应或不动作

网友:
不过楼主的程序还是值得借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截图截不了,简单说一下,用一个串口助手,填入各种数据(包括错误的和正确的),一串数据有和协议个别数据 ...

你说的这种情况,只存在只发一次命令(300ms内)你测试不符合协议规定,肯定不动作。最多是浪费时间,为啥数据还要校验呢?那种不校验的数据的才危险呢(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校验就是排除你的那种测试手段的)

楼主:
校验码是控制器 算好 发出来的  ,被控的设备是根据接收的数据算出来的, 这两个要一致,数据才有效 ,你说的那种情况  ,要做到这2个一致,概率有多大?

网友I:
我就不明白了,我一个普通的串口发个码要校验什么(规定了另当别论),即使校验了,校验码也跟在后面发,接收当然可以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就不明白了,我一个普通的串口发个码要校验什么(规定了另当别论),即使校验了,校验码也跟在后面发,接 ...

好好看协议去,这是全国产品尽3/1里的子程序,没有用户说有问题,到你这不实用,把实用的拿出来。呵呵!况且连发送指令错误还是接收指令错误都搞不清楚!连校验的目的都不知道,还做啥测试,谈啥测试手段 ,贴啥标签,别误导初学者了。

楼主:
普及一下,协议有固定字节, 也有不定长 ,首字节也不一样 ,校验方法也不一样 ,有单发,有连发指令 这里的代码,只针对现在大家公认的兼容性比较多的pp,pd 协议做接收解析

楼主:
欢迎有好的接收解析协议的,愿意开源的,都开源这里来,供大家学习提高,互相切磋!不欢迎自己不开源还上来说3到4的,光说不练的,还误导人的,起哄的。

网友:
好资料!感谢分享自己的源代码。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还没搞过485呢

网友:
下来看看,学习下哈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看到新唐芯片做的实际项目,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
价值很大,很有意义

网友J:
看到雨刷就猜是监控啦,进来一看果然pd pp协议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雨刷就猜是监控啦,进来一看果然pd pp协议出现

真幽默!内行!!!

网友(2015-01-03):
STC与华邦区别很大吗?没有用过华邦单片机

网友:
好东西啊!必须顶!给力

网友:
觉得DC-DC蛮好!

网友:
一个很实用的项目,给我们初学者的帮助很大,485通讯很实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到现在才看到,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mark  雨刷开关

网友:
多谢 楼主  正准备 开始做 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