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gprs DTU做远程测控的吗?

楼主(2014-11-17):
最近要用gprs做远程监控 但是要用电池供电 保持24小时工作 起码是待机能接收到远程配置指令
有这方面经验的坛友可否赐教
谢谢大家

网友A:
待机吧。。。。。。然后一个电话过或短信给模块。。。。。。。

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B:
GPRS模块待机,也是ma级的。不知道你的要求和条件是什么,比如什么电池供电,需要待机多长时间,通信是否频繁,让坛友给评估下。

网友:
这个电池供电有点问题吧,目前各个厂家的待机电流都比较大。如果只考虑1到2天道是可以。做产品还是要论证方案的可行性,需求能否满足。

网友:
GPRS模块只要待机,整机功耗目前基本都是mA级以上的,不知楼主准备用什么电池,常规做法是太阳能电板+蓄电池

网友:
GPRS在线,整机功耗4mA,能满足你吗?

网友:
放两节可充电的5号电池即可,就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
GSM待机,功耗不好控制的。待机时也会和基站通信,通信频繁程度和发射功率基站说了算。所以那些推荐XXX模块功耗多低的人要么是不懂要么是蒙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吧。。。。。。然后一个电话过或短信给模块。。。。。。。

不就解决了吗?  ...

问题是这个模块要待机 待机的功耗也不小 用干电池也撑不了多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RS模块待机,也是ma级的。不知道你的要求和条件是什么,比如什么电池供电,需要待机多长时间,通信是否频 ...

计划用4节1号电池供电 使用stm32l105单片机 msp我不会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GSM待机,功耗不好控制的。待机时也会和基站通信,通信频繁程度和发射功率基站说了算。所以那些推荐XXX模块 ...

苹果猫前辈 谢谢您的指导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两款产品都是干电池供电 据说可以2年多都不用换电池 而且可以24小时在线配置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苹果猫前辈 谢谢您的指导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两款产品都是干电池供电 据说可以2年多都不用换电池 而且可以2 ...

在线配置立刻生效吗?
如果不需要配置立刻生效,其实很简单,模块每次定时开机几分钟,把自己的数据传到服务器,然后检查有没有服务器发来数据要处理,有就处理,没有就马上关机
根本就不要待机,直接关机就行了。
模块关机的时候根本就不耗任何电。唯一的问题是你不能主动联系模块,得等模块唤醒的时候来联系你。
这样想省电就加长模块休眠时间,看你自己权衡了,多久需要上传一次模块采集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划用4节1号电池供电 使用stm32l105单片机 msp我不会 呵呵

4节电池,还得降压,功耗也不少。你这4节电池,待机100天就不错了。

真不如并个锂电池组,并入的电池数量决定待机时间。多并几个,待机一年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苹果猫前辈 谢谢您的指导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两款产品都是干电池供电 据说可以2年多都不用换电池 而且可以2 ...

靠谱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靠谱度不高。

照我说的,长期关机就行了,想用多久都行^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线配置立刻生效吗?
如果不需要配置立刻生效,其实很简单,模块每次定时开机几分钟,把自己的数据传到 ...

目前就施工方给我说的 他说这个设备可以24小时随时唤醒配置 我看了一下是430加gprs模块的方式 而且电池盒是4节1号南孚电池
我的想法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
不过光开机就要不小的功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节电池,还得降压,功耗也不少。你这4节电池,待机100天就不错了。

真不如并个锂电池组,并入的电池数 ...

我看过他们的设备 确实是4节1号南孚 从他们用的情况看 确实可以用几年

网友C:
四节一号南孚电池就能待机几年?你就这样信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节一号南孚电池就能待机几年?你就这样信了吗?

不待机,直接关机。
这样唯一的限制就是开机过程中的功耗。
每次开机找网络什么的,一两分钟应该够了

网友F:
频繁开机搜网络,功耗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节一号南孚电池就能待机几年?你就这样信了吗?

我当然不行 所以请教您一下
那是不是只有开关机搜索模式才是最省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待机,直接关机。
这样唯一的限制就是开机过程中的功耗。
每次开机找网络什么的,一两分钟应该够了 ...

多长时间唤醒一次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长时间唤醒一次合适?

开机一次所需的功耗是一定的。
你试一下,你的模块连续开关机100次会耗多少电量,一换算就知道了(每次开机搜索到网络,然后连到你的服务器,随便收发一点数据,然后就给模块断电,再上电重来,重复100次)。
电池小了,就必须隔更长更多时间开机一次来平均。但最长允许的开机间隔是由用户需求决定的。
比如用户每天至少必须看到一次数据,那你每天必须开机一下。这样你能用的最小的电池容量也是固定的。就是至少必须有连续开机365次的电量才能管1年。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频繁开机搜网络,功耗更大

开机一次的功耗是一定的,待机功耗是跟时间正比,所以如果你需要频繁发数据当然是待机更好。
但如果你半天甚至1天只发一次数据,那么中间待机时候的功耗肯定高于一次开机的功耗。

网友G:
干电池的容量取决于放电电流,正品的1号南孚电池,我们测试,以1A电流放电,至少可以放出2Ah的电流,以100mA电流放电,保守估计可以放出4Ah左右的电量。
SIM900模块,标称待机电流2ma,实测平均待机电流15-20ma。
以上供楼主参考下,我只能跟你确认2年设备待机(设备待机,并不意味着模块也待机)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干电池的容量取决于放电电流,正品的1号南孚电池,我们测试,以1A电流放电,至少可以放出2Ah的电流,以100m ...

有没有测过你的模块开机过程中的电流?这个时候它要注册网络,耗电明显高些,但不知高多少
有这个数据就可以知道多长的间隔该待机,多长的间隔关机重开更合算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 学习中

网友:
我是学习来了,以前搞GPRS的,现在不搞了;感觉行业好窄啊;

网友:
留用学习。目前设备不需要节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