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了,一直以为二极管正向压降是0.7V。

楼主(2014-11-17):
事情是这样的,产品上用LM2576做15转5V的DC/DC,电流大约在1A~2A,加上电源输入我喜欢串一个二极管做为防接反。在TB上买元件时,看到高速二极管,就顺手买了,选 的时候想3A的反正钱都差不多,就选了耐压最高的HER308。天真的以为高速管就是肖特基管就是0.3V,就没在意,买回来后一查型号。操,正向压降1.7V!比普通二极管还高。 这怎么搞,那么高的压降,一两安的电流还不得热死?这货还号称高效整流管(百度说的)。这得用在哪才算高效啊。

顺带问一下,为什么正向压降会是1.7V?二极管不说都是0.7的么?

网友:
你这个不是肖特基二极管, 在 0.7V 以上是正常的.

网友A:
书本知识没学透,实践知识又不行

网友:
围观LZ,围观快恢复

网友:
设计时候仔细研究每个器件的datasheet,不仅仅是IC的,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网友:
正向压降和正向电流有关系的,它说的0.7v是在正向电流在一定值的时候说的。

网友:
我也测过,压降不一样。

网友B:
这个二极管在输出 2A 时估计有 100度左右.

网友C:
小电流的时候它的正向压降没有这么大的,也是0.3V左右,那个资料上面写的是在3A电流下,正向压降1.7V,而且肖特基二极管拿来当普通整流二极管用肯定不行。

网友:
快速是指反相恢复时间低
75nS很小了
因为它不是肖特基,肖特基耐压很低
高压耐压情况下这种管子已经很好了

网友:
要养成看datasheet的好习惯

网友D:
哪有1000V耐压的肖特基?一看这个耐压就肯定不是肖特基。

网友E:
它这个1000V耐压,是不是把两个二极管串起来实现的?
这样压降也就翻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本知识没学透,实践知识又不行

知识那么多谁能学得透完啊,一直做的都是低压小电流,用的都是SS14,这次这个电流大了点才在卖元件时看到卖家那写有高速二极管,顺手就要了个3A的,电压选最高的,当时想,到时用在哪都可以了,一个产品就不用那么多元件种类了。一直已来对快恢复和肖特基的概念都很模糊。一直以为肖特基就是快恢复,快恢复就是肖特基。哪想到肖特基的确是快恢复,可快恢复不一定是肖特基。。。。 果然还是太天真了。。

网友:
和管子类型、用途、电流、温度、功耗,有很大关系,教科书是不会告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这个1000V耐压,是不是把两个二极管串起来实现的?
这样压降也就翻倍了。 ...

刚才恶补了一下,是工艺的问题,小电流还是0.3~0.7之间,电流一大就是1~2V了

网友:
呵呵,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F:
楼主这种经验主义是很正常的 —— 人总会犯错的,所以做批量产品才有一堆的流程要走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有1000V耐压的肖特基?一看这个耐压就肯定不是肖特基。

你还别说,那些玩HIFI的就分不清快恢复和肖特基。我也搞不清他们一工频整要用什么肖特基。而且有时他们选用的是500V以上的快恢复管也以为是肖特基,看中的是0.3V低压降和低内阻。这时我就不明白了,快恢复管压降比普通还高,工频用快恢复又有什么用?两边都没好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的时候它的正向压降没有这么大的,也是0.3V左右,那个资料上面写的是在3A电流下,正向压降1.7V,而且 ...

的确。刚才测了一下,万用表测是0.45V,但大电流1.7V接受不了啊,效率先不说,反正又不是电池供电,可散热就难受了。好在买的不多,,,好在是公家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种经验主义是很正常的 —— 人总会犯错的,所以做批量产品才有一堆的流程要走 ...... ...

主要是上学时书上可没说过有些二极管是1V以上的,很多就连电流大以后正向电压也会增大都没说。基本上只会有,硅管0.7,锗管0.3,肖特基0.3这些概念...

网友:
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在输出 2A 时估计有 100度左右.

好在买得不多,不然就得纠结得用在什么地方才不浪费了

网友G:
经验主义,实际用到才会认识到,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五楼正解~~~~~~~~~DATASHEET~

网友:
经验主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在买得不多,不然就得纠结得用在什么地方才不浪费了

还有一点 HER301 HER302 HER303 是一样的东西, 型号只是为区分市场.

网友:
还有紫外发光二极管、红外发光二极管、激光二极管等等二极管呢,不见得都是0.7

网友:
这叫花钱买教训,下次就不会了。

网友H:
既然可以有肖特基的0.3V,当然可以有超过0.7V的咯
这个还更夸张呢

网友:
防电源反接,大电流还是搞个PMOS结构的吧,二极管的热死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经验主义,实际用到才会认识到,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了

我一直好奇。。兄台的头像是什么意思。。。

网友J:
肖特基没有PN结,工作原理和硅/锗管不一样,所以特性也相差很远。

HER系列的“高效”是指反向恢复时间短,在高频开关场合反向恢复损耗小。

工频用快速恢复管也可以减小反向恢复造成的EMI,经常看到整流桥每个二极管都并个小电容就是为了吸收这个EMI,所以HIFI整流用快速恢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90年代的HIFI功放就已经很流行用快速恢复做整流。

肖特基现在也有高压的SiC碳化硅肖特基,耐压600V~1200V,就是价钱贵,非常讲究效率的场合才会用,例如大功率电源的PFC Boost整流,用SiC代替快速恢复可以提升几个百分点的效率。

硅肖特基的缺点就是耐压低和反向漏电流大,常见型号耐压最高200V,这些高耐压型号的正向压降也不低的。

网友:
我靠,你不看管子类型的,最好参考Datasheet,书本上的不能全信

网友:
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网友:
用MOS管,压降可以很小,就是实现难度大。 传说中的同步整流。

网友:
lz不看规格书吧
话说,只有做开关电源和RF这两个方向才有可能对二极管有深入的认识,那些课本上不讲或者不着重讲的参数,对它们而言是致命的

网友:
1.7V@If=3A

网友:
肖特基低压的管压降小,功耗相对就小

网友:
15V防反接,SS54吧,余量留足一点
2A没必要mos吧,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既然可以有肖特基的0.3V,当然可以有超过0.7V的咯
这个还更夸张呢

9kV的正常,里面一堆串联的

网友:
快恢复和肖特基不一样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肖特基没有PN结,工作原理和硅/锗管不一样,所以特性也相差很远。

HER系列的“高效”是指反向恢复时间短, ...

200V的肖特基,正向压降不小,用它的目的呢?
主要还是反向几乎无恢复,这个开关损耗很小吧,只是导通损耗不小?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肖特基没有PN结,工作原理和硅/锗管不一样,所以特性也相差很远。

HER系列的“高效”是指反向恢复时间短, ...

涨知识了,不过常说“整流部分不建议用肖特基” 不知如何理解?

网友:
跟这楼主一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涨知识了,不过常说“整流部分不建议用肖特基” 不知如何理解?

耐压达不到,第二是漏电流大。成本也高没必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好奇。。兄台的头像是什么意思。。。

之前论坛有号召使用易于识别的头像,就上网找了个gif,
我保证看一个循环肯定看不出想表达的意思,哈哈

网友:
芯片热?压降太

网友:
正向压降和正向电流有关系的,它说的0.7v是在正向电流在一定值的时候说的。
-----------------------------------
结合曲线图看看就更清楚了

网友M:
以 “SS32”为例,说明其压降是随电流变化的;规格书中的压降值是有对应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论坛有号召使用易于识别的头像,就上网找了个gif,
我保证看一个循环肯定看不出想表达的意思,哈哈 ...

嗯,,每次遇到你头像都会纠结,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识那么多谁能学得透完啊,一直做的都是低压小电流,用的都是SS14,这次这个电流大了点才在卖元件时看到 ...

二极管的压降,和电流有关系的,电流越大压降越大,DS一般都会有曲线或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200V的肖特基,正向压降不小,用它的目的呢?
主要还是反向几乎无恢复,这个开关损耗很小吧,只是导通损 ...

相对于低压肖特基来说不小,相对于硅管还是小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以 “SS32”为例,说明其压降是随电流变化的;规格书中的压降值是有对应电流的 ...

你图中标的红线是 4A,不是3A。

网友:
最近已经找了不少型号的肖特基 二极管 ,专门来测压降。 找压降最小的型号用。我也是1~1.5A电流   用mos管 成本太贵了。

网友:
多看datesheet啊!

网友:
50楼做的很好!

网友N:
用sk34 就可以了。导通时压降只有0.34伏左右,电流为3A

网友:
学习了,一定要看datasheet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N:
用sk34 就可以了。导通时压降只有0.34伏左右,电流为3A

Diotec这个公司咋样,从来没听说过呢,不是假洋鬼子?

网友:
书上只是说一般0.7v,没说全部的 ,其他只能看datasheet才有底。

网友:
引用 网友K:
Diotec这个公司咋样,从来没听说过呢,不是假洋鬼子?

这个牌子我没有什么留意

网友:
又一次长见识了

楼主:
我肯定不会告诉你们之前有几K板子上我用了600V的快恢复当肖特基了,最长的都已经运行得1年多了了。这么丢脸的事我会到处说?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肯定不会告诉你们之前有几K板子上我用了600V的快恢复当肖特基了,最长的都已经运行得1年多了了。这么丢脸 ...

开关频率多少?
我一直想知道50ns的管子,最大用到多少频率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关频率多少?
我一直想知道50ns的管子,最大用到多少频率是合理的

LM2576-5.0。。。。。好在电流<1A

网友O:
你这个是快恢复吧。肖特基一般就是0.2-0.5左右。任何功率二极管,压降都是随电流增加而增加的。你没看曲线图么?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网友P:
这种快恢复反向耐压高,一般用在吸收回路上,用途不一样

网友:
不同的二极管压降不一样。

网友Q:
ss14是什么管,没有肖特基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ss14是什么管,没有肖特基的么

就是肖特基啊40V1A的,我是想要电压高点的电流大点的才找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种快恢复反向耐压高,一般用在吸收回路上,用途不一样

就算吸收,可正向压降高大电流时损耗也大啊,比如3A时1.7,小小管子上都有5W多的功率了,哪受得了

网友R:
肖特基是乎没有耐压几百甚至上千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是快恢复吧。肖特基一般就是0.2-0.5左右。任何功率二极管,压降都是随电流增加而增加的。你没看曲线 ...

当时哪想到哪么多,就知道肖特基快恢复是一家子,哪懂这一家子也分高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肖特基是乎没有耐压几百甚至上千伏的吧?

我不会告诉你当时我只看到”快“字的,事实也证明了,光“快”是不行的。。。

网友:
碰到过红色发光二极管压降有4V的
还有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0.2V的
有时候还是得看下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Q:
ss14是什么管,没有肖特基的么

SS14就是肖特基管,1A,40V耐压

网友:
涨经验啊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LM2576-5.0。。。。。好在电流

52kHz,不高,没有代表意义啊

网友S:
HER系列的,恢复时间短是优势
只怪楼主没有认真看数据手册,1V压降对于300V和1.7V对于1000V
就像你非得用示波器的X100探头在50V/格测量0.1V信号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52kHz,不高,没有代表意义啊

那时就是随手瞎选的,电流不大,也没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HER系列的,恢复时间短是优势
只怪楼主没有认真看数据手册,1V压降对于300V和1.7V对于1000V
就像你非得用示 ...

咳咳,其实是不怎么在意效率问题,主要是怕电流大了,发热量也大,3A时能有差不多5W功耗,那种封装顶不住的

网友:
楼主既然知道有ss14,就没有研究1和4的用处1是1a4是40v。不仅有ss14 还有ss34 ss54 ss110 ss310。

网友:
话说,楼主还是没算呐,就算你5v做到3a极限使用,按0.8的效率,前段电流为3x5➗0.8➗(15➖1.7) 1.4安左右。功耗在2瓦多一点,如果你是3x5x0.2 2576发热也不小的。不过那个2w的发热to220的得加散热片了吧

网友:
任何一种二极管的datasheet上的正向压降的前提都会加上电流条件!

网友:
我勒个去,回去翻书去

网友:
不同的二极管系列压降不一样的,要养成看datasheet啊

网友:
这不是肖特基吧!这是高速二极管吧!

网友:
不管什么二极管,通过电流不同正向压降都不同的。

网友:
51 楼是4A的曲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肖特基没有PN结,工作原理和硅/锗管不一样,所以特性也相差很远。

HER系列的“高效”是指反向恢复时间短, ...

学习了,给大家上了一课,普及了一下知识!~

网友:
长见识了,这个问题之前都没注意过!

网友:
我们产品中也遇到了工程师随意换二极管,结果耐压过低造成反向击穿功能失效的

网友:
长姿势了,不知坛里有多少人用过耐压300V的肖特基没有?以前用过碳化硅二极管,效果杠杠滴,温度一点都不高,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R:
肖特基是乎没有耐压几百甚至上千伏的吧?

普通硅肖特基最高耐压200V 比如ON的MBR20200 20A 200V
Sic(碳化硅)耐压600~1200V范围都有的 电流最大可以到40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吸收,可正向压降高大电流时损耗也大啊,比如3A时1.7,小小管子上都有5W多的功率了,哪受得了 ...

常见是用在开关电源初级侧的吸收回路,脉冲宽度都是微秒级的,总能量很小

网友:
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以后要注不同电流下正向压降

网友:
二极管压降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就是0.7V或者是0.3V,但是有条件的,电流没达到,压降根本没这么多

网友:
要暖和又要霜冻,lz的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J:
肖特基没有PN结,工作原理和硅/锗管不一样,所以特性也相差很远。

HER系列的“高效”是指反向恢复时间短, ...

楼上懂好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