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SI2301的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4-11-17):
有一个用于电源切换的电路,用的是 MOS管 SI2301    在万用板上试过可以的   但电路打板后实际测试,最近问题是  TP3这端一直 2.7V 下不来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帮忙看看,分析下到底什么问题啊

SI2301参数

网友A:
TP4电压多少?
R45的阻值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B:
R47/R48不要焊

R45用1K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7/R48不要焊

R45用1K就行

R47和R48 都没焊    R45现在焊的 4.7K,驱动能力应该也够了       要做低功耗,阻值尽量选的大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4电压多少?
R45的阻值是不是大了点

R45现在焊的 4.7K   TP4电压是 0 或 3.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R45现在焊的 4.7K   TP4电压是 0 或 3.3V

这样的话,都正常。

是不是:
1.si2301坏了
2.后面的电路将电压反倒这个点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45现在焊的 4.7K   TP4电压是 0 或 3.3V

si2301坏了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D:
TP3 那边有负载没?

接个负载试试,输出悬空会有关不掉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3 那边有负载没?

接个负载试试,输出悬空会有关不掉的现象

TP3后面是有负载的,就是接 SHT10 温湿度的电源引脚,VC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2301坏了吧,换一个试试

已经换过一个MOS管  还是如此.......   分析电路不应该出现2.7V的啊      搞不明白了

网友:
引脚错了

网友E:
3.3透过内部二极管降压刚好是2.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都正常。

是不是:

Si2301 已经换过一个,还是如此。 要么就是这批MOS管都有问题了

感觉TP3后面的电压反加到这点上应该不太可能, TP3这个点是接后面传感器供电的 VCC引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2301 已经换过一个,还是如此。 要么就是这批MOS管都有问题了

感觉TP3后面的电压反加到这点上应该不太 ...

同意yy43102328所说。

检查一下SI2301的PCB封装吧,引脚错位了。

网友F:
MCU 管脚通过内部二级管反灌。

MCU 控制SHT10 的IIC 管脚也需要同时拉低避免反灌。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透过内部二极管降压刚好是2.7V

管脚核对过了  正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yy43102328所说。

检查一下SI2301的PCB封装吧,引脚错位了。

PCB上引脚 和 SI2301引脚图 核对过了,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 管脚通过内部二级管反灌。

MCU 控制SHT10 的IIC 管脚也需要同时拉低避免反灌。 ...

也就是说 SHT10的 DATA,SCK引脚也要在 L3V3为0时,置0?    这个等会去试试

网友G:
Q3会不会坏掉,用镊子把2、3脚短路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SHT10的 DATA,SCK引脚也要在 L3V3为0时,置0?    这个等会去试试

封装没问题。

看你这图,99%是I2C总线反串过去的电压

把这个器件和R41拆下,再测。

网友H:
楼上正解。虽然mos是关断了,但是只要控制关断电路有io口连接到有电的电路上,3.3v会通过io的钳位二极管,反串到vc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正解。虽然mos是关断了,但是只要控制关断电路有io口连接到有电的电路上,3.3v会通过io的钳位二极管, ...

恩   昨天改了程序   确实 IIC的信号线有影响的    设置为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正解。虽然mos是关断了,但是只要控制关断电路有io口连接到有电的电路上,3.3v会通过io的钳位二极管, ...

确实是这样啊    单片机每个引脚的输入输出状态都要好好查看配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Q3会不会坏掉,用镊子把2、3脚短路一下试试

是单片机IIC信号线的电平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装没问题。

看你这图,99%是I2C总线反串过去的电压 。

的确是 IIC总线上的电平影响   置低后能正常关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