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CODE 转GB2312 纯C语言 映射法

楼主(2014-11-17):
RT:
刚好有需求,UFT8的优势在于多国语言默认兼容,用unicode + uft8的方式做数据传输天生不用考虑多国语言问题,这也是一大优势。
不过UFT8传输汉字需要3个byte。大家看着办咯,

最近是刚需,上位机那边就是用的utf8,所以只能在固件内做unicode转gb2312,因为点阵字库是区位码索引的。

//使用到的文件有unicode转gb2312的映射表 默认是从gb2312转unicode  所以注释掉的部分是把表反序。
//不要吐槽我的渣渣排序算法,赶时间的 而且是WIN 慢点就慢点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windows.h>

#define MAX_UNI_INDEX  6768

//uint16_t const table_gb2312_to_unicode[MAX_UNI_INDEX][2];
//uint16_t const *const p_table_gb2312_to_unicode = &table_gb2312_to_unicode[0][0];

//uint16_t table_sorted_unicode[MAX_UNI_INDEX];
//uint16_t table_sorted_gb2312[MAX_UNI_INDEX];
//uint16_t table_sorted_section_table[MAX_UNI_INDEX];

#if 0
uint16_t const sorted_unicode[MAX_UNI_INDEX];
uint16_t const sorted_gb2312[MAX_UNI_INDEX];

const uint32_t c_un_sorted_value = 0xFFFFFFFF;
uint32_t sort_result[MAX_UNI_INDEX];

void init_sort_result_buffer(void)
{
    for (int i = 0; i < MAX_UNI_INDEX; i++){
        sort_result[i] = c_un_sorted_value;
    }
}

void sort_form_zero_to_end(void)
{
    uint16_t current_min_index = 0;
    uint16_t min_tmp = c_un_sorted_value;
    for (int i = 0; i < MAX_UNI_INDEX; i++){
        for (int j = 0; j < MAX_UNI_INDEX; j++){
            if (sort_result[j] == c_un_sorted_value){
//                uint16_t tmp = p_table_gb2312_to_unicode[2*j+1];    //sort by gb2312
                uint16_t tmp = p_table_gb2312_to_unicode[2*j];        //sort by unicode
                if (tmp < min_tmp){
                    current_min_index = j;
                    min_tmp = tmp;
                }
            }
        }
        sort_result[current_min_index] = i;
        min_tmp = c_un_sorted_value;
        current_min_index = 0;
    }
}

void get_group_unicode_gb2312(void)
{
    for (int i = 0; i<MAX_UNI_INDEX;i++){
        for (int j = 0; j < MAX_UNI_INDEX; j++){
            if (sort_result[j] == i){
                uint16_t tmp_gb2312 = p_table_gb2312_to_unicode[2 * j + 1];

                uint8_t tmp_h_8 = tmp_gb2312 >> 8;
                uint8_t tmp_l_8 = tmp_gb2312 & 0xFF;

                //find sort
                table_sorted_unicode[i] = p_table_gb2312_to_unicode[2 * j];
                table_sorted_gb2312[i] = tmp_gb2312;
            }
        }
    }

}

void printf_to_file(void)
{
    int file_write = fopen("test.c","w");

    fprintf(file_write,"uint16_t const sorted_unicode[MAX_UNI_INDEX]]={\r\n");
    for (int i = 0; i < MAX_UNI_INDEX; i++){
        fprintf(file_write, "0x%04X,\n", table_sorted_unicode[i]);
    }
    fprintf(file_write, "};\n\n");

    fprintf(file_write, "uint16_t const sorted_gb2312[MAX_UNI_INDEX]]={\r\n");
    for (int i = 0; i < MAX_UNI_INDEX; i++){
        fprintf(file_write, "0x%04X,\n", table_sorted_gb2312[i]);
    }
    fprintf(file_write, "};\n\n");
    fclose(file_write);
}

#endif

int quick_find(uint16_t const * p_data, uint16_t unicode, int min, int max)
{
    const int max_serch_cnt_ctrl = 15;
    int ret = -2;
    int mid;
    int i;
    uint16_t cmp_min;
    uint16_t cmp_max;
    uint16_t cmp_mid;

    for (i = 0; i < max_serch_cnt_ctrl; i++){
        cmp_min = p_data[min];
        cmp_max = p_data[max];

        if (cmp_max == unicode){
            ret = max;
            break;
        }
        else if (cmp_min == unicode){

            ret = min;
            break;
        }
        else if (max == min + 1){
            break;
            //return -1;
        }

        mid = (max + min) / 2;

        cmp_mid = p_data[mid];

        if (unicode > cmp_mid){
            min = mid;
            continue;
            //return quick_find(p_data, unicode, mid, max);
        }
        else{
            max = mid;
            continue;
            //return quick_find(p_data, unicode, min, mid);
        }
    }

    return ret;
}

uint16_t const sorted_unicode[MAX_UNI_INDEX];
uint16_t const sorted_gb2312[MAX_UNI_INDEX];

uint8_t buffer[32];

void print_lib_font(uint8_t* pData)
{
    for (int i = 0; i<16;i++){
        for (int j = 0; j < 2; j++){
            for (int k = 0; k<8; k++){
                uint8_t bit_fix = 0x80 >> k;
                int tmp = pData[i*2 + j] & bit_fix;

                if (tmp){
                    printf("#");
                }
                else{
                    printf("-");
                }
            }
        }
        printf("\n");
    }
}

void test_lib(void)
{
    int fp;
//    uint16_t test_1 = 0x3158;    //口

    uint16_t unicode = 0x68EE;    //UNICODE OF "森"
    char c[] = "一";

    int result = quick_find(sorted_unicode, unicode, 0, MAX_UNI_INDEX);

    uint16_t gb2312 = sorted_gb2312[result];

    c[0] = gb2312 >> 8;
    c[1] = gb2312 & 0xFF;

    uint8_t h = c[0] - 0xA0;
    uint8_t l = c[1] - 0xA0;

    int t_1 = ((h - 1) * 94 + (l - 1)) * 32;

//    t_1 = 32;

    fp = fopen("HZK16", "rb");

    fseek(fp, t_1, 0);

    fread(buffer, 32, 1, fp);
    fclose(fp);

    print_lib_font(buffer);
}

int main(int char_c, char** char_v)
{

    //init_sort_result_buffer();

    //sort_form_zero_to_end();

    //get_group_unicode_gb2312();

    //printf_to_file();

    //{ 0x7F36, 0xF3BE },//GB2312:缶

//    int resule = quick_find(table_sorted_unicode, 0x7F36, 0, MAX_UNI_INDEX - 1);

//    printf("\nfind_gb2312_is:0x%04X\nshould be equal to 0xF3BE", table_sorted_gb2312[resule]);

//    printf("缶 is  %x","缶");

    test_lib();

//    system("pause");

    return 0;
}

上传的都是验证性的代码,有需要的自行提取了,附件里面是提取好的映射表和HZK16的点阵字库

楼主:
贴的代码里面数组内容是空的,因为这几个数组很大==!  有需要在附件里面可以看,我的环境是VS2013,实际用任何C的环境应该都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
刚好需要

网友A:
为什么是纯映射 没规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纯映射 没规律么

因为UNICODE 跟GB2312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做出来的编码,具体细节自己去查了,我只能说我这个办法可以实现,然后需要大约17K的readonly空间

楼主:
我也是找半天找不到.. 就自己折腾了,分享出来不要重复造轮子呗

网友B:
有用,我这边用的是反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我这边用的是反过来的。

嗯,我找到的资源就是按gb2312排序好的,不过我的需求是UNICODE 转gb2312 我就给翻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我找到的资源就是按gb2312排序好的,不过我的需求是UNICODE 转gb2312 我就给翻转了  ...

可以看看ELM的 FATFS 源代码,里面有,通过二分法查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ELM的 FATFS 源代码,里面有,通过二分法查表实现

嗯,都是查表二分的话 应该差不多... 就是不好找.. 而且个人不喜欢二维数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都是查表二分的话 应该差不多... 就是不好找.. 而且个人不喜欢二维数组..  ...

都是一维数组啊

楼主:
好吧  我没找到资源... 不过性能上应该差不了多少,而且开源也用二分查表,就说明这个转换还只有二分搞得定 是吧。。。

网友:
mark!!!用到GB2312转UNICODE

网友:
还没弄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好吧  我没找到资源... 不过性能上应该差不了多少,而且开源也用二分查表,就说明这个转 ...

对于常规应用,用二分法查表不但效率高,而且程序比较简洁,所以比较通用

网友:
了解下实现的思路

网友:
java与c通信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