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ATmega16源代码在Proteus上不能仿真,我的编译器是AS6.

楼主(2014-11-17):
我最近在拜读彭伟老师编著的《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基于AVR+Proteus仿真》。基本上就是原封不动的抄录书上的源代码,编译后看在Proteus上的运行情况。进入到《第四章 硬件运用》的第14个实验——《4.14 1602 LCD字符液晶测试程序》的时候,发现编译可以正常通过,但是无法在Proteus上运行。随书的资料中的hex文件就可以运行。源代码基本上市原封不动抄的,就改动了一处,改动原因在源代码中有说明。我的编译环境是AS6。希望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LZ字体真大

楼主:
沙发的感觉不错吧?不能提点建设性的意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发的感觉不错吧?不能提点建设性的意见吗?

LZ可以看看友情提示
另外,我认为有建设的建议是,仿真的结果和实际有出入

网友A:
加大延时,就别BUSY检测了;

网友:
以前用仿真时一样加大延时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延时,就别BUSY检测了;

你的回答很有帮助,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buay检测程序就不往下走了?是逻辑上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延时,就别BUSY检测了;

我发现,即使不加大延时,只要不busy检测,程序还是能正常运行的。奇怪啊,我的这个语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即使不加大延时,只要不busy检测,程序还是能正常运行的。奇怪啊,我的这个语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

不加延时,你确认能完全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延时,你确认能完全正常运行???

就是我原来的源代码,只是把检测busy位的那句去掉,可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延时,你确认能完全正常运行???

重大发现,只要把原来busy检测中的while语句改成
while( PINC7==1);程序就可以走下去了。

网友B:
1602只管写数据就可以了,不用管busy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大发现,只要把原来busy检测中的while语句改成
while( PINC7==1);程序就可以走下去了。 ...

#define PINC    _SFR_IO8(0x13)
#define PINC0   0
#define PINC1   1
#define PINC2   2
#define PINC3   3
#define PINC4   4
#define PINC5   5
#define PINC6   6
#define PINC7   7

看看PINC7是甚么再说,别高兴的太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PINC    _SFR_IO8(0x13)
#define PINC0   0
#define PINC1   1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2只管写数据就可以了,不用管busy的

但是我用51的单片机,在Keil+proteus环境下,仿真1602是成功的,而且也是检测了busy位的。在AS+proteus下,只要检测busy位,仿真电路里看到的就是高电平。

网友C:
弱弱的问下AS是AVR Studio的简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AS是AVR Studio的简称吗?

不是,现在叫ATMEL Studio 6

楼主:
怎么没人了啊?是不是帖子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