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滤波参数该如何选取参数?

楼主(2014-11-17):
大家好,我在在用扩展卡尔曼滤波做姿态解算,现在出现以下几个问题,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1)卡尔曼滤波器参数应该如何选取?
      我现在能调出一个大概的参数(包括初始方差,过程方差,测量方差),但是用来做姿态解算的效果并不理想,调参数的过程中在姿态上会相应的有一点变化,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有没有人能提供一个获取这些参数的方法来得到最优模型。
(2)我现在用的滤波器理论上已经是具有防发散的功能了,但上述参数选取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好多发散现象,现在不确定是否全是因为参数选取的问题,想问下如果出现发散或者出现bug,应该怎么找出现问题的位置和原因?
有算法高手还望指导下怎么才能做好算法,万分感谢。

网友:
算法,一直是硬伤,理论基础没有弄好。

网友:
传统的kF不适合做四轴,系统方差还有测量方差一直有变化,应该有一些改近才行

网友:
正在学习卡尔曼,mark一下

网友A:
可以用遗传算法来搜索最优参数

网友:
我也在搞卡尔曼姿态解算

网友B(2014-12-26):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遗传算法来搜索最优参数

之前听说过一个微粒群算法 不知是否好用

网友:
很有可能是bug了   检查一下吧

网友:
卡尔曼滤波速度跟得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听说过一个微粒群算法 不知是否好用

就是粒子群算法吧,和遗传算法一样,也是一种参数优化算法。。

网友:
要解决滤波参数的问题,首先要把滤波器模型弄清楚。Q矩阵是协方差阵,其值来源于系统噪声功率谱密度的离散化;P0阵描述状态初值的协方差,换句话说,要对状态的初值方差有个大致的估计;R阵描述测量噪声方差。调试的话要弄清楚R/P/Q对滤波性能有哪些影响,最终真正应用建议使用稳态Kalman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