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咨询下:飞思卡尔目前哪款MCU适合做商业航模无刷电...

楼主(2014-11-17):
版主咨询下:飞思卡尔目前哪款MCU适合做商业航模电调?

马达 大致是 2212 KV1000

  选型飞思卡尔 单片机的原则是:
1. 价格不是问题,  芯片管教尽量少一点,够用就行了。基本在 32pin 左右

2. 一个 mcu控制 一个 无刷马达。  当然 如果 一个mcu可以控制 2个 无刷马达,  那么 第一条的 32 pin 可以忽略。

3 ,最重要的是 此款 MCU 有无刷电调的相关 lib库。 或者 相关参考文档多。这样比较容易做出来。

PS 成本不是问题。主要是用于开源项目。成本不敏感,或者 基本MCU只要成本低于 20 块钱,都能接受!

网友:
st的有电机lib,可能更好选。

网友A:
价格不是问题 &&成本不是问题  PK  只要成本低于 20 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是问题 &&成本不是问题  PK  只要成本低于 20 块钱

20块的mcu已经不错了,而且楼主只要了32pin左右的。

网友:
确实,现在20块的MCU很不错了。

网友:
m3哪里要这么贵啊,fm3的只要8+,也不差,比st的好一些!

网友:
这样的芯片貌似好多。。。

网友C:
楼主你好!
如果需要电机控制方面的芯片,请选选用我们kinetis V系列的芯片,具体情况你可以到Kinetis V系列查看。
相关资料,库等这个链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如果需要电机控制方面的芯片,请选选用我们kinetis V系列的芯片,具体情况你可以到Kinetis V系 ...

谢谢啊!!!!我 去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 去研究一下。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如果需要电机控制方面的芯片,请选选用我们kinetis V系列的芯片,具体情况你可以到Kinetis V系 ...

这个推荐应该不够专业~

航模无刷电调和工业变频电机控制的软硬件开销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除非楼主要搞“超!顶级航模无刷电调”。

网友:
顶楼主,航模开源了希望有机会参与一下

网友D(2014-12-25):
我以前的同事是飞思卡尔的原厂FAE,但他给我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内置比较器会有大约40US的延时,这个做高速可要注意了!!!
除了C8051还有XMC1301可做航模电调的,价格在5块钱,我不是销售,只是自己用过,当然STM32F050也挺好的,价格差不多。

如果是为了做出来,建议直接参考BLHELI开源软件,用C8051就可以了,更便宜。

网友:
如果价格不是问题,选择会比较多吧。

网友:
不是有个什么Kinetis V系列么,飞思卡尔专门做马达电机控制的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的同事是飞思卡尔的原厂FAE,但他给我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内置比较器会有大约40US的延时,这个做高速 ...

C8051的哪个型号?看网上说BLHeli用在四轴上,效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C8051的哪个型号?看网上说BLHeli用在四轴上,效果比较好!

不用这么费事,这个用ST的资料多。

网友:
选择太多了 ,不好选啊!

网友:
可选择的太多 ,有成功的应用案例就好啦

网友:
如果需要电机控制方面的芯片,可以选用kinetis V系列的芯片。

网友:
成本不是问题。。。楼主壕

网友:
我觉得根据你的要求、要不了这么贵

网友:
楼主选好哪款芯片了?

网友:
这个……FSL的MCU 很多都能胜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8051的哪个型号?看网上说BLHeli用在四轴上,效果比较好!

好盈科技都全部使用C8051F390,一个月超过100万台电调,还不能证明?有现成的BLHELI程序,还不能跑起来?飞思卡尔有吗?
如果玩玩,大可以用DSP等高端芯片,做四轴就算了,还有用样片和小批量是有区别的,等到你用的时候就知道了,小客户不要幻想谦恭有礼的对待了!
楼主说不在乎价钱,如果不是开玩笑,我建议直接玩DSP,100多个引脚会给别人带来高大上的感觉。
为了防破解,目前我只看到XMC1301还可做无感FOC,英飞凌用来和C8051竞争的,想看案例,直接百度之。

我不是销售,我是吃过样片亏的,特别是JB瑞萨芯片,给样品时说多好多好,真正小批量用时又说JB只给公司使用。
建议大家还是尽量选用市场上大量有的品种,比如STM32等等。
还有就是大家直接使用ARM系列芯片,不怕卡脖子,足够先进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盈科技都全部使用C8051F390,一个月超过100万台电调,还不能证明?有现成的BLHELI程序,还不能跑起来? ...

一个月100万台电调,是用在什么产品上?遥控飞机?量真大。

网友F(2015-03-03):
C8051F确实很适合电调应用,C8051F330就广泛应用于商用电调。英飞凌的芯片性能应该没的说,就怕小批量不好买,特别是QFN24封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 去研究一下。

研究完能分享一下么?嘿嘿,感谢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的同事是飞思卡尔的原厂FAE,但他给我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内置比较器会有大约40US的延时,这个做高速 ...

C8051哪款合适?能说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盈科技都全部使用C8051F390,一个月超过100万台电调,还不能证明?有现成的BLHELI程序,还不能跑起来? ...

请问,除了上面的原因,选C8051是因为封装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月100万台电调,是用在什么产品上?遥控飞机?量真大。

见好盈科技网站,做电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C8051F确实很适合电调应用,C8051F330就广泛应用于商用电调。英飞凌的芯片性能应该没的说,就怕小批量不好 ...

确实是!可以考虑STM32F051。

网友:
51就可以 吧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你说的 “无刷电调的相关 lib库”,具体啥意思?能给我扫盲一下吗?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C8051哪款合适?能说下么

BLHeli支持很多的,比如
  • C8051F39x/37x
  • C8051F31x
  • C8051F330

网友(2015-07-20):
引用 网友B:
20块的mcu已经不错了,而且楼主只要了32pin左右的。

20的mcu已经不错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