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钢管内焊缝,使用什么传感器?无图不直观,

楼主(2014-11-17):
测试钢管内焊缝,使用什么传感器?无图不直观,见下图所示

楼主:
如下图所示钢管外径28mm,钢管内径25mm,焊缝高度0.25mm左右,焊缝宽度1mm左右。检测过程中,钢管沿直径方向选择。

网友:
这种想用单一的传感器,肯定搞不定的吧。这个不会做

网友:
这个属于无损探伤了吧,以前大学里倒是有这类课,依稀还记得超声波,涡流,射线检测跟这个好像有关系。

网友:
内窥镜可以吗?不过需要图像处理,单纯的传感器有难度,不知什么样的传感器合适。

网友A:
如果有突起的焊接缝,一个微动开关不就搞定了?或者压敏开关?

网友:
磁场检测,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下图所示钢管外径28mm,钢管内径25mm,焊缝高度0.25mm左右,焊缝宽度1mm左右。检测过程中,钢管沿直径方 ...

http://s.taobao.com/search?q=%B9 ... d=tbindexz_20141117

有专门的滚动测厚仪,数显带数据输出。如果能塞到管子里,直接可以用,找卖家问下滚轮侧的尺寸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吧。

尺寸不满足你的要求的话,按照这种结构找人加工下。

网友:
这个东西以前听在钢厂的同事说过美国有这样的设备,把设备放到钢材上面就能返回数据,具体什么原理不详。

网友:
是要测有没有这个焊缝还是测有没有焊好

网友:
X 光在线探伤仪

网友:
用电磁方法,涡流传感器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数字图像处理就行......

网友:
X射线探测吧 比较经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突起的焊接缝,一个微动开关不就搞定了?或者压敏开关?

如果有只粘住一点,但是钢管缝隙没连接上呢?

楼主:
只是键检测焊缝的有无,不是探伤,

楼主:
微动开关的检测距离不好控制,尺寸需要定制。电涡流传感器对被测物体面积有限制,面积需要大于探头的2.5倍

网友:
小体积高灵敏的霍尔传感器。钢管是磁导率较高的物体,一侧磁铁一侧霍尔靠近旋转的钢管,检测电流与脉冲是否均匀。

网友:
关键看楼主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数据?精度?重复性?这些都没有定义,海选啊?

网友:
高手太多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看你想得到什么数据,如果只是目测到结果,那就射线和超声波

网友:
焊缝应该用射线探伤的比较多吧,X线机应该做不到那么大,1米长啊。

网友:
貌似1寸镀锌管,这个倒是经常用,不知道原来是焊上的。

网友B:
灌水密封,加压,漏的有缝,怕潮就加气。→_→

网友:
发一段没有焊接好的图片上来看看,焊缝少了多长算是不合格?少了的时候会有多大的缝隙?

网友:
利用x波可以

网友:
先简单描述一下我的思路,一件直径25mm-0.1的圆片,带有一个缺口,使得缺口对准焊肉时可以塞入内孔。圆片通过摩擦片压在旋转轴上(圆片可以在旋转轴上转动,但是需要克服一定的摩擦力),旋转轴通过弹簧(旋转弹簧)套在长杆上。旋转轴带动一个旋转编码器(普通编码电位器,位于长杆的内部)。正常情况下,被测钢管带动圆片旋转,此时也利用摩擦片的摩擦力旋转了弹簧,编码器开始随着被测钢管的转动发出脉冲;当遇到没有焊肉的那段时,圆片因弹簧力迅速回弹,编码器一段发出急促脉冲,也就是焊肉缺失信号。
仅提供一个思路,实际可能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考虑,比如是否容易放进去,是否容易拿出来。

网友:
激光测距  当然是工业型的

网友:
用超声波简单、安全。
发射端在管内,接收端在管外,同步移动检测接收到的没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水密封,加压,漏的有缝,怕潮就加气。→_→

正解!!!!!

网友:
无损探伤应该用X射线吧

网友:
这个要用射线了吧
曾经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一个孔分两层,不是透了的那种,深处的大,外面的小,要测量里面的孔的直径,要精确到1丝,要怎么测?

网友:
楼主的要求是, 测试钢管内焊缝有或无焊接, 并不是要测试焊接有多好。。
钢管内的内径很小, 钢管是长的, 内部的空间很小,基本不能塞东西在里面, 所以变成测试只能在钢管外进行。
钢管是每秒2圈的速度旋转。。

如果用X射线的话, 要一上一下, 一收一发的穿透钢管,然后在做图像处理检测。
高频的超音波, 或许也可以, 但是要很多的分析数据, 当钢管在旋转时, 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数据。
磁场检测, 精度要很高, 灵敏度也要很高。。

网友:
车床量具中有种量具专门测量内径大小的,原理有点像百分表,如果人测量的话直接买回来就可以用了,想自动测量的话加以改造难度也不大的

网友:
工业上有一种办法,摸上磁悬液,然后给工件加磁。这种办法成本低,方便。

楼主:
钢管一端被夹持,另一端需要被折弯成型。所以用光学原理应该比较麻烦,个人认为在被夹持端内部安装定制小型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探头应该是可行的方案。

网友:
见过超声波和X光的

楼主:
楼上有高手说磁场的方法检测,请具体描述一下

网友(2014-12-18):
采用激光或led反射方法,把传感器放置在管里面,管子旋转时,传感器接收到不同的信号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