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可以替代极性钽电容??

楼主(2014-11-17):
现在做电源电路,5V稳压的那种。电源滤波电容原来都是用的极性钽电容,由于体积、价格等因素,打算换成贴片的钽电容。
现在弄了几片TDK的贴片陶瓷电容,实验了下,看着杂波效果还行。
但是有些疑惑,原来是“极性:的钽电容,现在用无记性贴片电容代替,不知道合适不。
不知道稳定性和使用寿命等指标会不会用影响,有知道的兄弟吗?求指点

网友A:
嗯,钽电容贵,我们已经换瓷片的了,耐压够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可以的                 陶瓷电容除了容量做的不大之外 没什么缺点

网友C:
注意耐压。陶瓷电容本身特性就比钽电容要好一些,但容量小得多,主要用在高频退耦上面。滤波还是得用大容量的钽电容或电解电容。

网友D:
10uf 以下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钽电容贵,我们已经换瓷片的了,耐压够没什么问题。

有极性的钽电容也没问题吗?电源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陶瓷电容除了容量做的不大之外 没什么缺点

TDK最大476.,也可以替代有极性的?只要容量,耐压同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耐压。陶瓷电容本身特性就比钽电容要好一些,但容量小得多,主要用在高频退耦上面。滤波还是得用大容量 ...

电源上可以用吗?我原来是10V47uf的。现在TDK代理商那里拿到同样的容量、耐压的贴片陶瓷电容。替代。暂时看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uf 以下应该是可以的,

我这用的是47UF,有极性的  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E:
最主要的问题应该还是ESR吧~~有一些LDO or DCDC 需要输出电容作为补偿。。。当ESR低于一定值,电路可能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主要的问题应该还是ESR吧~~有一些LDO or DCDC 需要输出电容作为补偿。。。当ESR低于一定值,电路可能不稳 ...

谢谢,我对照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用的是47UF,有极性的  也应该可以吧?

看看这个吧,火炬电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上可以用吗?我原来是10V47uf的。现在TDK代理商那里拿到同样的容量、耐压的贴片陶瓷电容。替代。暂时 ...

都能做到47UF了?
可以代替的 ESR 应该不会比钽电容差。为了保险起见 你注意下这个指标。

网友B:
陶瓷电容还没变 果然是几乎除了容量之外没什么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吧,火炬电容的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电容还没变 果然是几乎除了容量之外没什么缺点。

谢谢,这么详细的对比。看来,极性钽电容,真的可以用贴片陶瓷代替,价格还便宜。

网友:
ESR可以做到吗,如果要用,也至少是几片一起并联降低ESR吧,你看电脑主板上边就知道,很多电容并在一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都能做到47UF了?
可以代替的 ESR 应该不会比钽电容差。为了保险起见 你注意下这个指标。 ...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陶瓷电容ESR太低。因为很多LDO是需要输出电容的ESR来调节零极点的。有时候太低的ESR会引起震荡
解决方法也很搞笑:给陶瓷电容额外串一个0.5欧电阻来模拟钽电解的ESR就行了,这样不管什么场合都可以等容量替代。

很多新一代的LDO或者DCDC都特别注明了可以用陶瓷电容,这是它们的一个很大的卖点。如果这样你就可以直接用。
注意,直接使用陶瓷电容做主滤波电容必须看清楚你的Datasheet,上面要明确写明可以用陶瓷电容才行

网友:
个人感觉陶瓷电容还稳定一点,那钽电容还更容易坏,就是陶瓷电容容量小,相同体积下,容量小一个数量级。

网友B:
不是说由于钽电容击穿后会自行恢复,不建议在电源滤波方面的电路上使用了吗?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Y7ESs6PLnN79Pkgp41q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陶瓷电容ESR太低。因为很多LDO是需要输出电容的ESR来调节零极点的。有时候太低的ESR会引 ...

ESR低总比ESR高好呀 低的能有办法变高 高的就没法变低了吧

网友:
楼上说得对,钽电容不良率很高的~以前做过一个小板子,淘宝上买的钽电容~将近有20%的不良率~

网友G:
钽电容太贵了,前几天买了几个47UF的,一个7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陶瓷电容ESR太低。因为很多LDO是需要输出电容的ESR来调节零极点的。有时候太低的ESR会引 ...

附件中是106电容的ESR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钽电容太贵了,前几天买了几个47UF的,一个7块钱

不但贵,而且假货还挺多
如果都能用贴片陶瓷替代,那就爽歪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由于钽电容击穿后会自行恢复,不建议在电源滤波方面的电路上使用了吗?

http://wenku.baidu.com/lin ...

太可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ESR低总比ESR高好呀 低的能有办法变高 高的就没法变低了吧

就是啊!
串电阻的方法是我在LDO厂家自己的文档里面看到的。
想起来挺搞笑的,因为ESR太低,所以要你串个电阻补足ESR
不过一个0805瓷片加一个0.5欧电阻还是比钽电解的体积小,而且也要便宜,也没有极性问题,击穿也不会起火,好处还是挺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附件中是106电容的ESR

就是这样啊,
你这个陶瓷电容在100K到1M的范围内的都只有几毫欧的ESR,结果对很多老一点的LDO会造成震荡,因为那些东西当年是为ESR在零点几欧的钽电容设计的。
能对付这么低的ESR的LDO,或者DCDC,都会在手册第一页写明可以用Ceramic output capacitor
因为没有注明的都不能直接这么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就是啊!
串电阻的方法是我在LDO厂家自己的文档里面看到的。
想起来挺搞笑的,因为ESR太低,所以要你串个 ...

在飞思卡尔 KL25Z板子看见更省钱的做法,电容走一段线后接到电源,用导线电阻节约了一个真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啊!
串电阻的方法是我在LDO厂家自己的文档里面看到的。
想起来挺搞笑的,因为ESR太低,所以要你串个 ...

哦,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样啊,
你这个陶瓷电容在100K到1M的范围内的都只有几毫欧的ESR,结果对很多老一点的LDO会造成震荡 ...

非常感谢
又学到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飞思卡尔 KL25Z板子看见更省钱的做法,电容走一段线后接到电源,用导线电阻节约了一个真电阻 ...

原因在这里了。不不小心,发现真谛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在飞思卡尔 KL25Z板子看见更省钱的做法,电容走一段线后接到电源,用导线电阻节约了一个真电阻 ...

那好像不是这个原因吧!
电容加一段引线,没加入多少ESR,倒是加了很多ESL
ESL始终是越低越好,没有谁嫌ESL低的。

网友I: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陶瓷电容ESR太低。因为很多LDO是需要输出电容的ESR来调节零极点的。有时候太低的ESR会引起震荡
解决方法也很搞笑:给陶瓷电容额外串一个0.5欧电阻来模拟钽电解的ESR就行了,这样不管什么场合都可以等容量替代。
----------------------------------
俺就曾经这样干过

网友:
记号了,非常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好像不是这个原因吧!
电容加一段引线,没加入多少ESR,倒是加了很多ESL
ESL始终是越低越好,没有谁嫌E ...

除了ESR这个不同外,那极性和非极性,钽电容。替代,有区别吗?主要指电源这里

楼主:
看21IC上有个类似的帖子,上面说的也不错。http://bbs.21ic.com/icview-207310-1-1.html
发个连接,大家共同学习下

网友:
要什么电容可以找我啊 我给你整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对照看一下。,

从LS的回复可以看出,LS没做过多少电源或模块。我因为画板子的缘故,接触的BUCK变换器有十几种了。电容容量需求主要跟开关频率、输出电压、瞬态电流以及目标纹波有关。开关频率越高,电容容量可以越小,输出纹波跟电容ESR有关,输出的最大电流和瞬态响应也靠的是输出电容。要是负载很小,电容只要能满足纹波就行了。需要提防的是电容容量会随温度变化,所以一定要留些余量。

网友:
果然,陶瓷电容只要容量够,几乎没有什么缺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样啊,
你这个陶瓷电容在100K到1M的范围内的都只有几毫欧的ESR,结果对很多老一点的LDO会造成震荡 ...

支持陶瓷电容的LDO有哪些啊,刚看了几个资料都没有提。推荐几个好吗?

网友K:
不能胡乱替代,就是因为ESR太低,可能导致某些LDO和DC-DC输出振荡。
陶瓷电容也并非没有缺点,比较明显的例如:
有压电效应,有音频范围的交变电压加在上面,会发出可闻的噪声。
同理,受外力作用时会产生相应电压,
性质比较脆,外力作用或温度不均匀容易裂。

网友L:
貌似还会有磁化问题?容量会随着使用时间,容量逐渐变为原来的一半,加热到居里温度后恢复

网友:
请教下各位大侠,同容量同耐压的陶瓷电容能否替代电解电容来做为电源滤波,用在电机驱动前端母线的电源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貌似还会有磁化问题?容量会随着使用时间,容量逐渐变为原来的一半,加热到居里温度后恢复 ...

陶瓷电容都会有这个问题吗?那时间一久,电容电路岂不是,偏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能胡乱替代,就是因为ESR太低,可能导致某些LDO和DC-DC输出振荡。
陶瓷电容也并非没有缺点,比较明显的例 ...

钽电容还是有不少好处的;主要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M:
我印象中陶瓷电容不良概率比较大

楼主:
谁知道,那种贴片电容可以替代CBB插脚电容的么?CBB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印象中陶瓷电容不良概率比较大

不是钽电容的不良率大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钽电容的不良率大吗?

可能我接触的陶瓷电容比较次,就是那种1000个一包的。我记得好几批都是不到5%的不良
用万用表打出来电阻也在MOHM这个档次,但是上板子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貌似还会有磁化问题?容量会随着使用时间,容量逐渐变为原来的一半,加热到居里温度后恢复 ...

在产品中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支持陶瓷电容的LDO有哪些啊,刚看了几个资料都没有提。推荐几个好吗?

TI或者Sipex(Exar)等等很多厂家都有一大堆可选的
但常用的1117系列或者Holtek的HT73/75xx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陶瓷电容ESR太低。因为很多LDO是需要输出电容的ESR来调节零极点的。有时候太低的ESR会引起 ...

不错的办法,看到有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能我接触的陶瓷电容比较次,就是那种1000个一包的。我记得好几批都是不到5%的不良
用万用表打出来电阻 ...

钽电容看来还是有不少优点了,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或者Sipex(Exar)等等很多厂家都有一大堆可选的
但常用的1117系列或者Holtek的HT73/75xx都不行 ...

嗯,还是看芯片说明书,按推荐的来吧,不然老出一些不容易察觉的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陶瓷电容的大部分特性都已经很好了,目前就是耐压,容量也在逐步接近钽电容,主要在ESR和热稳定性可能略逊。
很多电源芯片的spec上已经开始宣称直接用陶瓷电容作为前端储能和后端滤波电容了。
只要不是在比较特殊的应用场合,陶瓷电容替代钽电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ESR低总比ESR高好呀 低的能有办法变高 高的就没法变低了吧

并联啊......哈哈
要不怎么经常看见一排钽电容,然后评测的人说用料考究,不计成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好像不是这个原因吧!
电容加一段引线,没加入多少ESR,倒是加了很多ESL
ESL始终是越低越好,没有谁嫌E ...

同感啊,
如果走直线,你得走多细多长才有0.5欧的等效电阻?而且线细了,过流能力减少,损耗增大。走粗了,得走的更长,那元件得绕多远啊。
走蛇形线的话,空间倒是省下来了,但是等效一个电感,更容易震荡了,没事的电路可能都整出事情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除了ESR这个不同外,那极性和非极性,钽电容。替代,有区别吗?主要指电源这里 ...

极性非极性是针对器件本身而言,
对于电路来说,有极性的要注意别接反了
无极性的则不用担心接反的问题。
仅此而已,不要太纠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并联啊......哈哈
要不怎么经常看见一排钽电容,然后评测的人说用料考究,不计成本呢...... ...

并连ESR不是更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极性非极性是针对器件本身而言,
对于电路来说,有极性的要注意别接反了
无极性的则不用担心接反的问题。 ...

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连ESR不是更低了?

应该是串联了

网友B:
串联容量又降低了 还是串电阻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容量又降低了 还是串电阻合适

是的,串个电阻,匹配 等效阻抗

网友(2015-03-27):
影响不大吧

网友:
瓷片优于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