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_官方原版电路图(中文解析)

楼主(2014-11-17):
不知这东西的真实性及违规不   违规的话  请联系删除  谢谢!!

网友:
艹,刚刚路过iphone4原理图

网友:
5跟4应该大同小异吧?毕竟都能刷同样的系统

网友:
关键是软件

网友:
看了一下,很多芯片很复杂集成了各种功能,例如电源管理芯片功能相对复杂,普通的电路设计中很难用到这么多的功能的芯片。

网友A:
可以出山寨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出山寨版了吧

有图买不到芯片

网友:
看看水果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观摩一下

网友:
感受一下高端设计~

网友:
来涨涨见识!

网友B:
这也能搞出来,富士康的吧

网友:
看看iphone怎么设计的,谢谢分享

网友:
芯片确认很强大,专业设计,可供参考的东西不多

网友:
基本上是专门设计的~~~没有办法山寨的~~~~有毛用

网友:
不知道维修用的上不

网友:
A6好强大,电容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苹果的设计,值得学习和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搞出来,富士康的吧

真的想知道这个是怎么流出来的

网友:
工程师自己花的Logo?哈哈哈

网友:
很多ic根本买不到。。

网友:
想要找的电路没找到的!!!!看来落伍了...

网友:
是不是下一代产品出来了上一代的就可以公开了

网友:
名气大,其实值得参考的地方也不多!

网友:
说是最新技术的运用结晶,一点都不错

网友:
搞到图,没软件怎么破

网友C:
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这个直可以看看;

网友(2015-02-20):
学習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看一下PDF的属性就知道应该是Cadence画的了。

网友:
这个也开源了吗?

网友:
顶级手机电路图!赞一个!

网友:
C136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难得的资料,不过很多IC都是定制的,参考性不大

网友(2015-04-23):
看看外国人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看看它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既然有了原理图,是否可以把我的电信版 iPhone5 解锁,直接用联通的WCDMA网络。

网友:
来看看iphone5的图

网友:
原理都差不多,细节决定

网友(2015-10-28):
高科技,太复杂了

网友(2016-01-13):
感受一下什么事高端

网友:
好多芯片都是定制的,市场上买不到。
别说定制的芯片了,就连CPU都搞不到样片,有图也山寨不出来。

网友:
真的不错哈!赞一个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还有没有其它的?

网友:
都是他们家的芯片,还是相等着iphone6 plus的电路,有一台貌似是电源ic烧了

网友:
这个电路图布局好整齐,参数详尽,要50多页要画多久才能画完,小弟佩服

网友D:
强大,苹果用啥软件画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大,苹果用啥软件画板子

36楼已经说了,是用Cadence画的

网友:
要来干嘛呢?

网友:
ap和小曰一个德性,就算是一片普通的24c02它都要自行定义一个丝印,让你找不到pdf也买不到哦

网友:
当你够大,销量够多时,你一样可以自行玩一套封装的,别人想抄也难整!!

网友(2016-05-16):
学习一下,水果的原理图设计规范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