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出是否需要下拉?

楼主(2014-11-17):
如下图,希望在光耦输入24V时,DI_LO输出VCC(5v),在光耦不导通时输出0V。在仿真的时候发现,第一次进入程序的时候,会进入中断程序。
我是否应该在光耦7脚接个下拉电阻?

网友:
最好是下拉,不然悬空,在现实中可能会出现电平悬浮。

网友:
必然需要

网友:
第7脚建议下拉吧。。。

网友:
这个要看你DI_LO接是是什么东西,三极管之类的就不用。单片机之类的就要。

网友:
加个10K就可以了

网友:
7脚下拉10K电阻即可

楼主:
谢谢。
后面是单片机,准备加个下拉。
之前为别的设备做接口电路的时候,由于对方也使用了光耦作为输入,我也使用光耦直接输出(加了下拉电阻),结果由于对方接口电路也是光耦用电阻做了限流,结果因为我的电阻的分流作用,造成接收信号不可靠。

网友:
输入管脚一般加上拉或下拉,稳定工作状态,当然最好还是看一下datasheet,确定一下DI_LO的输入模型是否有问题。
但一般加了上下拉也没什么坏处,调试的时候反正可以进行选焊。

网友:
最好加上吧

网友:
一定要下拉啊

网友:
下拉最好是要加的,作为弱负载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加一个

网友:
不是是否需要,而是必须下拉

网友:
必须下拉,而且还要看你是什么负载来选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