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把液晶的中文显示做成多国语言的,怎么搞啊

楼主(2014-11-17):
没有头绪啊,液晶是没有字库的。

网友:
自已取模,想用什么什么字体就用什么字体,方便的很

网友:
外文的好弄啊就26个字母做成库即可

网友:
用指针的指针这方面知识,也就是二维数组。你可以查查这方面的资料,从这入手。

网友A:
定义自用字库,用几国语言做几个,定义菜单短语数组,根据不同语言取不同的字库内容显示。例如,中文,英文的,先定义短语数组disp[10][10]={"开机",“Open”,"关机","Close"};
偶数是中文,基数是英文。然后根据中英文分别到字库取模就OK;

网友:
使用unicode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自用字库,用几国语言做几个,定义菜单短语数组,根据不同语言取不同的字库内容显示。例如,中文,英文 ...

像这样的汉字会被直接转成和字库对应的地址,这个地址怎样转成自己定义的点阵的地址呢?

网友B:
关键是排版不好整,中文的字和英文字长度不一,很容易就对不上聊。

网友:
快速的一条路就是自己取模。做过法文,意大利文。。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自己做字库

网友:
自己做字库,但每种语言表达长度不一,要一句一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排版不好整,中文的字和英文字长度不一,很容易就对不上聊。

用指针的指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把菜单都做成表,中文一个,英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菜单都做成表,中文一个,英文一个

目前是这样做的,把自定义的能用到的那些汉字做成点阵,然后自己做个表,里面就是点阵中的位置。这样调用的时候比较麻烦,而且更改的时候也很麻烦。做表的时候也很麻烦。
在想能否利用define什么的,不太懂啊。

网友:
取模直接就用内码做索引了,不要用固定序号的方式啊。

网友: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6 // 汉字字模显示数据结构
{
        char Index[2];
        char Msk[32];
};
#define         CHIN_NUM 102
#pragma data:code
const struct typFNT_GB16  GB_16[] = {
"北", 0x00, 0x020, 0x020, 0x020, 0x020, 0x0FF, 0x00, 0x00, 0x00, 0x0FF, 0x040, 0x020, 0x030, 0x018, 0x010, 0x00, 0x010, 0x030, 0x018, 0x08, 0x04, 0x07F, 0x00, 0x00, 0x00, 0x03F, 0x040, 0x040, 0x040, 0x040, 0x078, 0x00,
"京", 0x00, 0x04, 0x04, 0x0E4, 0x024, 0x024, 0x025, 0x026, 0x024, 0x024, 0x024, 0x0E4, 0x06, 0x04, 0x00, 0x00, 0x00, 0x020, 0x010, 0x019, 0x0D, 0x041, 0x081, 0x07F, 0x01, 0x01, 0x05, 0x0D, 0x038, 0x010, 0x00, 0x00,

类似这样的定义,在你要显示的地方直接写汉字就OK了

网友:
const unsigned char asc[][16]={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0x00, 0x00, 0x00, 0x0F8,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33, 0x030, 0x00, 0x00, 0x00,
/*"*/ 0x00, 0x010, 0x0C, 0x06, 0x010, 0x0C, 0x06,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0x040, 0x0C0, 0x078, 0x040, 0x0C0, 0x078, 0x040, 0x00, 0x04, 0x03F, 0x04, 0x04, 0x03F, 0x04, 0x04, 0x00,
...
};

英文部分我没有用太多,所以缩减了点阵

网友A:
uchar dprintf(uchar x,uchar y,char *theStr,uchar mod)
{
        uchar ii,jj,theCode;uchar len;
        set_pos(x,y);
         ii = 0 ;
         len=strlen(theStr);
        while(ii<len)         {
                if ( theStr[ii] < 0x7f)   {
                        Putedot(theStr[ii]-0x20,mod);//显示英文的函数
                        ii++;
                }
                //  中文
                else {
                        jj=0 ;
                        while( !( (theStr[ii] == GB_16[jj].Index[0]) && ( theStr[ii+1] == GB_16[jj].Index[1])) && (jj < CHIN_NUM) ) {
                        jj++ ;
                        }
                        if( jj < CHIN_NUM ) theCode=jj;                        //  查找汉字
                        else theCode = 0 ;
                        Putcdot(theCode,mod);//显示汉字的函数
                        ii+=2;
                }
        }
        return len;
}

用的时候直接输出就OK了
dprintf(2,2,"北京:",1);//中文
dprintf(2,2,"B010:",1);//英文

网友D:
最关键的楼上已经说了,同一个意思,不同语言的长度不一样,是最头大的问题,给排版带来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时候直接输出就OK了
dprintf(2,2,"北京:",1);//中文
dprintf(2,2,"B010:",1);//英文

英文的这样直接是可以用的
中文的可以这样写?像自摸3的那样的软件,怎么不直接生成这种格式?
有空试试好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关键的楼上已经说了,同一个意思,不同语言的长度不一样,是最头大的问题,给排版带来难题。 ...

是啊,这个也挺麻烦的。

网友:
標準字庫啊,GB2312轉unicode

网友:
把菜单中包含的字符都取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文的这样直接是可以用的
中文的可以这样写?像自摸3的那样的软件,怎么不直接生成这种格式?
有空试试 ...

其他的语言可以按照英文那样改一下啊,dprintf文件写成单独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时候直接输出就OK了
dprintf(2,2,"北京:",1);//中文
dprintf(2,2,"B010:",1);//英文

仔细看了下,还真不错,谢谢指导,

网友(2015-02-17):
多维数组+宏

网友:
自己做字库~~~~~~~~~~~~~~~~~

网友:
慢慢取模吧,一个字一个字弄。

网友(2015-06-03):
上海朗睿有带字库的液晶,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