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冷,晚上睡觉前不想起床关灯怎么办?(看看我的)

楼主(2014-11-17):
    天越来越冷,晚上就越是懒得起床关灯了(即使是床前灯⊙﹏⊙)。
    初步想下,要满足如下要求:
        1:不破坏房间现有的双联开关(楼道开关);
        2:无线控制。
    想买现成的,网上搜了半天,没有找到合适的,于是只要自己动手了,分电路和外壳两部分。
    一、电路
        我的想法是加一路无线开关,把现在的双联开关变成三联。
        双联电路:

        三联电路:

        看电路图,变三联只需要加个继电器(网上卖的好像是可控硅)就行!这样也不会破坏房间现有的开关。

        无线控制部分,想到的是当下几乎人手一部的安卓手机。这样通信就在蓝牙和wifi之间选了,考虑到性价比,我选择了蓝牙。
        电路定为:
               电源模块 + 继电器 + 蓝牙模块
        开始动手,买元件、焊板子........

        .......
        板子焊好了:

        蓝牙模块上面带两路PWM输出,于是另加了两个小夜灯接口 ^_^
    二、外壳
        毕竟是220V,考虑到安全,给电路板穿件衣服比较靠谱
        底板和外壳固定用的是6mm玻纤,外罩用的是1mm玻纤

        开小夜灯,电源模块有点温热,加个散热片

        电路板外壳做好,下面继续做两个小夜灯的灯罩,10mm的铁氟龙

        86白板开孔,固定小夜灯

        小夜灯测试

        安装模块和面板

        测试

        安卓软件界面(边学边做)

        哦,补个床头到面板距离图

        因为比较简单,文字描述不多,大家将就着看。

        来个视频这样直观点,都是拿E71拍的,画面不怎么清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I4OTI4MjIw.html

网友:
楼主牛啊 —— 我都是用可充电的LED灯放床头 ......

网友A:
感觉还不错,可是仅仅是为了关灯,是不是有点,

网友B:
牛人~静态功耗多少?我发现我有强迫症,看见家里只是待机的电器就非得把插头拔下来……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啊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好啊,

网友C:
曾经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想想就为了关个灯,每天都让他在那待机耗电,心里就不爽了!  建议LZ做成手动开灯,开灯以后板子才工作,然后可以遥控关灯,关灯后板子也自动断电,反正开灯也是有事起床了,起床顺手打开也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不错,可是仅仅是为了关灯,是不是有点,

是有点,主要是最近太闲,想找点事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人~静态功耗多少?我发现我有强迫症,看见家里只是待机的电器就非得把插头拔下来…… ...

网友:
有暖气的无压力呀

网友:
感觉超牛,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静态功耗多少?我发现我有强迫症,看见家里只是待机的电器就非得把插头拔下来…… ...

5V 继电器的额定电流 是106ma,吸合的概率是50%
蓝牙模块 配对中是4~12ma,通信中是12ma
合计算 150ma
所以最大静态功耗 5*0.15 = 0.75W
呵呵,有点大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红外遥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想想就为了关个灯,每天都让他在那待机耗电,心里就不爽了!  建议LZ做成手动开灯 ...

这个有现成的面板卖哦,当时不想做成这样就没买。
现在的客厅灯 都带 个小遥控器,当然是手动开灯之后遥控才能用

网友E:
我是先关灯后上床。。。。。。。。。。。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牛人~静态功耗多少?我发现我有强迫症,看见家里只是待机的电器就非得把插头拔下来…… ...

08年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插座,插座上的指示灯非常亮,为了省电,我就把它给拆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红外遥控呢

家里遥控太多了,用手机方便,要用时好找
现在不是有个产品,专门用来把家里所有的遥控器整合在一起的么?

网友G:
有专门的86 2地或3地控制的开关的,不需要内部增加附加的电路。

网友:
现在的不是都有遥控的了吗

网友H:
如果是我,我就宁愿把床搬到靠近开关的地方!

网友I:
有这功夫都可以去关灯了 哈哈

网友J:
楼主用的蓝牙模块是什么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08年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插座,插座上的指示灯非常亮,为了省电,我就把它给拆了……哈哈 ...

看来你比我病的还严重 我暂时还没到这个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08年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插座,插座上的指示灯非常亮,为了省电,我就把它给拆了……哈哈 ...

嗯,刚把空调的插头拔了,
洗衣机、冰箱、电视、路由、电视盒子、电脑、烟雾报警器、油烟机...一个个慢慢来

网友:
蓝牙通讯关灯,弄个APP,成本极低

网友K:
楼主的底板和外壳,是自己用雕刻机加工的吗?
这个也能自己做,确实超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先关灯后上床。。。。。。。。。。。

好习惯
我老婆睡前一般会看点东西,看完再让我关灯....

网友:
确实静态功耗有点大...
不过LZ你是个牛人是毋庸置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底板和外壳,是自己用雕刻机加工的吗?
这个也能自己做,确实超方便啊。 ...

是的,不过机器是老板的
我还等着am3呢,不知道现在长成什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这功夫都可以去关灯了 哈哈

是的,我只是把关灯的事一次性全做了

网友L:
难道楼主的开关盒里之前布好了零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我,我就宁愿把床搬到靠近开关的地方!

嗯,推过一次
床头柜在床和衣柜之间,床头柜上面是开关面板,现在床、床头柜和衣柜之间没有间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习惯
我老婆睡前一般会看点东西,看完再让我关灯....

你那点东西让你老婆看这么仔细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推过一次
床头柜在床和衣柜之间,床头柜上面是开关面板,现在床、床头柜和衣柜之间没有间隙了...

衣柜应该是滑动门!

楼主:
引用 网友L:
难道楼主的开关盒里之前布好了零线了?

兄弟看帖考虑真仔细
其实开关面板旁边之前是个插座面板

网友M:
本来也想弄个,买个大排插,改造下,真接用红外来控制,简单易用,要不第次你都得先开手机。

网友N:
长期使用功耗是个问题呀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兄弟看帖考虑真仔细
其实开关面板旁边之前是个插座面板

我也想给卧室做一个遥控,可惜之前没有布零线,现在供电是个问题,因为用的是LED灯,好像单火线取电效果不好。难道里面还加个电池?

网友O:
引用 楼主:
5V 继电器的额定电流 是106ma,吸合的概率是50%
蓝牙模块 配对中是4~12ma,通信中是12ma
合计算 150ma

这个应该算待机功率才吓人 工作时得功率 1W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长期使用功耗是个问题呀

最大静态功耗0.75W
一年 365*24*0.75 = 6570wh = 6.57度

一年要多用6.57度电,一度电算0.5元,一年要用3.285元

网友:
哎,冬天还是北方舒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衣柜应该是滑动门!

嗯,要不然打不开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最大静态功耗0.75W
一年 365*24*0.75 = 6570wh = 6.57度

楼上哪里的?电费这么便宜?我这都要0。65元

网友:
这个牛啊,也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上哪里的?电费这么便宜?我这都要0。65元

苏州,你看我算0.5元是不是还多了!
居民用电实际两段制分时电价:
峰段位每日8:00-21:00,电价标准为0.5583元/度
谷段为每日21:00—次日8:00,电价标准为0.3583元/度

网友:
不错,学习了~~改天整一个。。。不想起来关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应该算待机功率才吓人 工作时得功率 1W不算大

不考虑开小夜灯的话,
待机和工作功率的差别只是在蓝牙模块的配对与连接模式的功耗
继电器闭合与断开的概率是一半一半的(和待机与工作无关)

网友:
厉害啊,LZ是实践派

网友Q:
漂亮,圆灯罩使用的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蓝牙模块是什么芯片的?

不晓得哦,模块手册没写,我也没问店家

网友:
好雅兴,仅仅因为太闲,搞出这么牛叉的一套装备。果然大神的世界难以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专门的86 2地或3地控制的开关的,不需要内部增加附加的电路。

嗯,带无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漂亮,圆灯罩使用的什么材料?

铁氟龙 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本来也想弄个,买个大排插,改造下,真接用红外来控制,简单易用,要不第次你都得先开手机。 ...

想用手机的时候用,直接用面板也行,只是双联变三联了!

网友R:
任何需要手机啊,遥控啊,2.4G的,都是耍流氓,真正的智能产品是不需要任何遥控的,智能是为了方便人类,而不是使事情更复杂

看看真正的无需任何遥控器,精准控制的智能语音识别灯泡视频

http://cloud.video.taobao.com/play/u/83924604/p/1/e/1/t/1/19615033.swf
人类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的智能灯泡-语音识别控智能控制灯泡-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编辑原因:添加视频演示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S:
公司的一些产品就可以实现 智能家居 不破坏原有装修  手机控制 俩路三路  ....都有

网友:
学憨豆,用木仓打

楼主:
引用 网友R:
任何需要手机啊,遥控啊,2.4G的,都是耍流氓,真正的智能产品是不需要任何遥控的,智能是为了方便人类,而 ...

哦,原来你说的智能就是这个啊?语言识别?把手换成口?
呵呵,我想多了

半夜起床,声音沙哑,还开的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公司的一些产品就可以实现 智能家居 不破坏原有装修  手机控制 俩路三路  ....都有    ...

网上没找到合适的,你说的是哪家?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任何需要手机啊,遥控啊,2.4G的,都是耍流氓,真正的智能产品是不需要任何遥控的,智能是为了方便人类,而 ...

高大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任何需要手机啊,遥控啊,2.4G的,都是耍流氓,真正的智能产品是不需要任何遥控的,智能是为了方便人类,而 ...

遥控就是方便人类的啊

网友:
就楼主的动手规划能力赞一个!

网友:
讨个听话的老婆

网友T:
赞个楼主的动手能力!可以共享下蓝牙模块的电路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赞个楼主的动手能力!可以共享下蓝牙模块的电路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

我买的模块只有手册,要么?

网友:
越来越心动了,发现3D打印机就是个废物,好想买个雕刻机。

网友U:
引用 网友R:
任何需要手机啊,遥控啊,2.4G的,都是耍流氓,真正的智能产品是不需要任何遥控的,智能是为了方便人类,而 ...

俺04年用凌阳就做过了,还人类历史上首个,中国人就是会吹

网友:
LZ的折腾精神和设计能力不像咱中国人啊。

网友:
想法很不错,就是为了开关灯;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考虑开小夜灯的话,
待机和工作功率的差别只是在蓝牙模块的配对与连接模式的功耗
继电器闭合与断开的概 ...

不懂继电器闭合与断开的概率是一半一半  你的灯开那么长时间  如小夜灯不需要继电器吧 弄个高压三极管  可控硅都可

网友V:
想问一下,你那个玻纤板雕刻加工的盒子,怎么组装到一起的,粘接的吗?

网友W:
搞复杂了,买个床头灯,搞定。

网友X:
楼主那么冷的天,东西做完,该天亮了吧,不用关灯了

网友Y:
装一个声控灯也行啊,灵敏度调的高点,或者改成震动传感器(压电陶瓷),或者放一个台灯在床头柜上,伸手就够着了

网友:
感觉超牛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V:
想问一下,你那个玻纤板雕刻加工的盒子,怎么组装到一起的,粘接的吗?

嗯,先把四周的板插在插槽里,再一起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W:
搞复杂了,买个床头灯,搞定。

各有各道,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那么冷的天,东西做完,该天亮了吧,不用关灯了

该天亮了?怎么讲?神马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Y:
装一个声控灯也行啊,灵敏度调的高点,或者改成震动传感器(压电陶瓷),或者放一个台灯在床头柜上,伸手就 ...

有想法,但行不行,好不好用,有兴趣自己可以实践下才知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想给卧室做一个遥控,可惜之前没有布零线,现在供电是个问题,因为用的是LED灯,好像单火线取电效果 ...

哦,难怪会考虑到这个
有些东西只有做了,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楼主南方淫,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懂继电器闭合与断开的概率是一半一半  你的灯开那么长时间  如小夜灯不需要继电器吧 弄个高压三极管   ...

如果真心想明白概率为什么是一半一半的
建议先看看上面 三联的电路图,以及几句简要的文字叙述

继电器是控制卧室大灯的,和小夜灯没关系。
小夜灯是LED,电压一般是3v,所以没有高压一说
另外小夜灯是临时附加的,做这个东西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方便开关卧室大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U:
俺04年用凌阳就做过了,还人类历史上首个,中国人就是会吹

97年我就用8位机做语音开关控制了,您04你那太慢了,不过,您04年有做成一个成品灯泡吗?   我说的是一体化灯泡,直接替换现在的普通灯泡,节能灯

控制器的话,您不用说了,20年前就有了,哦,应该不止,30年前就有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哦,原来你说的智能就是这个啊?语言识别?把手换成口?
呵呵,我想多了

那些遥控器, 家里带灯的遥控器,那个遥控从回家那天起,就不知道去哪个疙瘩了

半夜起床还找遥控器?  拖鞋能找到就不错了, 不如去按墙上的开关,还知道位置

还有手机不要放床头哦,手机发射功率虽然不大,但整晚太靠近大脑,也是不好的,  最好用红外遥控,环保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没找到合适的,你说的是哪家?给个提示

上海匡泰

网友:
楼主牛啊,动手能力和设计能力超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那些遥控器, 家里带灯的遥控器,那个遥控从回家那天起,就不知道去哪个疙瘩了

半夜起床还找遥控器?   ...

呵呵
1、遥控器和这贴没关系
2、这个蓝牙面板不影响床头开关的使用
3、 ”还有手机不要放床头哦“ -- 谢谢提醒,但这年头放床头的应该是多数
4、兄弟想推广自己的产品,我不反对,但如果跟帖的话麻烦说点和帖子有关的,3Q~
另:好产品自然会火,不行的话也强求不得

网友R:
引用 楼主:
呵呵
1、遥控器和这贴没关系
2、这个蓝牙面板不影响床头开关的使用

1.建议用红外遥控比较环保
2.我没做任何产品,只是提供建议

网友:
楼主牛人啊,结构设计、机加工、软件一个不拉,赞!

楼主:
引用 网友R:
1.建议用红外遥控比较环保
2.我没做任何产品,只是提供建议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壕,咱们可以做朋友吗,大手笔啊

网友:
如果LZ 的手机没电了或正好在充电,LZ 的蓝牙灯就失效了........

网友:
哈哈,想起大学电工里的作业题。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话说现在还没有无线控制的插座卖么,不会吧。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谢谢,进去看了下
他们有款产品是叫 ”QS 智能开关 “,产品介绍上说:”配合智能灯控使用,有一开,二开,三开,四开等多种规格。“
so,似乎不只是换个开关面板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R:
1.建议用红外遥控比较环保
2.我没做任何产品,只是提供建议

兄弟,你上传的视频方不方便取消自动播放,我进一次帖子就会自动播放一次,谢谢哦

网友:
前年也是因为冬天快到了晚上太冷不想起床,自己做了个遥控灯,至今还在用!433M的。用的是电车上的那种遥控器,随身携带效果还不错!有次闲着无聊换了个遥控器测试下NN的竟然穿了两堵墙还能传出200多米(保守距离)

网友Z:
强!三联开关的设计很巧妙。很多室内灯是单开关的,开关面板处只有一根火线,我试过在灯具里加个遥控开关专管关灯。不知有没有好的办法改为遥控和面板均能独立控制

网友:
有专门用于灯的遥控开关的,不需要内部增加附加的电路

网友:
楼主高大上啊 技术好 工具强

网友:
还是很牛逼的!

网友:
楼主的外壳是怎么加工的,很细致

网友AA:
楼主,电源是怎么处理的220V直接供电了吗?还是用的电池?

网友AB:
想法不错,普通的智控开关是没有手动开关的这个很不好,但现在这个实存在耗电的问题,可不可以这样子呢?用两路并联通过类似二极管那样子的并联隔开,再使且一键开关机的开关通过MCU来控制的灯的开关,此时关机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关灯但不关机即单片机仍在工作,另一种选择是先关灯再关机即MCU不再工作,如果要再工作一定要通通按下一键开关才能真正工作,这样只有使用的时间才耗电其它时间可以不耗电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牛人

网友:
楼主为了一个小事,做了一个高大上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Z:
强!三联开关的设计很巧妙。很多室内灯是单开关的,开关面板处只有一根火线,我试过在灯具里加个遥控开关专 ...

网上搜LIVOLO和iSwitch这两个牌子,单火线取电,可以去看看适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电源是怎么处理的220V直接供电了吗?还是用的电池?

220直接供电

网友:
强大的电工

网友:
猛,有个做结构的东西很不错啊。

网友AA:
楼主讲一讲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讲一讲怎么做到的?

上面有个电源模块220-->5v,

网友:
懒人使人类进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想法不错,普通的智控开关是没有手动开关的这个很不好,但现在这个实存在耗电的问题,可不可以这样子呢?用 ...

嗯,这个主意和7楼说的差不多
方便和耗能得有所取舍

网友:
结构设计很完美,装在家里豪无违和感

网友AC:
LZ威武,手机APP不会,不知道LZ是怎么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LZ威武,手机APP不会,不知道LZ是怎么学习的

我是看的广州高老师的视频,感觉还不错
http://yunpan.cn/Q7uzcWafbv9Rf (提取码:f9a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的广州高老师的视频,感觉还不错
http://yunpan.cn/Q7uzcWafbv9Rf (提取码:f9a9) ...

谢谢哥们。正好想要学习这个

网友:
懒得可以!

网友:
外壳做得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T:
赞个楼主的动手能力!可以共享下蓝牙模块的电路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

我用过nrf51822的,要吗

网友AA:
引用 楼主:
上面有个电源模块220-->5v,

1.那个模块很小啊,能放到插座盒里面
2.楼主,雕刻机在哪买的多少钱?
3.楼主,图片中机械设计的界面也是你自己做的吗?

网友:
做的真不错,还那么细致!我也一直想做这样一个小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A:
1.那个模块很小啊,能放到插座盒里面
2.楼主,雕刻机在哪买的多少钱?
3.楼主,图片中机械设计的界面也是 ...

1、正常的面板底盒都塞不了那么多东西,我把底盒底面弄开,把墙体向里又凿20mm左右(图片上应该可以看出来底盒动过)
2、这个雕刻机比较老了,应该用了十来年了,虽然是伺服+线轨,但精度一般
3、这个机构+刀路也很简单,solideWorks+powermill
     具体可以看看这个贴(一步步教你)
     http://www.amobbs.com/thread-4895404-1-1.html

网友AD:
我枕头下放着个AA电池的LED手电筒,楼主在找手机、解锁、打开app的时候,我已经用电筒照明下床了楼主的动手能力超强,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枕头下放着个AA电池的LED手电筒,楼主在找手机、解锁、打开app的时候,我已经用电筒照明下床了楼 ...

有个可充电的LED手电筒,但没放床头
半夜要起床可以直接 拍床头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1、正常的面板底盒都塞不了那么多东西,我把底盒底面弄开,把墙体向里又凿20mm左右(图片上应该可以看出 ...

好的,楼主的回答很完美

网友:
洞洞板+8051+继电器+红外线接受头+普通遥控器。
大学的开关就这样改的。临走时留那里了。

网友:
我用SGL8022W调光,做一个可充电的小夜灯,这样方便实用,床上也可以用。。。

网友:
佩服,思路比我强

网友:
网上的摇控灯,20元不到噢.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哦,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AE:
动手能力一流,好用且美观,求蓝牙模块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人~静态功耗多少?我发现我有强迫症,看见家里只是待机的电器就非得把插头拔下来…… ...

同类啊,握爪 。。。除了冰箱,,,平时其它电器只要不能用就拔插头

网友AF:
声控,吼一声开,再吼一声关。。不会懒到不想说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动手能力一流,好用且美观,求蓝牙模块地址。

搜 XM-15B,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声控,吼一声开,再吼一声关。。不会懒到不想说话吧

半夜你去吼?!!!

网友:
看来懒也是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啊。。。

网友:
装备齐全,动手能力很强啊,呵呵

网友:
最好的办法,找个美女,专门负责听你口令控制开关,绝对智能。

网友:
懒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网友:
楼主雕那个外壳,用了多久啊,就是那个带弧度的。展示下雕刻机好不好

网友:
我之前搞的板子用的红外控制继电器开关     可以用  也好用

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减少体积和便于安装             后来嫌占地方就没用了

网友:
牛人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牛人啊
只能膜拜

网友:
牛啊 做的和产品似的

网友:
感觉LZ的动手能力超强啊,做得很好看

网友:
可以用无线+以太网+云服务器做成远程控制监控的。
以前想做的时候没能力。
现在有了能力懒得做...

网友(2015-09-09):
大牛  给你赞一个

网友:
我很想做一个,但是不会ANDROID

网友:
我很想做一个,但是不会ANDROID。

网友:
楼主这个动手能力真是佩服

网友(2015-10-13):
我想问一下LZ为什么要用铁氟龙?好雕?透光?还有你是怎么进行两面对刀的?

网友:
楼主牛,为什么要用继电器呢。
那个自动播放的视频太讨厌了。

网友:
想看看楼主的电路

网友:
还不如多吃点胡萝卜增加夜视能力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3
类似的无线开关 20几块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R:
1.建议用红外遥控比较环保
2.我没做任何产品,只是提供建议

你那灯泡哪卖??

对了,语音模块有?

网友AG:
请问楼主做3维刀路的是什么软件?

或者能不能推荐一款软件?MasterCAM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请问楼主做3维刀路的是什么软件?

或者能不能推荐一款软件?MasterCAM行吗? ...

以前 应该是用 powermill 弄得,
后来因为破解总是出问题,就没用了,
现在用solidcam,请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1、正常的面板底盒都塞不了那么多东西,我把底盒底面弄开,把墙体向里又凿20mm左右(图片上应该可以看出 ...

看是丝杠、线轨、主轴哪里造成精度下降,该换就换。还有三个轴的水平度和垂直度,用百分表检验。
线轨和丝杠都要加油润滑的。经常使用就要用润滑油不间断供应,很少使用可以用润滑脂定期涂抹。

网友:
我觉得这种功能一定要实现集成在手环上控制才理想,朦胧中随意中,稍微手环按钮还可接受,要用手机控制还是太麻烦了

网友(2015-11-21):
支持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和楼主学习。想了就去做,这样才有成果!

网友:
楼主用什么蓝牙芯片,可否分享下程序

网友:
关灯简单,直接短路,然后保险跳渣,于是灯灭了……

网友:
我用语音识别的

网友:
很好啊应用出创意

网友:
这制作也太大工程了。 还是弄个插头式的红外遥控夜灯方便。

网友:
本公司  提供WIFI 遥控灯具,万能红外遥控灯具。

网友:
天气冷真是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不错,可是仅仅是为了关灯,是不是有点,

折腾就是一个学习提升的过程。

楼主加油吧

网友AH(2015-12-23):
引用 楼主:
不考虑开小夜灯的话,
待机和工作功率的差别只是在蓝牙模块的配对与连接模式的功耗
继电器闭合与断开的概 ...

有一半情况关灯时要继电器一直保持吸合状态吧      为了更安全省电可以换成磁保持继电器  吸合状态能自动保持不耗电
比起2.4G 蓝牙  我更喜欢315M、433M这样的无线  反应速度块 距离远 能穿墙    还没到家隔老远就能控制
遥控开关一按就行了  你这个APP打开 连上网 再点开关得老半天。。

网友:
大把的wifi插座29块,还能app控制,放开关里面就搞定了,动动手机。不过动手能力值得称赞

楼主:
看回复,很多人都是断章取义,说的话也是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AI:
用过315M 模块不是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用过315M 模块不是更省事

省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有一半情况关灯时要继电器一直保持吸合状态吧      为了更安全省电可以换成磁保持继电器  吸合状态能自动 ...

不管关灯还是开灯,继电器吸合的概率都是50%~
用磁保持继电器,电路会变复杂,也体现不出安全,
至于能省多少电,可以参考前面回复的电费计算

安装这个模块,没有影响之前双联开关的使用,
一般开关灯 就  直接拍开关面板 ,开关灯,你的遥控有这个方便?

关于哪些 315M之类的 遥控开关,现在一般的灯都会配一个(我的早就丢在一边了)
还有哪些玩意只有在灯通电(开关面板闭合)的情况下才有用

网友AH:
引用 楼主:
不管关灯还是开灯,继电器吸合的概率都是50%~
用磁保持继电器,电路会变复杂,也体现不出安全,
至于能省 ...

哈哈  用磁保持电路稍微复杂点
我就是觉得灯不开的话 一天有大部分时间继电器保持吸合状态心里不舒服 哈 时间长了也影响线圈寿命

315M直接替换2.4G模块控制继电器就是了  也不影响你的双联三联啊

我为什么说用315 主要是看APP操作太繁琐了 哈

网友AJ:
楼主有雕刻机,够牛!下料安排得当,很省料。
动手动脚能力和折腾精神好强,值得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哈哈  用磁保持电路稍微复杂点
我就是觉得灯不开的话 一天有大部分时间继电器保持吸合状态心里不舒服  ...

这个,
315M之类会要多搞一个遥控器,
这遥控器又不常用,
所以要用的时候找不到的可能性会很大~

其实看标题可以知道,会去拿手机控制灯有三个必要条件
1、天冷
2、已经躺在床上了
3、不想起床
不然,我都是 直接 按 开关面板,这才是我最喜欢的方式~

谢谢你耐心的回复,如果有创意的点子,欢迎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有雕刻机,够牛!下料安排得当,很省料。
动手动脚能力和折腾精神好强,值得赞!

说来惭愧,这雕刻机是老板的

一直想有台自己的 机器~
其实当年关注到阿莫论坛,就是因为雕刻机~

网友AK:
我自己就在淘宝买了一个433M的无线控制套装(带4个输出信号),才20元不到,然后洞洞板焊了两个继电器,一个继电器控制18W的LED灯,另一个控制6W的LED灯.

网友AL:
小时候是把这个开关的拉线沿着墙边走 拐弯的时候是过个羊眼圈钉子就这样一直能延伸到炕沿下面 ,晚上开关灯的话直接伸出手一扽就ok
初中的时候住宿舍,就没这条件了,我们是弄个绳子接长后拴在床头 也很方便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我自己就在淘宝买了一个433M的无线控制套装(带4个输出信号),才20元不到,然后洞洞板焊了两个继电器,一个继电 ...

嗯,
现在 很多成品灯 都带这个遥控,
而且实现功能的花样还很多
但是,开关灯我还是喜欢 用开关面板~

08年玩这 些 315、433模块,当时就很便宜
记得 芯片 是按位 编码 输出的吧

如果 有“ 4位输出信号” 是不是可以输出 16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小时候是把这个开关的拉线沿着墙边走 拐弯的时候是过个羊眼圈钉子就这样一直能延伸到炕沿下面 ,晚上开关 ...

嗯,这才是 最好的 想法
安全,方便~

我小时候 是把 灯的电源线 从中间 剥皮断开 然后 引一个船型开关到床头~

网友:
比较实用,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小时候是把这个开关的拉线沿着墙边走 拐弯的时候是过个羊眼圈钉子就这样一直能延伸到炕沿下面 ,晚上开关 ...

经典的拉线开关方便极了。

现代装修全都都埋进墙里头,为了好看不中用。
然后卖点就有了。这个遥控,那个遥控,全都遥控。
到头来,记不清哪个遥控遥哪个控!
然后,出台智能家居,统一管起来。
这就是发展趋势呀。

网友:
。我买的遥控灯头用了好些年~关灯从来不是问

网友:
3联开关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