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L系列spi主从通信之查询中断例程

楼主(2014-11-17):
鉴于kinetis L系列目前关于SPI的例程较少,以KL25为例,只有一个基于PE的SPI例程。所以打算以系列的形式的分享KL系列的SPI相关的例程,希望能够为大家使用kinetis L系列带来方便。 本经验分享是SPI系列中的子文档,主要介绍SPI的基本知识,KL25 SPI硬件寄存器等,然后以SPI的查询法以及中断法实现SPI通信的收发为例,讲解使用两块KL25分别用SPI0以及SPI1作为主从机实现两块板之间的通信。通信结构采用13字节帧的形式,主要实现主机数据帧发送给从机,然后再通过从机将上次从主机获得的信息返回,最终通过主机打印出接收到的信息。
本次经验分享的结构框图如下:

包括代码讲解,请查看附件,硬件连接:

最后分析测试结果:

文档以及代码请查看如下附件: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A:
图文并茂,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学习了。

是的,这个是基础的,如果大家喜欢,以后会多推出些这样的文章。
如果基础的太简单,以后也可以多写点起点高的文章。
所以,如果你们对经验分享内容有什么建议,可以直接和我们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是基础的,如果大家喜欢,以后会多推出些这样的文章。
如果基础的太简单,以后也可以多写点起 ...

当然是起点高的文章好些。基础系列,“手把手学会官方例程”貌似已经讲的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起点高的文章好些。基础系列,“手把手学会官方例程”貌似已经讲的很多了。 ...

好的,以后就少写基础的了。
写这个是因为SPI的驱动KL系列没有,所以加进来,之前也有很多网友遇到问题。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对比一下查询和中断这两个方式的在实时性上的差别?同时如果使用查询方式是否太占用系统资源。

网友:
好的呀,以后你可以去FAE做大客户咯

网友:
不错  最近要用spi  用的kl16官方好像没看见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对比一下查询和中断这两个方式的在实时性上的差别?同时如果使用查询方式是否太占用系统资源。 ...

是的,查询法肯定是太占用系统资源,这个只是方法之一,便于大家了解KL系列的SPI,真正项目使用,肯定不推荐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分享 先收藏了

只供模块学习,如果是项目,就不要使用查询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供模块学习,如果是项目,就不要使用查询法。

我看到都出到KL27了,跟KL26有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都出到KL27了,跟KL26有多大区别?

你好,下面两张图比较明显的说明你的问题:

flexIO模块是KL26没有的。
其实FTF的K2文档里面讲了这些: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097-1-1.html?_dsign=349450b9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下面两张图比较明显的说明你的问题:

看你图好像27没有26功能强啊,但是价格怎么还高几毛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你图好像27没有26功能强啊,但是价格怎么还高几毛钱啊?

确实,感觉26更有性价比,难道27有什么天赋异禀,我们没看出来,比如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感觉26更有性价比,难道27有什么天赋异禀,我们没看出来,比如抗干扰? ...

天赋异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图好像27没有26功能强啊,但是价格怎么还高几毛钱啊?

KL27是K2系列的芯片,
多了ROM bootloader,flexIO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SPI通信数据线不需交叉
SPI master MOSI -> 接SPI slave MOSI
SPI master MISO -> 接SPI slave MISO ...

不好意思,图画错了,谢谢提醒,现在就改过了。

网友:
标注一下,以后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图好像27没有26功能强啊,但是价格怎么还高几毛钱啊?

主要看自己的选择,其实KL27不是KL26的升级版,它是K2系列的,确实有些模块相对KL26少了些,但是又添加了很多的功能,主要还看自己的选择。

The Kinetis KL43/KL33/KL27/KL17 MC
Us have added these features:
• Lite version of the multipurpose
clock generator m
odule (MCG Lite)
• Voltage reference module (VREFV1)
• Flexible I/O module (FlexIO)
• Low power UART module (LPUART)
The KL43/KL33/KL27/KL17 MCUs also include ROM
memory with Kinetis bootloader implemented.
These modules or features are not available on th
e KLx6/KL34 MCUs. The following sections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features
of these modules. Applicati
ons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new modules will
require software changes, a
nd in some cases hardware
chang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new functionality.

网友D:
引用 楼主:
KL27是K2系列的芯片,
多了ROM bootloader,flexIO模块

明白了,呵呵!谢谢啊,就KL系列的SPI接口没有K系列的强大!价格倒是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呵呵!谢谢啊,就KL系列的SPI接口没有K系列的强大!价格倒是挺合适的! ...

是的,K系列的SPI要比KL系列的SPI模块强大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K系列的SPI要比KL系列的SPI模块强大很多。

呵呵,为了感谢那段时间你的帮忙,我还是想送你一个我做的烧录器!无以为谢啊!